台达ADP-65DB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由19V改到24V成功

楼主(2015-11-30):
由于现在从事PLC工作,所以需要一个24V电源自己做点实验用,有不想买开关电源(没钱,穷逼),以前在淘宝上买的一个19V的剪线电源,我觉得应该可以改成24V,网络上一搜索果然相关的帖子,兴奋,,,。动手开拆,查看前辈的帖子和我的原件对照,低压端用的是das001芯片,这个网上有资料,经过研究分析(以前学过开关电源),终于找到了低压端的反馈电阻。在反馈电阻位置上并联一个50K的滑动变阻调电压,往小调电阻,果然输出电压升高,兴奋,,,,,。但升到22.5V时就没有输出了,查看前辈的帖子说是高压端过了电压保护。由于前辈的帖子和我的电路用高压端用的芯片不一样,我的电源高压端芯片是dap002,在网上怎么也找不到这个芯片的资料。所以调高压端电阻无从下手。但我想到直接将输入端次级线圈反馈回路断掉,关掉保护,但是上电后发现有滴答的声音,电压升高到22V以上又过保护了。那就是过保护不是由于高压端的次级线圈引起的。失落,,,。想办法,,,,。突然我想到了。。。我看他有两个光藕,一个是正常工作的反馈光耦,另一个是干嘛的呢,分析电路,发现另一个光耦连接到了输出端的采样电阻上,原理是这里的反馈,兴奋,,,,断开光耦反馈回路,果然电压升上去了。成功,,,,。由于没有大功率器件,带载能力还没测试,,,
本人水平有限,哪里说的不对大神不要喷啊,,,,

网友A:
其实你不改直接接PLC也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B:
那跳线太危险了吧,要是发热或是受压把外面的皮弄破了就火花了。。
建议至少包上热缩管之类的。

网友:
求电源购买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不改直接接PLC也是可以工作的

那样用着心里会很别扭的,强迫症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跳线太危险了吧,要是发热或是受压把外面的皮弄破了就火花了。。
建议至少包上热缩管之类的。 ...

木有热缩管啊,包装的时候贴了点绝缘胶带,希望能管用。

楼主:
你搜一下十三郎杂货铺试试

网友:
电压是高了,但带载能力会下降,空载时占空比就提高了,加负载时还有空间余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