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分析一下这个升压电路的原理和结构

楼主(2015-11-30):
从<<MORE Electronic Gadgets for the Evil Genius>>这本书看到的,由于这本书有70多M,就不上传了。
图中的FB(8T)是T1的feedback部分。

网友A:
Q1似乎画错了,应该是NPN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1似乎画错了,应该是NPN型。

或者说电池极性画颠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说电池极性画颠倒了。

如果Q1是NPN应该怎样分析呢?

网友:
只要振荡起来,通过变压器比就可以升压或者降压了,

网友:
三极管画错了,自激振荡

网友:
http://pan.baidu.com/s/1o6qO1Rk

下载链接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