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829 bootloader 设置

楼主(2015-11-30):
请教各位,用pic 的例程 AN1310 v1.05 做的bootloader,当把应用程序的codeoffset设置为404时,应用程序通过串口下载后,不能正常运行。若将codeoffset 设为400时,通过串口下载后,应用程序能正常运行,但这时就连接不上串口了,好像应用程序把bootloader 破坏了,我的设置如下:(用的编译器是hi-tech)
bootloader设置和应用程序codeoffset设置,

网友(2017-08-08):
求答案
好象1829只支持IIC升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