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电路有一处没整明白,求指导!

楼主(2015-12-01):
图中画圈的部分有什么作用?续流还是保护?谢谢了

网友:
閘極放電用

网友:
加速关断,改善G极下降沿

网友:
快速拉低MOSFET G-S间电压

网友A:
电阻的作用是在你的驱动频率比较高的时候防止震荡,三极管就是促使mos快速关闭。

网友:
对的,放电用的

网友:
加快关断时间的。

网友B:
对的,加速关闭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的,加速关闭时间

能讲解一下是怎么加速关闭时间的吗,不是很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讲解一下是怎么加速关闭时间的吗,不是很明白

MOS管是电压控制,G极相当于一个电容关断时,如果没有一个快速放电的地方,那它就会慢慢的降。。。。功耗会非常大,甚至不能平常工作。。。。

网友D:
BLDC,放电用,第一个人这样画的以后都这样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的作用是在你的驱动频率比较高的时候防止震荡,三极管就是促使mos快速关闭。 ...

请教一下:
你说的电阻是指R15吗?为什么说这个电阻能够在驱动频率比较高的时候防止震荡?另外这里的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啊??
R15、R16、R17三个电阻的电阻值的大小是如何确定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BLDC,放电用,第一个人这样画的以后都这样画

请教C2  102电容作用是什么?我感觉加电容会增加开关损耗,有点不解

网友:
图中两个+12v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
mos管有个参数叫做开通电阻。意思是饱和导通时候的。所以驱动上升时间要快。截止时间也要快。不然就会加大开关损耗。所以一切都是为了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C2  102电容作用是什么?我感觉加电容会增加开关损耗,有点不解

防止漏极过来的电荷误触发栅极

网友:
长知识,学习了

网友:
R52,10K加上去是什么作用啊为嘛没有G极下拉电阻;

网友F:
     R15,R17称为门极驱动电阻,再说细一点:R15负责开通MOS,R17负责关断MOS。它们过大过小都不好。
     过大时,MOS管的门极(G)驱动电压上升、下降慢,导致MOS管的漏极(D)、源极(S)主回路在线性区间停留过长,高电压与大电流的乘积相当大,因此MOS管损耗大而发热。
     过小时,由于MOS管门极寄生分布电容、引线电感的存在,导致MOS管门极电压振荡,会激起尖峰电压,一旦超过MOS管门极耐压范围,将损坏MOS管。
     因此设计时要根据MOS管的型号来定夺,在发热和振荡两害之间做一个平衡折衷。
     二极管D5的作用在于:在MOS管关断过程中,三极管Q9必须处于开通状态从而拉低MOS管的门极电压。为了确保三极管Q9的基极不受到MOS管门极电压的影响,有必要放置D5隔断Q9的基极与MOS管的门极,使Q9的基极稳定在低电平。
     R16为Q9的基极下拉电阻。从这个设计来看,它承担的责任非常大,若虚焊了,后果不堪设想。
     至于C2之类的102电容,可以滤除门极尖峰,改善门极上升下降沿,对上升下降时间也有一定的影响。
     总之功率回路的驱动设计,需要折衷平衡各方元器件的特性。烹小鲜如治大国。

网友:
楼上说的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F:
R15,R17称为门极驱动电阻,过大过小都不好。
     过大时MOS管的门极(G)驱动电压上升下降慢,导致MOS ...

讲解的很清楚,谢谢了!

网友:
20楼讲的很清楚,谢谢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F:
R15,R17称为门极驱动电阻,再说细一点:R15负责开通MOS,R17负责关断MOS。它们过大过小都不好。

几个器件堆在一起,学问还真深啊!分析得很全面,谢谢~~~

网友:
MOS驱动电路,学习了

网友:
握尼玛这么复杂的驱动

网友:
学习之,讲解也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