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分析一下大四轴锂电池过放的原因

楼主(2015-12-01):
事情很简单:

我使用某电调(天空III  4合1)进行四轴飞行器的调试,但是两个电池都因为过放而鼓包了。

情况1:我没有设置电调就直接使用了电调。

情况2:我同学用的好盈电调,可以通过油门设置电压过低保护,然后就不会过放~~

问题来了:
是不是因为我没有设置电调的低压保护阈值,导致的过放?(因为这个电调可以用2s-6s的电池,所以是不是出厂就是默认2s电池,导致它一直检测高于2s的电压,一直放电放电,然后过放了?)

各位用过电调的大神们,请告诉我,是不是这个原因,我去问了那个淘宝卖家,他说过放跟电调没关系=。= 醉了 要叫我去买BB响和OSD模块....

网友A:
肯定需要电调控制欠压的啊。
航模电芯不配保护板的。

网友B:
醒醒吧,是你醉了,淘宝卖家是对的

网友C:
自己弄一个低压报警 啥的上去 不就好了么

网友D:
电池鼓的原因:
1、过放
2、电池存放过久没使用
3、过充

你的原因不一定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鼓的原因:
1、过放
2、电池存放过久没使用

没有存放太久 也没有过冲=。= 用B6平衡充也会过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需要电调控制欠压的啊。
航模电芯不配保护板的。

那按理说电调是可以控制保护电压吧?电压过低不会输出,也就不会过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醒醒吧,是你醉了,淘宝卖家是对的

就是重点是,我这个电调是带电压保护的功能的,要是功能发挥作用了,就不会过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弄一个低压报警 啥的上去 不就好了么

是这样,但是我还是想看看这个电调的低压保护能不能用~

网友C:
电调低压保护? 你让电调如何执行保护动作?  停转??  还是哔哔响 ?  缓慢降落?  还飞的回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重点是,我这个电调是带电压保护的功能的,要是功能发挥作用了,就不会过放吧~ ...

电调保护可选设置为半功率输出或者直接断电,而且电压低好像是3V保护,如果设置为半功率一样会过放。
而飞控如果设置了定高的情况下,电调自行降功率保护电池,飞控会增加油门维持高度,电调保护根本起不了作用。如果为保护电池而降功率,你的机机会像一块铁一样掉下来,损失的就不只是一块电池了,说不定就是提控回家,这时候就算电池报废也要维持功率飞回来,DJI飞控的保护电池的方法是如果电池电压低到一定程度就自动返航到起飞点,并自动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保护可选设置为半功率输出或者直接断电,而且电压低好像是3V保护,如果设置为半功率一样会过放。
而 ...

谢谢~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低压保护? 你让电调如何执行保护动作?  停转??  还是哔哔响 ?  缓慢降落?  还飞的回来???  {:t ...

我现在初期是想直接停掉,先防止过放,因为现在还在调PID,没有真正飞起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初期是想直接停掉,先防止过放,因为现在还在调PID,没有真正飞起来 ...

直接停掉?
你这太吓人了,砸到人你就惨了,就算没砸到人,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初期是想直接停掉,先防止过放,因为现在还在调PID,没有真正飞起来 ...

还不如弄个单片机 弄几个LED  搞个低压检测 低压就爆闪  能传递低压信息就行 然后你自己控制飞回来

网友E:
加一个BB响,一直挂上面,不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停掉?
你这太吓人了,砸到人你就惨了,就算没砸到人,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 ...

额,我是用两根线拉住来调PID的,打算先把两个轴的调好,再调另外对角的两个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一个BB响,一直挂上面,不就OK了?

谢谢,这样是可以解决,但是我在寻找一个不用外接模块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弄个单片机 弄几个LED  搞个低压检测 低压就爆闪  能传递低压信息就行 然后你自己控制飞回来 ...

恩~谢谢,其实直接在主控里加电压检测就可以了,我的想法是在调试参数阶段,先通过电调的检测防止电池过放,以后的这些功能等飞稳了再加上去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飞固定的时间就下来,一般剩余10%~20%左右的电量也没有关系,对电池有好处,可以使用上百个循环,如果剩余电量太低,即使不怀孕也会影响电池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