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EP使用DMA进行UART通讯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5-12-01):
char uart1SendBuffer[UART1_SEND_BUF_NUM] __attribute__((space(dma)));
上面这段代码我从PIC24HJ64GP504的项目移植到PIC24EP512GU810的项目上,编译器都是XC16 V1.25,在PIC24HJ64GP504项目上可以顺利编译通过,但是在PIC24EP512GU810的项目上编译的时候出现了下面的错误:
build/default/production/uart1.o: Link Error: Could not allocate section _0498B8A0565bfcb8, size = 128 bytes, attributes = bss dma

仔细看了手册也没有看出来两个芯片在这方面的区别,求解,非常感谢

网友A:
Section 22. Direct Memory Access (DMA),
DS70348C 41~42页,
unsigned int BufferA[8];
unsigned int BufferB[8];
DMA0CON = 0x2001; // One-Shot, Post-Increment, RAM-to-Peripheral
DMA0CNT = 7; // Eight DMA requests
DMA0REQ = 0x001F; // Select UART2 transmitter
DMA0PA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U2TXREG;
DMA0STAL = __builtin_dmaoffset(BufferA);
DMA0STAH = 0x0000;
IFS0bits.DMA0IF = 0; // Clear DMA Interrupt Flag
IEC0bits.DMA0IE = 1; // Enable DMA interrup

并没有专门修饰__attribute__((space(d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ction 22. Direct Memory Access (DMA),
DS70348C 41~42页,
unsigned int BufferA[8];

首先多谢解答,我的理解__builtin_dmaoffset(BufferA)这个内建函数返回的实际上是bufferA在DPSRAM(DMA RAM)中相对起始地址的偏移值,
如果之前不用__attribute__((space(dma)))来修饰,编译器如何知道给bufferA分配内存的时候是在DPSRAM空间还是在普通的RAM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