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坛友推荐一款小功率静音气泵,办公室用

楼主(2015-12-01):
求助坛友推荐一款小功率静音气泵,用来调试气动夹具,要求静音,声音越小越好,气泵没有条件放在外面,只能放在室内.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大塑料可乐瓶+打气筒

网友:
以前记得论坛上好像有静音压缩机卖的。

网友:
我自己买的是"奥突斯无油静音空气压缩机"放在家里那声音是可以接受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在X宝上搜了一圈,无数的静音气泵,牙科和木工都能用.
问题来了,看结构都是一个机头加储气罐,各品牌的机头都差不多,那怎么做到静音呢?比如进排气有消音器,抑制压缩机震动等等这些静音的关键措施都一概不提.越看越无所适从.
还是喜欢阿莫的风格,不光介绍产品的性能,更主要的是会说明做了哪些措施达到如此性能,做技术的就喜欢看这样的,买着放心.

网友A:
自己做一个吧,出气量不大的话到冰箱维修门市买一个好的或全新的压缩机,非常便宜的,接入你原来的气泵,用原气泵的控制电路控制压缩机,原气泵的压缩机供电拆除,将冰箱压缩机的出气接入储气部分即可。注意冰箱压缩机的进气口加一个空气过滤装置,一般用个几年没有问题的,声音非常小。

网友:
买大容量的,充满一次可以使用很久的那种。

网友:
去二手市场买个冰箱空压机解决。冰箱每家都有的,就那个噪音水平。就算是最好的无油隔膜泵也远达不到制冷空压机水平的。哦。二手冰箱压缩机好的一百元以下。买点接头,储气罐,管子和压力开关装上就ok了,一共也就几百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只生产了一批,由于无法控制质量,就没再搞了。

当时后悔没有买啊

楼主:
真心希望阿莫再搞一批气泵,阿莫把关的东西比较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一个吧,出气量不大的话到冰箱维修门市买一个好的或全新的压缩机,非常便宜的,接入你原来的气泵,用 ...

冰箱的压缩机是要定期加专用润滑油的。这样做下来,都可以买全新的无油空压机了。

网友C:
冰箱压缩机要加油么?用在冰箱上怎么不用呢?

网友:
不就是调试吗,买一个气泵用的油水分离罐子,用打气筒往里打气,或者买氮气瓶,普氮就可以。我用打气筒用了好多年,听起来不可思议但是实际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冰箱压缩机要加油么?用在冰箱上怎么不用呢?

在冰箱管路里面循环着,不会损失。而做为气泵使用,就会跟着压缩空气消耗掉。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3&_u=9logv5eda0 我们在用,声音比较小,静音不可能。

网友:
空调压缩机不用加油非常好用

网友D(2016-02-16):
二手小的双门冰箱压缩机70W,自己D一下,超静音非常好。
最好加油水分离器。

网友:
这玩意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手小的双门冰箱压缩机70W,自己D一下,超静音非常好。
最好加油水分离器。

既然内部的润滑油跑出来,总要买新油找位置加进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一个吧,出气量不大的话到冰箱维修门市买一个好的或全新的压缩机,非常便宜的,接入你原来的气泵,用 ...

这也行,这才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