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如何将PWM信号变成模拟电压信号

楼主(2015-12-01):
情况是这样的,现在要采集汽车方向盘的转角力矩、位置信息,通过示波器观察到两个传感器的输出信号都是幅值为5V的PWM信号,周期分别为5ms、250us通过不同的占空比代表不同的力矩、位置信息
现在想用STM32单片机来采集这两个传感器的信号,初步的想法是把PWM信号变换为模拟电压,然后再用AD去采。
已经尝试了RC电路,这个电路的稳定需要0.1s左右,不能够满足系统实时性的要求。恳请大神指点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A:
既然使用stm32,那就直接采样PWM的周期和占空比,官方例程都是现成的

网友:
楼上是一种方法,还可以用F-V的芯片

网友:
干嘛不直接采集PWM数字信号呢?岂不是更加精准   STM32是3.3V的  只要考虑将5V 转3.3V的电平信号 应该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使用stm32,那就直接采样PWM的周期和占空比,官方例程都是现成的

请问您的意思是直接用STM32来采集PWM信号,然后获知PWM的电压和占空比吗?

网友:
应该可以直接接上去,很多引脚都能容忍5V

网友:
电阻分压后直接采。。。。。。。

网友:
直接测试时间就好了

网友:
方法1: 把PWM的电平信号读到STM32里面, 然后做个软件低通滤波器, 这样就把模拟电压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
方法2: 直接把这个PWM信号通过一个低通滤波器, 出来就是楼主想要的模拟电压信号。

网友B:
楼主你需要LTC2644(稍微贵点)
----------------------------------------------------
LTC2644 是一个双通道 12 位、10 位和 8 位 PWM 至电压输出 DAC。
LTC2644 可测量 PWM 输入信号和周期和脉冲宽度,并在每个对应的 PWM 输入上升沿之后更新电压输出 DAC。DAC 输出通常在 8μs 之内完成更新并稳定至 12 位准确度,并能供应和吸收高达 5mA (3V) 或 10mA (5V) 的电流,从而消除了电压纹波并可替代动作缓慢的模拟滤波器和缓冲放大器。

--------------------------------------------------

我叫红领巾

网友:
当然上面这个是:PWM -> DAC -> ADC 比较麻烦和高成本的方法。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楼上有朋友说的,用STM32采用PWM的周期和占空比。

网友:
直接采样占空比,最佳。

网友:
变模拟后怎么用?还有楼主RC时间参数不合适,5ms周期20ms的RC差不多了

网友:
你好,看到过这么一个文章,你看下对你的这个方案有没有作用。

网友C:
  直接测试信号占空比得了,用一个io就可以测试了啊,变成模拟信号用ad测试会丢失精度。

网友:
从总线获取。如果是后装的话,建议购买协议。

网友:
直接pwm进stm32好了,转换来去麻烦,成本高,精度差。

网友:
直接测脉宽,单片机的输入捕捉就是干这个的

网友:
STM32如此强大的脉宽捕捉功能CAP,楼主打算不用了?

网友:
直接测试信号占空比,DA -〉 AD 浪费资源,损失精度

网友:
传感器输出PWM信号,就是为了与单片机接口的。
如果要再转换为模拟信号,传感器内部就不用搞PWM了。原始的信号肯定是模拟的。

网友:
rc滤波加缓冲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需要LTC2644(稍微贵点)

LTC2644 是一个双 ...

多谢,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测试信号占空比得了,用一个io就可以测试了啊,变成模拟信号用ad测试会丢失精度。 ...

是的,我现在就改变了方案,直接测试占空比,多谢了。

网友(2018-11-26):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需要LTC2644(稍微贵点)

LTC2644 是一个双 ...

多谢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