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SP430G2533内部的AD做电池低电压检测具体怎么做?

楼主(2015-12-01):
如题,
       我现在的项目是3节7号电池供电的,主控是MSP430g2533,想用其自带的AD来做 低电压检测。
手册上其AD是10位的,内部自带参考电压为 2.5V。
       那低电压检测的原理图如何设计呢?

网友A:
一般是用ADC内部的通道,ADC除了有外联到IO的通道外,还有芯片内部直接连接到电源的通道,你采用ADC的内部连接到二分之一VCC的通道就可以采集到430的供电电源,然后就知道电压是不是欠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用ADC内部的通道,ADC除了有外联到IO的通道外,还有芯片内部直接连接到电源的通道,你采用ADC的内部 ...

内部ADC的通道  没有直接连接到 电源的通道啊,只有一个测温的

网友:
有的啊,我记得430内都有连到电源一半的,就是内部两个一样的电阻串联在VCC和GND之间分压的。

网友B:
用分压电阻做不行么

楼主:
我的是  G2553,那个(V CC - V SS )/ 2, A12 在 MSP430F22xx器件上 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分压电阻做不行么

分压电阻做的话,AD的读数 一会大一会小,不稳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