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E7880,Ufs究竟是什么

楼主(2015-12-01):
哪位大神有过ADE7880,请问一下公式中

Ufs,Ifs具体是什么?

网友A:
full scale 电压 电流的满度值 如220V 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ll scale 电压 电流的满度值 如220V 5A

还能详细点吗?谢谢啦!

我现在是测市电的电能,220V,50Hz
电压通道衰减: 999倍
电流通道:采样电阻30欧姆,电流互感总匝数比 1:67500
Ufs,Ifs应该是多少?

网友:
官网有校准手册的啊,很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