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TThread系统 stm32的中断分组在哪里设置呢?

楼主(2015-12-01):
官方的几个RTThread版本里好像所有的中断优先级设置全部都是0,很奇怪。
也没有找到中断分组设置函数。
为什么呢?

网友A:
搜对应的API不就知道在哪添加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对应的API不就知道在哪添加了么

关键就是我没搜到。。。

网友:
那说明使用默认值没设置,自己按需配置。
注意这个配置只能在使用所有中断前配置一次,如果动态修改会引起优先级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