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p.yiqifa.com劫持问题?

楼主(2015-12-01):
使用的是中国电信的宽带,这两天发现只要打开购物网站(JD、YIXUN等),有一定的概率被劫持到http://p.yiqifa.com/l?l=Cl7SYKqBR9e7N...这样的域名上去,后面应该是真实网址被编码然后再跳转回来,通过搜索CHROME的历史记录发现从9月5日起就有断断续续的劫持现像(每天一到两次,所以没有发现),30日和12月1日尤其严重,达到了近50%概率。

测试了同一个跌由器下的WIN XP和WIN 7都有这个问题(路由器、电脑DNS已经设置为8.8.8.8 8.8.4.4了)。

这会是运营商的劫持吗?

网友A:
先抓包确认是电信干的,并保留证据,然后到工信部网站投诉。

网友:
要是有能力把这种流氓网站黑掉最好了。

网友:
广州电信更无耻,现在不劫持HTML嵌iframe了,改成劫持js,直接换成广告代码,然后再插入一个script标签引用原js(第二次打开不劫持)。
更无语的是插的广告代码居然是高大上的Google AdSense,我把广告代码抓下来投诉到Google,Google回了个邮件说会调查,但不会透露广告商的任何信息,然后就木有然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抓包确认是电信干的,并保留证据,然后到工信部网站投诉。

工信部投诉没用,打10000号投诉倒是可以,但清净几个月可能又卷土重来,很烦人,所以我现在都是在本地做特征拦截。

楼主:
直接打开 p.yiqifa.com 是 Monitor system

说明电信在机房对每个HTTP请求都做了分析和过滤的,并且可以修改封包。

网友B:
遇到dns劫持,  可以写个小程序, 每秒N次的访问对方网站,  同IP访问过多的话, 有的广告商对广告代理商有惩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dns劫持,  可以写个小程序, 每秒N次的访问对方网站,  同IP访问过多的话, 有的广告商对广告代理商有 ...

这个方法好啊,赶紧写个工具去,不停的刷JD,反正我有一台电脑24小时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