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9 铺铜,顶层与底层效果不一样,高手进来帮看一下

楼主(2015-12-01):
如上图,顶层铺铜正常,底层不正常,顶层是方形,底层是圆的,怎么会是圆的??

顶层距离正常,底层距离比较近

真是奇葩问题

网友:
这哪是比较近,是已短路。

网友:
焊盘bottom是不是圆的?

网友:
目测  焊盘bottom是圆的

网友:
要不就是顶层底层规则设定的不一样, 看下rules设置

网友:
可能是TOP是方的,BOTTOM是圆的

楼主:
问题解决,以前有很多protel99se画的PCB,我用AD6.9将打开这些PCB,然后直接从PCB里面复制,保存AD6.9的封装库里面
结果出错,解决方法是修改这些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