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陋寡闻了,今天才发现这个贴片4脚晶振竟然是无源晶振。

楼主(2015-12-01):
有一块板子用坏掉了。拆掉研究了一下。看了下电路,这个封装竟然是无源晶振。如下图
之前一直以为是有源晶振。量了下电路,竟然是无源的。2个脚是NC。淘宝查了下,,

那么问题来了,与49S的无源晶振有毛区别,看起来高大上的。体积也小一些。

网友A:
不是空的吧,我看手册是要接地,我猜有屏蔽效果!

网友:
有有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空的吧,我看手册是要接地,我猜有屏蔽效果

外壳是应该接地的。
不过我这块板子PCB上直接什么也没接。我来个去啊。

49S的外壳也可以接地,就是丑点了。没有单独的焊点,,,

楼主:
是啊。我一直认为那个是有源的。有源帖片的有些也这个样子。

今天拆开一看,无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壳是应该接地的。
不过我这块板子PCB上直接什么也没接。我来个去啊。

我补充了引脚图,你看看,接地的。
不接也可以,不过不像正归的用法,也能用,就像49一样了,没有屏蔽效果了。

另外,我想4引脚可以通过电阻接到VCC上,无源时不接,换成有源时接上。这样可以兼容有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补充了引脚图,你看看,接地的。
不接也可以,不过不像正归的用法,也能用,就像49一样了,没有屏蔽效 ...

赞,自己画板时这样干了。

网友:
这种有有源的也有无源的。

网友:
有源的要厚一些,因为内包含电路,我也是瞎猜的

网友:
如果厂商按照通行的做法使用封装的话(不知道这个有标准否,用“通行”表述),那么:
- 有源晶振的引脚凹槽是在长边上的;
- 无源晶体的引脚凹槽是在矩形的四个角上的。

可以在电商网站搜图看看。

网友:
这种封装有源无源都有的,有时需要占用空间少就会选择这种贴片无源晶振。

网友:
6410开发板上有几个都是4脚无源的

网友:
现在都流行用2520的晶振了

网友:
体积比较小。公司一直用这个。

网友:
我的感觉是方便SMT。

网友:
很多这种无源晶振,2-4脚悬空好了,可以不要匹配电容

网友:
体积小。
我以前用的NC脚默认跟外壳是连着的

网友:
买的板子上面就是这种无源的,一开始以为是有源的,后来想想傍边的电容,认定是无源的

网友:
我以为晶振都是无源的呢

网友:
晶体当然是无源的了,留意看看附近是否有两个配套电容;有源晶振是需要供电的

网友:
我也和楼主一样,一直以为这种封装的都是有源晶振

网友:
LZ都从来不看DS吗?

网友B:
我放了一个3225的无源8M的晶振,找供应商,说没有这个晶振卖,做频他们说做不到,只能做12M以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放了一个3225的无源8M的晶振,找供应商,说没有这个晶振卖,做频他们说做不到,只能做12M以上的, ...

确实我只见过12M以上的,单片机内部分频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放了一个3225的无源8M的晶振,找供应商,说没有这个晶振卖,做频他们说做不到,只能做12M以上的, ...

3225可以到8M的。但到不了4M。

网友:
早都发现了这种封装有无源的。

网友:
那楼主真的孤陋寡闻了,这只是封装不同而已。这种封装,有源无源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25可以到8M的。但到不了4M。

我问了几个供应商都说他们做不到,不知道别人怎么做到的,他们这个封装只能做到12M

网友:
方便贴片吧,价格高

不过,如果是过无铅回流焊的话,品质方面应该比普通的49好吧,如果是49,你烫外壳时间久了,会不会坏啊。我知道32768的那个小圆柱的,烫久了就坏了。

网友:
有源晶振比无源晶振 厚一点。

网友:
想当然的认为某事怎样要吃亏的,设计线路板时有时没见封装就设计,结果与封装对不上号,

网友:
有源和无源的引脚位置不一样的,不能兼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放了一个3225的无源8M的晶振,找供应商,说没有这个晶振卖,做频他们说做不到,只能做12M以上的, ...

3225 频率不好做低,16M 是起步吧,

网友:
关键是有源的需要电源供电

网友:
我们STM32 8M都是3225的

网友:
这种的封装 对机贴要求高的场合 还是应用很广的  信号都差不多

网友:
这种一般体积比较小啊····我们用了好多这种封装的无源晶振。

网友:
这个很常见啊

网友(2016-02-17):
引用 网友A:
不是空的吧,我看手册是要接地,我猜有屏蔽效果!

YXC的5032封装8M的,我使用大概有5/1000的损坏率,情况是STM32F103RCT6/STM32F103VCT6上面用着用着就不起振了(LC采购),大家有没有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3225 频率不好做低,16M 是起步吧,

请教这个怎么看,晶体能做的频率和体积的关系大致是什么样

网友:
经常遇到发货发错。。。有源无源拿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