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有没有用过“大势至usb禁用”这个软件?

楼主(2015-12-01):
最近单位电脑想禁用U盘读写,上网百度一下发现“大势至usb禁用”这个软件很好,大家有没有用过,悄悄问一下,有没有和谐版,谢谢!!

网友:
直接拆掉

楼主:
键盘和鼠标要用到USB口啊!!

网友:
干掉msd驱动

网友:
禁U盘有卵用啊
直接用jlink下载到芯片里面
回去再读出来

网友A:
来个狠的,  只要发现有插U盘,  自动直接格盘,  看谁还敢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个狠的,  只要发现有插U盘,  自动直接格盘,  看谁还敢插...........

这样不好。非常不好。

应该给硬盘低级格式化。

网友:
禁个卵啊,最讨厌禁这些的

网友:
有心搞这个,不如直接找联想订制一批办公电脑。

网友:
广告,举报

网友:
还不如多花花心思怎么留住员工。开发用的电脑总是有接口暴露的,不见论坛里“工程师利器”?

楼主:
老兄,我想请教一下,你如何判断我这个贴子是广告???难道我是说keil C 好用,有没有和谐版,也是广告。

网友B:
最近单位电脑想禁用U盘读写,上网百度一下发现“大势至usb禁用”这个软件很好=〉你去百度,滑稽, 难道你是老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单位电脑想禁用U盘读写,上网百度一下发现“大势至usb禁用”这个软件很好=〉你去百度,滑稽, 难道你是 ...

老板一般是这么干的:“XX,给我把U盘禁了”

网友:
把usbstor.pnf删了不就行了?或者改注册表,停用usbstor服务,不需要软件吧。

网友:
对我等没什么用,即使所有接口封了,还有显示器呢
生成一堆二维码,照样弄出来,嘻嘻

网友:
防君子 不防小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板一般是这么干的:“XX,给我把U盘禁了”

哎,我就是XX,谢谢各位!!我百度找这样的软件,发现这个软件做功能比较合适自己现在情况,所以就上来坛问一问,如果有就可以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