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混频器输入频率与输出直流电平的关系

楼主(2015-12-01):
混频器个人理解是实现积化和差的器件,进行频谱搬移,它的直流特性呢,比如混频器两端输入同样频率的信号,输出信号频率为0,那么直流电平应该是多少呢。换句话说,混频器两端同时输入100kHz信号,其输出0频信号的直流电平和混频器两端同时输入200kHz信号,其输出的直流电平幅值一样大小吗?混频器的这个特性在数据手册上反映在哪个指标??

网友:
这个混频器里面有变压器,这也不是详细手册

网友A:
理想混频器是严格按照积化和差公式,输入频率相同输出就是两个频率的相位与幅度信息

网友B:
做激光测距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激光测距仪?

线性调频测距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想混频器是严格按照积化和差公式,输入频率相同输出就是两个频率的相位与幅度信息 ...

如果输入的两个信号频率和相位完全相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输入的两个信号频率和相位完全相同呢?

2倍和0,,,,,,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输入的两个信号频率和相位完全相同呢?

那就是两个信号幅度的乘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