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加工范围为百微米-几毫米的机器?

楼主(2015-12-01):
题目可能表述不清楚。
我的意思是,传统意义的机床加工的零件都在厘米级-米级别,生产IC相关的机器可以加工纳米-几微米的样品(注:一个晶圆可能很大,如8寸,但是加工的范围只有几个微米,用于IC生产验证上的修正)。
但是有没有介于二者之间的机器呢,比如我想对一个几毫米的样品开一个0.5mm长,0.01mm宽的槽这样的。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深度多少?看来只能用蚀刻了。

网友:
芯片是光刻的,是照相技术,和你说的加工没啥关系,你要的槽也可以光刻,前提是看的你样品是什么材料做的

我见过高硬度的合金钢上开微孔的零件,据说是电解的

网友:
钟表机床不知道合不合你要求,个人DIY梦寐以求的神器

网友:
好多东西不知道咋弄出来的。比如电动剃须刀的刀网。

网友B:
LZ你说的机床是上个世纪的吧?
现在随便哪个机床都能满足你的要求
5轴的精度更是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你说的机床是上个世纪的吧?
现在随便哪个机床都能满足你的要求
5轴的精度更是没问题 ...

精度有了,你开个0.01mm*0.5mm的槽给看看

网友D:
传统意义的机床加工的零件都在厘米级-米级别?
没有听说过,好像普通车床加工精度单位是丝吧,我们这边说"道",没有提到精度要求的10-20丝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统意义的机床加工的零件都在厘米级-米级别?
没有听说过,好像普通车床加工精度单位是丝吧,我们这边说"道", ...

精度是丝,你加工工件的尺寸在厘米-米级别。这该不会有误解吧?
如果我要加工一个500um的工件,肯定精度要到百纳米级。
精度和你的加工范围虽然没有特定的比例,但是肯定是匹配的,不可能有以纳米级精度加工几米大小工件的机器。

网友E:
激光加工设备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激光加工设备可以

能具体一些吗?怎样的激光加工设备?
我看到很多激光切割设备切缝都要0.3mm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精度有了,你开个0.01mm*0.5mm的槽给看看

关键是看你能不能出得了那个价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便宜,得多细的钻,芯片可是用等离子切割的

我可以接触到离子束切割机。但是最大只能加工到几微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度多少?看来只能用蚀刻了。

刻蚀会有严重的侧蚀现象,通俗地讲越往下开口会越大。

网友G:
专门有这样的机器,行程约0.25mm,是通过非常多片叠加在一起的压电陶瓷通电完成运动控制的
精度是0.1u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专门有这样的机器,行程约0.25mm,是通过非常多片叠加在一起的压电陶瓷通电完成运动控制的
精度是0.1um左右 ...

请问下机器的加工方式呢?激光加工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机器的加工方式呢?激光加工吗?

是的,就是激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就是激光

能说下名称吗?

网友G:
我见过日立的一个,具体型号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见过日立的一个,具体型号忘了

在微纳加工方面,抢钱的企业太多了。尼康,莱卡等等等等

网友A:
加工深度要先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深度要先说明。

嗯,是没声明。
100um-1mm的范围的话,您有好的推荐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没声明。
100um-1mm的范围的话,您有好的推荐吗?

比如要加工宽度0.1mm、深度0.1mm的缝隙,可以用0.05左右的铜皮分正反两面来电解加工雏形和侧壁。国外的名牌模具电火花加工机可以加工出极高的精度。
可能考虑的不够全面,欢迎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要加工宽度0.1mm、深度0.1mm的缝隙,可以用0.05左右的铜皮分正反两面来电解加工雏形和侧壁。国外的名 ...

看了一下电火花加工的原理,是不是还要做出和槽孔形状一致的电极?
看上去似乎可以,但是电火花加工本来应该不是用来干这个活的吧……

网友:
找模具厂问,看他们有没有办法

网友H:
这样精细的一般是电火花,电腐饰,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精细的一般是电火花,电腐饰,线切割

线切割一根线就很粗了。电腐蚀我倒是不介意侧蚀,有好的厂商推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电火花加工的原理,是不是还要做出和槽孔形状一致的电极?
看上去似乎可以,但是电火花加工本来 ...

是要做和加工形状一样的电极,它本身是用于精密加工(还可以加工非常坚硬的金属)。

网友:
没有好的厂商.一般找开模具的

网友I:
加工这样的小东西比较难,比如说刀具吧 这么小的槽用什么刀具? 似乎没有卖的。 你要是孔吧 还可以用线切割,你这是槽就很难办
如此 普通机床肯定不行必须是特殊的机床才行,但估计你也买不到,或者自己diy一个,用激光貌似可以

其实你不用在这问,这里懂机械的比较少,还不如去x宝问问加工的人,尤其是做激光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加工这样的小东西比较难,比如说刀具吧 这么小的槽用什么刀具? 似乎没有卖的。 你要是孔吧 还可以用线切割 ...

本来就没有指望传统的机器可以很好地完成。
就像看看有没有人有好的完成方式推荐。
现在初步确定用激光加工,再用离子束切割修个边。

网友(2016-01-15):
引用 网友J:
袋鼠家有机床么?

你也太会挖了吧?都一个多月的帖子都被你挖出来了
你是急切的想变金牌会员吧?呵呵

告诉你吧,我不是搞机械加工的,当然没有机床了
他的这个要求不是普通的机床能达到的

网友:
我可以帮你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