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25V电源,1400 V到1500 V直流供电输出能力变差为什么?

楼主(2015-12-02):
简述:反激式开关电源,输入305 V 到 1500 V , 输出25 V,主用驱动分励脱扣器,瞬时功率160 W。在 305 V 到 1400 V输入时可输出 160 W / 13 ms ,但是在1400 V 以上的供电电压情况下,瞬时输出能力下降 160 W / 6.6 ms。求详解

网友A:
瞬时6.6 ms   你在25V上面并联一个10000uF的电容器,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你有照片吗,我还没见过耐这么高电压的开关电源

网友B:
把占空比50%值放在350-1500的中间值试试呢?你这样的范围太大,需要的PWM精度要高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瞬时6.6 ms   你在25V上面并联一个10000uF的电容器,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你有照片吗,我还没见过耐这么高电 ...

25 V 输出已经并联16300uF 的电容了,1400 V 以下输出能力倒是可以,就是不知为何高压下输出能力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占空比50%值放在350-1500的中间值试试呢?你这样的范围太大,需要的PWM精度要高很多的。 ...

用的是开关芯片FSL137 H。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开关芯片FSL137 H。

可以选择494芯片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开关芯片FSL137 H。

这个芯片额定功率才20瓦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额定功率才20瓦左右吧

脱扣主要用的是瞬时功率,由次级 的储能电容提供,问题的原因应该是1500 V时,开关芯片的占空比很低,导致脱扣时瞬时功率跟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脱扣主要用的是瞬时功率,由次级 的储能电容提供,问题的原因应该是1500 V时,开关芯片的占空比很低,导 ...

我点焊机4000A电流几个毫秒。

网友B:
引用 楼主:
脱扣主要用的是瞬时功率,由次级 的储能电容提供,问题的原因应该是1500 V时,开关芯片的占空比很低,导 ...

你的次级电容平时供电是断开的吗?需要时候接通吗?接通输出,还是输出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次级电容平时供电是断开的吗?需要时候接通吗?接通输出,还是输出部分。 ...

平时一直是接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平时一直是接通的。

设备工作时候需要提高25V 5A左右电流持续几个MS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工作时候需要提高25V 5A左右电流持续几个MS是吗

是的,维持15 ms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维持15 ms左右。

那额定500瓦的开关电源次级转成2-5V输出的情况下,你认为能提供1-10MS多大电流放电呢?

网友(2016-04-13):
楼主您这用的什么电源芯片 ,我也正好要做一个这样的类似的电源用  能提供一下吗

网友:
兄弟可否参考一下您的原理图

网友C:
FSL137H,耐压才700v啊。

网友:
是触发什么保护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FSL137H,耐压才700v啊。

将137的D端电压钳位到其耐压值以内。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将137的D端电压钳位到其耐压值以内。

这样都行?
D极直接钳位700V,
那么输入高于700V主线圈就从不关断了?
1400V输入,线圈承受1400V/700V单向脉动电压,磁饱和了吧。

电压高或初级电感小,D电流上升快,芯片自然会提前关断,PWM duty就降低了
更别说单向直流导致磁饱和,瞬间炸鸡吧
我是不敢这样玩。

难道是这种保护应用设备的工作时间短就没有发生故障?
或许你的电路不是常规接法。

网友E:
我想知道这高压大功率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将137的D端电压钳位到其耐压值以内。

怎样钳位,请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知道这高压大功率是用来干嘛的

作为电源驱动分励脱扣器,从电网上取电,脱扣瞬间需要大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样钳位,请科普。

一起看看,同样没想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都行?
D极直接钳位700V,
那么输入高于700V主线圈就从不关断了?

其实你分析的是对的,确实开始有烧管子的情况。忘记说了,供电电压为 DC 1500V电压。 后来查清楚造成该问题的最根本原因是变压器设计不合理,初级电感量太小,同时漏感也比较大,增加初级电感量以后,电源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