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老外的很精致的工控外壳,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15-12-02):
有个新产品要找外壳,刚好发现一个老外的类似产品的外壳很精致,比国内千篇一律的方方正正的钣金盒子或者铝型材外壳要高档多了!
下面有图。
这个外壳是上下两个盖子加上四周的铁片弯成的。四周的铁片倒是好做,但上下的盖子有点复杂,不知道怎么做出来的。。。
盖子应当是铝合金材质,很轻,表面是磨砂效果。
难道是整块铝用CNC铣出来的?或者是开模铸出来的?或者还有什么做法?
有没有知道这种东西怎么做的?

网友A:
盖子的内侧浇口不是清楚的表明其来历么

网友:
在哪里可以购买?

网友:
看起来像开模的

网友:
开模具的 我猜应该是铝的喷磨砂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盖子的内侧浇口不是清楚的表明其来历么

那两个凹进去一点的圆就是浇铸的浇口?你这么一说倒是有点像。很多塑料外壳上也有类似的浇口。
我不是机械类专业的,真的不知道怎么做。难道也像塑料一样,开个模具,把铝熔化了倒进去?感觉铝不像塑料那么好铸吧?

网友B:
铸造的   没量的话 就用CN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像压铸的,金属的。

这东西好做吗?开模估计要多少钱能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铸造的   没量的话 就用CNC吧

多少算有量?一年做几千个够开模费吗?

网友:
说实话没看出精致。。。
PS,那两个圆孔是顶杆,浇口在侧边;

网友:
压铸,我猜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少算有量?一年做几千个够开模费吗?

模具费1-2W,看你舍不舍得掏钱了。几千个也就模具装上打一次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少算有量?一年做几千个够开模费吗?

你一年用几千个 就可以一次定一万只了 应该有铸造厂家愿意做的 你这个形状不复杂 模具费用可以忽略的

网友:
精密铸造

网友:
铝合金压铸
要开模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具费1-2W,看你舍不舍得掏钱了。几千个也就模具装上打一次而已。

一两万倒是不贵,就算几万块钱也无所谓啊,分摊到一年几千个就不值什么钱了。
这该找什么样的厂家来做呢?就找个做压铸铝模具的厂家都可以做,对吧?

网友:
土豪,找个人帮你3D做出来,找做模具的厂家开模。再找个做压铸的给你打出来。然后自己打孔、攻丝、喷砂。。。

网友D:
因为一年几千个实在有点少,你会发现一个接一个都是坑。哈哈

网友:
也可能粉末冶金

网友E:
后面那俩个凸点,是35mm导轨安装口么?。。。如果没有导轨安装方式,是工控外壳的基本要求

网友F:
我们也有类似壳体的需求,一年就几百个的话,是否还是CNC划算些呢?

网友:
不可能。首先粉末冶金不会有顶杆孔;
再一个,粉末冶金的钱是按克算的。这么大的粉末冶金,死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一年几千个实在有点少,你会发现一个接一个都是坑。哈哈

一次做1万个放着也无所谓啊。。。
1万个还不够工厂开机一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面那俩个凸点,是35mm导轨安装口么?。。。如果没有导轨安装方式,是工控外壳的基本要求{:vic ...

没错,后面是导轨的安装口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也有类似壳体的需求,一年就几百个的话,是否还是CNC划算些呢?

压铸开模的话,前期贵点。做出来成品倒是很便宜。几块钱一个吧。 CNC可能要几十块的吧。

网友:
合金压铸的。铝合金的,锌合金的都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次做1万个放着也无所谓啊。。。
1万个还不够工厂开机一次吗?

够肯定够了,不过说多也不多。 关键压铸出来的是毛胚。你得另外找人做精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够肯定够了,不过说多也不多。 关键压铸出来的是毛胚。你得另外找人做精加工.... ...

这个就是普通浇铸,不需要压铸的,看样子浇铸后扩孔攻丝就可以了,没什么精加工的地方。

网友:
我的头像中的不锈钢外壳,是我们开模做的,一次做了200多只。只要关系好,开模费多出点,就好了。

网友:
这种简单壳,用PCB板做可行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两万倒是不贵,就算几万块钱也无所谓啊,分摊到一年几千个就不值什么钱了。
这该找什么样的厂家来做呢 ...

压铸的,图三有两个圆形的顶针印。我们一般喜欢用锌合金做,熔点要比铝合金低点,好做点。模具费估计3W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压铸的,图三有两个圆形的顶针印。我们一般喜欢用锌合金做,熔点要比铝合金低点,好做点。模具费估计3W左 ...

我记得锌的比重跟铁差不多的,明显铝要轻的多。
我刚才称过我手上这个样品,73克,也就是上下两个合起来150克。要是用锌做,就变成400克了!
如果费用相差不太大,我宁愿用铝

网友D:
算下来当然是铝合金便宜了。锌太重了。锌合金流动性好,可以做的很薄。做出来毛刺什么的也比铝合金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上下盖配合,有一定的精度要求的。

普通浇铸完全能满足要求 很多年前浙江温州那里有很多做这个的小厂 现在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上下盖配合,有一定的精度要求的。

上下盖是同一个东西,只是旋转180度然后反过来而已
而且它的4个螺丝孔是光孔,根本没螺纹。实际靠里面装个两头通孔的铜柱来拧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下盖是同一个东西,只是旋转180度然后反过来而已
而且它的4个螺丝孔是光孔,根本没螺纹。实际 ...

这个谈不上什么精度的,要是跟厂家谈精度当心被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算下来当然是铝合金便宜了。锌太重了。锌合金流动性好,可以做的很薄。做出来毛刺什么的也比铝合金干净。 ...

发现你的回复还专业点,像是搞过机械的。

网友:
铝合金压铸后抛丸处理就是这样了。

网友H:
铸铁的吧,比我们的好点儿!

网友:
看内部接口,压铸幺妹浇筑,话说浇筑比较老了

网友:
你的量完全可以开模了。没什么难得。就是要花点时间。你就是一次做几百个,都有厂做的,只是成本会高些。如果要精度高一些,找那种做过发动机缸盖的厂子就行了,另外楼上说的对,这个看着像是做过抛丸处理。设备好点的厂子,压铸出来,最多处理下毛边,直接喷漆就好了。快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H:
铸铁的吧,比我们的好点儿!

很轻,明显是铝。别的金属不可能这么轻

网友:
足够开模的了,喷砂攻丝扩孔就简单了,模具厂家都有合作的,到手直接用就行了,不过模具费一万不知道能不能够,我们开的都在十万左右

网友:
化成铁水,一次浇筑成型的。

网友:
分明是铸铝工艺做的,开个木模,灌砂成型后脱模,铝浇铸....... 价格不会太贵的。

网友:
铝压铸,能看到浇筑口

网友:
压铸铝合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盖子的内侧浇口不是清楚的表明其来历么

那个是顶出的痕迹

网友I:
引用 楼主:
那两个凹进去一点的圆就是浇铸的浇口?你这么一说倒是有点像。很多塑料外壳上也有类似的浇口。
我不是机 ...

那个不是浇口,是顶杆顶出零件留下的痕迹。这个加工方式是压铸,跟注塑基本一样。

网友J:
南海区好多压铸铝的生产厂商,价格应该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南海区好多压铸铝的生产厂商,价格应该不贵。

请问您有没有熟悉的厂家可以介绍一个
我们没有专业机械工程师,也没做过模具,根本不知道该到哪里找。。。

网友:
刚刚雕的,比较慢

网友K:
我感觉千把个的外壳用钣金都好贵啊,开模应该更加是个坑。

不过有些东西真心没办法和老外的比,人家一东西卖300刀的,国内做的最多卖300RMB,人家花60RMB做外壳,只占价格的3%,国内得占20%。只得做出烂东西来。

网友:
这个应该是沙模浇注的吧!数量多应该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感觉千把个的外壳用钣金都好贵啊,开模应该更加是个坑。

不过有些东西真心没办法和老外的比,人家一东西 ...

小批量情况下,这个壳如果真的要60块钱,我肯定用!
一看就比钣金的明显高一个档次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批量情况下,这个壳如果真的要60块钱,我肯定用!
一看就比钣金的明显高一个档次啊

1万个浇铸绝对不要60元一个 还免你模具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万个浇铸绝对不要60元一个 还免你模具费

初期可能先做一千个试试效果,这种情况下希望综合成本能平摊到60块钱一个
模具就算作5万,单个成本十块钱,这样平摊起来就是60块钱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初期可能先做一千个试试效果,这种情况下希望综合成本能平摊到60块钱一个
模具就算作5万,单个成 ...

那一次性投入也有50万了,如果没有打过样,和你的内部结构拼合的话,太冒险了

现在在看激光成型,类似塑料的,小批量也能做复模,成本会高点,但是方便调整。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记得锌的比重跟铁差不多的,明显铝要轻的多。
我刚才称过我手上这个样品,73克,也就是上下两个合起来1 ...

你这个零件表面光滑度要求不是很高,用铝的确好点。如果是表处理要求比较高的,用锌比铝好,铝压出来零件很多砂眼毛孔之类,表面处理很难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一次性投入也有50万了,如果没有打过样,和你的内部结构拼合的话,太冒险了

现在在看激光成型,类似塑 ...

1000个*平摊成本60块钱=6万
如果能做到,这个价格并不太高

网友M:
像是铝压铸的,螺口有点掉漆,因为是上下盖的,所以只要开这一个盖的压铸磨就好了,中间的盒子圈可以直接买现成的拉伸的铝型材,可能开模都省了。就算开模拉伸模也比较便宜,接口孔再机加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零件表面光滑度要求不是很高,用铝的确好点。如果是表处理要求比较高的,用锌比铝好,铝压出来零件 ...

工业产品,其实故意要一点磨砂效果。
很多PLC的外壳都是塑料磨砂效果的。完全做成光面反而显得没有工业感

楼主:
引用 网友M:
像是铝压铸的,螺口有点掉漆,因为是上下盖的,所以只要开这一个盖的压铸磨就好了,中间的盒子圈可以直接买 ...

盒子圈是铁片弯成的,接头部分恰好被导轨卡扣盖住,不会难看。
铁片上面开各种接插件的孔很容易的。

网友:
铝浇注,再后期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0个*平摊成本60块钱=6万
如果能做到,这个价格并不太高

我可以帮你做。

网友N:
我可以帮你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可以帮你做哦

能不能有一个稍微准确一点的价格?看起来大家给出的估价从1万到10万都有。。。
我的模具费用预算大约5万块钱以内吧
我的实际板子大约95*130mm大小,盖子的长宽都比板子大10mm左右。
还有制作周期大约要多久?

网友O:
铝合金压铸,施加大压力把熔化的铝水挤进压铸模具里面。再喷砂处理表面,有产生磨砂效果和消除内应力的作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零件表面光滑度要求不是很高,用铝的确好点。如果是表处理要求比较高的,用锌比铝好,铝压出来零件 ...

锌比铝脆多了。。。
用好的铝水,再抽真空压铸,这样的成品就漂亮多了。

网友:
其实也不用压铸,你只要找到一有色金属铸造厂,他们认识开模的,开一副金属模就可铸出来了,那两个凹孔明显是金属模顶杆留下的,街上以前铸剑,铸水瓢的小个体户都可以,关键是开金属模,不是木头的砂模。

网友:
关注。没量质是上不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锌比铝脆多了。。。
用好的铝水,再抽真空压铸,这样的成品就漂亮多了。 ...

事实上锌合金压铸件比铝合金压铸件在质量上要好,因为锌合金熔点比铝要低,流动性比铝要好。在五金行业,如锁具,洁具,及挂具(如小拉手,毛巾挂之类),其本上都用锌合金。因为这些零件胚件出来后,都要进行打磨抛光。用铝合金件因为很难控制气孔及砂眼,抛光出来的零件表面会有很多小的麻点,电镀之后表面根本上不了档次。其实最好的胚件应该是锻铜件,因为是锻压,基本没有砂眼之类的问题,所以表面处理可以做得非常用好,但因为成本高,一般高档货才用得起。

网友P: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有一个稍微准确一点的价格?看起来大家给出的估价从1万到10万都有。。。
我的模具费用预算大约5万 ...

你这个开模要一出2的才划算,开模费大概5万左右可以了,开模时间至少要半个月。出来样品没问题的话,一天可以出2000套左右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这个开模要一出2的才划算,开模费大概5万左右可以了,开模时间至少要半个月。出来样品没问题的话,一天 ...

一出一就足够了,我没有那么大的量,预计一年也就一万个的数量

网友:
印象中锌合金耐用性不及铝合金。初中时老爸是开模具的,后来自己干这样的模具一副也就挣个3~6千,其它全是加工费用。

网友Q:
数量少的话用沙模,几百的模具费就可以了,上压铸模模具费太贵,象你这样,1万多点应当可以搞定。主要中间那个开孔的话,还得好几个冲床模具,冲床模具也要几百一副。最主要的是加工费,数量少没人喜欢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Q:
数量少的话用沙模,几百的模具费就可以了,上压铸模模具费太贵,象你这样,1万多点应当可以搞定。主要中间 ...

沙模?
听起来很低端的样子。。。。
我也不缺这个预算,还是把东西做好一点更重要,几万都无所谓

网友Q:
引用 楼主:
沙模?
听起来很低端的样子。。。。
我也不缺这个预算,还是把东西做好一点更重要,几万都无所谓  ...

沙模做得好的话,比压铸模漂亮,主要沙模人为因素太多。量大的话单个成本比不过压铸的。现在沙模基本没多少人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个不是浇口,是顶杆顶出零件留下的痕迹。这个加工方式是压铸,跟注塑基本一样。 ...

浇口在哪能提示下吗?本人电子专业的外行

网友R:
引用 网友O:
铝合金压铸,施加大压力把熔化的铝水挤进压铸模具里面。再喷砂处理表面,有产生磨砂效果和消除内应力的作用 ...

请教一个问题:喷砂与喷丸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R:
请教一个问题:喷砂与喷丸有什么区别呢?

度娘说: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 ... 56_7tuqF66Qa5tIOhYa

网友:
引用 网友R:
请教一个问题:喷砂与喷丸有什么区别呢?

喷砂:用压缩空气吹动沙子撞击物体,物体表面就会被带走一些。
喷丸:让钢球高速撞击物体表面,提高表面硬度。

网友:
这工艺,确实不赖啊!!!

网友:
消失模铸造

楼主:
引用 网友Q:
沙模做得好的话,比压铸模漂亮,主要沙模人为因素太多。量大的话单个成本比不过压铸的。现在沙模基本没多 ...

沙模是不是做出来后自带磨砂效果,不用再额外做磨砂了?
小时候家里的缝纫机的支架和煤气灶的支架都是铸铁的,就是自带磨砂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沙模是不是做出来后自带磨砂效果,不用再额外做磨砂了?
小时候家里的缝纫机的支架和煤气灶的支架都是铸 ...

压铸模是大批量生产用的,沙模只适合做几件。

网友:
精密铝合金压铸件,拆自Tyco的高端插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沙模是不是做出来后自带磨砂效果,不用再额外做磨砂了?
小时候家里的缝纫机的支架和煤气灶的支架都是铸 ...

一般沙模做出来的外观,太粗糙了。

网友:
看不出高档在哪里。

网友:
其实国产的这种外壳做的也很好,随便找了一个以前买的压力变送器外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沙模是不是做出来后自带磨砂效果,不用再额外做磨砂了?
小时候家里的缝纫机的支架和煤气灶的支架都是铸 ...

是的,沙模做出来一般不用磨砂的,铝的沙模一般用红沙,新的沙做出来很漂亮的。以前的电动工具的外壳都是用沙模做的,自从有压铸后,产品成本比沙模低多了,便宜的那种电动工具就没人用沙模了,以前我家就做沙模电动工具外壳起家的。不做好几年了,现在都经常有做电动工具出口的问还做不做。老外就喜欢沙模的。

网友:
我们这边模具之乡(宁波宁海) 朋友也有好大的金属压铸厂,不知这点小活能不能看上眼
报个具体尺寸,我明天可以去帮你问一下哈!

网友S:
四周铁片   也不好做吧

网友:
楼主来个铁片细节图

网友:
做过机械的就懂的,这并不难,难的是成本竞争。

楼主:
引用 网友S:
四周铁片   也不好做吧

铁片容易啊,做钣金的随便都能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次做1万个放着也无所谓啊。。。
1万个还不够工厂开机一次吗?

数量少了不够人家热乎熔炉的

网友T:
压铸模具原理跟塑胶模差不多,一般开塑胶模的厂都能做,价格比塑胶模贵一点,你这种在南海应该1万多点能搞定,关键是除了模具费你还要准备首批订货的费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业产品,其实故意要一点磨砂效果。
很多PLC的外壳都是塑料磨砂效果的。完全做成光面反而显得没有工业感 ...

这种效果估计就是模具啤出来的原始产品,连后期的打磨抛光费都省了

网友:
压铸壳体 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T:
压铸模具原理跟塑胶模差不多,一般开塑胶模的厂都能做,价格比塑胶模贵一点,你这种在南海应该1万多点能搞 ...

首批订货会很贵吗?一共几万的预算肯定能做下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批订货会很贵吗?一共几万的预算肯定能做下来吧?

这个要看产品单价和起订量了,我也不是太清楚,我有个旧同事开模具厂和机加工的,在南海里水模具城,你可以找他咨询一下,有需要站内信我

网友U:
这个壳子是压铸的 铝合金的,上下盖板一样,需要开2套模具。价格不低呀。好像长河机箱有类似的铝屏蔽壳,LZ可以看看。另外可以只开1套上下盖压铸模,中间用铝拉伸出方框,价格可降低不少

网友:
合金压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这个壳子是压铸的 铝合金的,上下盖板一样,需要开2套模具。价格不低呀。好像长河机箱有类似的铝屏蔽壳,LZ ...

上下盖板是完全同样的东西,旋转180度再翻过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