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S1003播放MP3,怎么从任意时间开始播

楼主(2015-12-02):
MP3不是有帧格式的么??怎么从中间开始播啊??但我见过有产品确实是能做到的,不明白原理。还是VS1003有快进功能??

网友:
你看到那个是使用VS1003做的吗?

网友:
官方文档有,只是年代久远,记不清哪个文档说的了

楼主:
是用VS1003做的,我拆开看过,丝印清晰可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VS1003做的,我拆开看过,丝印清晰可见。

简单一点哈,不管是CBR还是VBR,算出个平均码流,然后按时间算出文件偏移,然后读数据丢给1003就行了

可以看这个文档

楼主:
8.6.5 SCI_DECODE_TIME (RW)
When decoding correct data, current decoded time is shown in this register in full seconds.
The user may change the value of this register. In that case the new value should be written
twice.
SCI_DECODE_TIME is reset at every software reset and also when WAV (PCM or IMA ADPCM), WMA, or MIDI decoding starts or ends.
我怀疑,是不是改下这个寄存器就可以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8.6.5 SCI_DECODE_TIME (RW)
When decoding correct data, current decoded time is shown in this registe ...

貌似还是只能按照5楼的说法来。VS1003只是一个解码器,他需要单片机不停的送数据才行,单片机送啥数据他就放啥声音。然后想要快进还好说,否则遇到可变码率的MP3,任意时间基本没辙,只能大致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