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已经生成Verilog,有兴趣的可以一块研究下

楼主(2015-12-02):
版本要求(之前没注意到):https://www.altera.com.cn/suppor ... ftware+Requirements
步骤:simulink help--------HDL coder

关于环境的匹配也在HELP中,
一步步来就可以了,

其实就是在SIMULINK模型中配置好生成VERILOG的要求,大概分两类吧,异曲同工。
1)用HDL workflow advisor工具,基本上是配置一步运行一步
2) 直接在SIMULINK中配置,里面有配置选项

网友:
我觉得生成的代码不会好用,以前用matlab 生过DSp的程序,根本就不能用。太慢了。

网友:
MATLAB做F28335的电机控制代码速度和自己用TI的库写的C代码差不多,完全可以使用。

楼主:
MATLAB生成任何代码的效率肯定是逐步优化。。。。应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DSPbuilder?其他的也能生成了吗

楼主:
它支持的函数,模型都能,看help吧 我也是刚看了点

网友A:
可以用,但的确需要优化,曾经尝试综合了,HDLcode里例程,一个下变频模块,需要5万多个逻辑单元。

网友:
一般只作参考用,综合面积太大一般是用不了的。

网友:
学习软件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但的确需要优化,曾经尝试综合了,HDLcode里例程,一个下变频模块,需要5万多个逻辑单元。 ...

对,里面有个面积与速度的优化选项,还没弄明白

请问你的数字下变频例程是怎么找到的,我只在help中实现了一个FIR滤波器,
还有,HDLcoder的例程怎么找呢,这好像是纯粹的生成verilog语言,
还有altera dsp blockset和HDL code是什么关系 呢?我觉得前者应该是真对altera芯片的一些IP核吧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我刚接触matlab,不知道怎么将.m文件生成C程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里面有个面积与速度的优化选项,还没弄明白

请问你的数字下变频例程是怎么找到的,我只在help中实现 ...

我用的是matlab2014,在帮助文档的HDL coder目录下的例程中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