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接触高压取电,大家能给点建议吗

楼主(2015-12-02):
现在是如果用带极性的电容,电只能冲到2V左右,如果无极性的电容,电压随时间上升电压上升。非接触取电的能量很小,怎么样来提高这部分取电的效率。我目前是做了个电源开关,到一定电压开,回落到一定电压关,但效果不理想

网友:
如果能够加个可充电电池,很好解决的。

网友:
凌特好像有适合这类超低能源处理的电源IC。

楼主:
可以推荐个型号吗

网友A:
高压上电流大不?电流大可以用感应取电。我之前做过大于8A的高压电流取出的电可以直接带GPRS模块。
如果不带重负载电路和互感器很小很简单。

网友:
用个低功耗的单片机来试试呢 —— 单片机开始工作后,因为电压上升缓慢,所以可以定时检测放电防止超压!

另外如果加个充电电池,事情确实简单很多!

楼主:
嗯,目前照这个电路的话,所采集到的能量还不能带动单片机

网友:
这个方法是可行的。我公司有这样的产品,是挂在10KV线缆上的,不过我没有原理图

楼主:
你公司可以取到多大的功率

楼主:
电缆上不一定有电流,但肯定有电压,所以只能用这个办法来取电

网友(2018-05-05):
引用 网友A:
高压上电流大不?电流大可以用感应取电。我之前做过大于8A的高压电流取出的电可以直接带GPRS模块。
如果不 ...

想了一下,平时好说。短路时,过电流如何旁路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泄放的假负载

想了一下,负载如果变化不大,线路电流变化范围又很大的话,会不会线路电流较大时,整个电源的效率很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过大一般指故障时刻,这时就算磁饱和,只用后备储能电容或电池供一会儿电就可以了,故障会有保护会断 ...

我指的不是短路故障的时候
比如,CT供电额定负载时,主回路的最小启动电流20A,线路额定电流600A,短路电流15kA
设计的时候,肯定要满足20A~600A之间变化时,负载都能稳定工作。在20A能正常工作,那么电流600A的时候,会不会CT取电的电源变换部分效率偏低呢?
其实效率低点不是主要问题,主要疑虑是效率低了电源自身发热严重,散热比较麻烦,体积也不能太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