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86步进电机以及驱动器常州厂家的名称?

楼主(2015-12-02):
求助各位大神,请问哪个厂家的步进电机质量不错,我记得以前论坛里面有说是常州的一些品牌不错,但是找不到是那个帖子了。
目前看雷塞的电机型号:86HS45-W90,我看上面的规格写的是1.8度/4.2A的
请问这个型号的步进电机 用 L6205 或者 TB6560可以驱动吗?
刚刚接触步进电机,很多不懂的,慢慢学习中。

网友:
moons 鸣志电机不错

网友A:
国产鸣志步进电机做得最好,但价格也贵。性价比高的都出自常州那边的,雷赛的电机应该也是常州那边的。

网友A:
开环步进驱动器目前价格很便宜,用量不大的话感觉没必要自己做。

网友B:
步进驱动好坏很明显,步进电机好坏主要区别在哪里?发热?噪声?精度?

我们用的常州的,很便宜的货,也没感觉什么不对劲,只是电机座的线头容易松动和断。

网友C:
楼煮说下你的具体应用场合,,,,

就算是 很牛13的品牌,在粉尘密布,水蒸气密布的场合,一样活不过3个月,,呵呵

网友D:
TB6560可以驱动57以下电机,3.5A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步进电机 选型 ”不是合格的标题。请看版规11。不修正会被封锁ID。

你好,莫大,这个标题是不是改不了了(没有找到更改的地方),要重新发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驱动好坏很明显,步进电机好坏主要区别在哪里?发热?噪声?精度?

我们用的常州的,很便宜的货,也没 ...

你好,能否提供下你们公司用的常州的电机厂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鸣志步进电机做得最好,但价格也贵。性价比高的都出自常州那边的,雷赛的电机应该也是常州那边的。 ...

嗯嗯,是的,上次就是看到有个帖子,说雷塞的电机就是常州的,好像是金什么的,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环步进驱动器目前价格很便宜,用量不大的话感觉没必要自己做。

你好,能否推荐下,性价比高的驱动器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步进电机 选型 ”不是合格的标题。请看版规11。不修正会被封锁ID。

你好,莫大,找到怎么改标题了,呵呵,下次一定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煮说下你的具体应用场合,,,,

就算是 很牛13的品牌,在粉尘密布,水蒸 ...

我们准备做的设备是办公类型的,用于切纸的,应该不涉及粉尘,湿度也不大,关键不是长时间使用,要用的时候打开用下,不用的时候就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环步进驱动器目前价格很便宜,用量不大的话感觉没必要自己做。

目前量不大。因为这个设备的控制和界面的电路和程序都是自己弄的,板子上留了,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接口,因为有多余的地方,想在板子上再加上步进电机驱动芯片,这样既可以外接驱动器,也可以自己做驱动。如果自己可以做好,就直接接步进电机了。目前处于开发阶段,可以多接些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TB6560可以驱动57以下电机,3.5A没问题。

我看了,我们这的样机 步进电机就是 86的。 86HS45-W90 1.8°/4.2A,两相的,这个的意思我的驱动芯片每路输出都要4.2A,还是两路输出总共4.2A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鸣志步进电机做得最好,但价格也贵。性价比高的都出自常州那边的,雷赛的电机应该也是常州那边的。 ...

雷赛有自己的电机公司。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准备做的设备是办公类型的,用于切纸的,应该不涉及粉尘,湿度也不大,关键不是长时间使用,要用的时 ...

   正好拆了台切纸机,,里面是中小功率交流电机+变速齿轮,切纸是需要很大力的,,,

普通办公打印机内,多是小功率步进电机和微型直流伺服方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好拆了台切纸机,,里面是中小功率交流电机+变速齿轮,切纸是需要很大力的,,,{:titter ...

嗯,切纸要用到很大力,有些还需要液压的,但是推纸一般用的步进电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了,我们这的样机 步进电机就是 86的。 86HS45-W90 1.8°/4.2A,两相的,这个的意思我的驱动芯片每路 ...

在使用两相步进电机时发现步进电机的转矩小,或达不到额定标称的转矩值,只好加大步进电机的尺寸和标称电流,以满足动力要求。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电机的问题,而是在步进电机选择或驱动器工作电流的设定上有不妥之处,没有发挥出步进电机的最大效率。5_/_!?'_8D*_8O
首先,从驱动器方面考虑,目前大多数两相步进电机的驱动器是采用全桥输出的四线接法,如果两相步进电机也是四线的,驱动器按照电机的标称电流设定,应该说是正确的,而且效率最高,输出转矩能够达到最大值。目前,新生产的步进电机大多是这种形式的。
%?!F:S4z6L+}/u,S6b1a而目前网友大多是买的二手早期生产的步进电机,多是两相六线制的(四组两对串联线圈,每对有中心抽头),还有少量八线制的(四组两对独立线圈)。bbs.5imx.com5S1c5D o)A&V
是两相六线制步进电机有两种接法,第一种是舍弃中心抽头接两端,实际就是将每组的两个相线圈串联起来使用,电机堵转矩大和效率高些,但是高速性能差。第二种是接中心抽头和一端,这种接法电机高速性能好些,但是每相有一组线圈空闲,堵转矩小和效率低些。目前网友大多是采用第一种接线方法。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两相驱动器的电流到底应该设置多大正确,一般还都是按电机标称电流值来设定,这就出现了前面提到的电机效率问题。+E%I!E'K a.e:?.X,n
一般步进电机标注的电流是相电流(或电阻),就是每组线圈的电流值(或电阻),如果两相六线制步进电机采用第一种接法,相当于将两组线圈串联起来,那么其每相电阻加大,额定工作电流减小,即使驱动器设置成标称电流也达不到各相的额定输出值。所以在选用驱动器和步进电机时出现电流匹配问题。正确的方法是应将驱动器的输出电流设定为步进电机额定相电流的0.7倍(也不是通常认为串联起来的电流减半)。举例,比如一个带中心抽头的两相步进电机,标称电流是3A,驱动器电流应该设定为3*0.7=2.1A。所以就出现你尽管选了3A的步进电机,实际上它的功率相当于两相四线制的2.1A步进电机。)[4C1e%[&u)V1U7z
再谈谈八线制的步进电机接法,也有两种,第一种是将每两组线圈串联使用,这样驱动器的电流也是设定为电机相电流的0.7倍,这种接法电机发热量小,但是高转速性能差些。第二种接法是将每两组线圈并联使用,驱动器的电流设定为电机相电流的1.4倍,其优点是高转速性能好些,但是电机发热量大,但是步进电机有点温度是正常的,只要低于电机的消磁温度就行,一般步进电机的消磁温度在105度左右。.E7D.J)L2e$H'w6P
所以在你有了输出电流不可调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指两相全桥输出驱动器,如网友常用的TA8435,TB6560、A3977等驱动芯片)后,如何选用步进电机很重要,如果你的驱动器是2A的,尽量选用两相四线制2A的电机(如二手的日本东方电机大多是这种)如果你选用两相六线制电机,就要选标称相电流为2 / 0.7=2.9A(大约)的电机。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驱动器的作用。
(S-^)\3x'W {![;K$P0v;I8X8K不过你要是选用的驱动器是半桥输出(如SLA7062M、SLA7026等驱动芯片),那只能接两相六线制电机,驱动器的电流和电机标称电流是一致的。不过这种驱动器目前很少,效率低。2T0}#L2N0e$_7M
对于六线和八线步进电机相线圈采用并联工作,可以发挥出最大的输出转矩和表现出很好的动力性能,六线电机是无法接成并联形式的,实际已经在内部串联起来了,串联的公共端是中心抽头。只有八线电机的相线圈是可以并联使用的。
-F7?:`.K;v1e"I8|如果能将电机后盖打开,看一下里边的接线结构,是可以进行改动的,使六线电机变成八线电机,这样就可以并联使用了,但不是所有的六线电机都能改制,只有从电机后面看到的连线接头形式的可以改动,而有的电机是焊盘接头,改制就需要高超的技术了。我已经改制了几个步进电机,即串联也可以并联使用,并联使用时相电流是原来的1.4倍,高速运转性能大大提高,转矩也提高不少。我在另外一个帖子有详细的改制方法介绍,可见bbs.5imx.com7e7} H1B!k&I'h

({#^ U8\'~9|%v/H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对于电控部分步进电机和驱动器的电路设计使用,有的网友不是很注意发挥其最佳效果,一味追求高价位和大电流,追求高速度。其实里边有很大的潜力能开发和利用,一个是你要认真计算一下机器载荷,到底需要多大的转矩和速度,尽管你的驱动器和电机选的都很大,但是其效果没有发挥出来,另外,你的速度也不要追求过高,想想实际加工过程中,你DIY机器的的进刀量又能有多大(要取决于机械结构、刀具及加工材料材质),速度高了也用不上,就像DIY雕刻机的机架一样,其机架的刚度并不是靠加大材料的重量和厚度来提高的,而是靠结构,一些网友做的小小的雕刻机竟有几百公斤重,都是用20mm甚至更厚的钢板做成,其实是一种很大的浪费,使用搬动也不方便,如果采用型材或者加工成筋骨结构,在保证刚度不变的情况下,重量可以减轻一大半。电机和驱动器也是同样,做好匹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省钱省力

网友:
四通 雷赛 白云山? 东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使用两相步进电机时发现步进电机的转矩小,或达不到额定标称的转矩值,只好加大步进电机的尺寸和标称电 ...

仔细看完你的回复,谢谢啦,明白了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仔细看完你的回复,谢谢啦,明白了些。

不客气。我从网上查的。
共同学习。
86一般都是用定制的驱动器,单芯片没有驱动86的。
我用步进电机十来年了。
都是42,57的,没用过86.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客气。我从网上查的。
共同学习。
86一般都是用定制的驱动器,单芯片没有驱动86的。

哦哦,十年了,应该叫前辈了 。怪不得找半天没有找到大电流的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