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哪家的焊台性价比高点

楼主(2015-12-02):
买了几个华宜的刀头,感觉还可以,不知道这家的焊台怎么样?
价格比快克便宜了近一半。
兄弟们,有什么性价比高点的焊台推荐啊。

网友:
我也同样疑问,记号关注

网友A:
二手白光936,937

网友:
前公司用SLD的936,没觉得有啥问题,实验室和返修的几个焊接老手都用它。

网友B:
性价比看咋说了
999/999=1
9.9/9.9=1
这是正常的

但通常是
999/N=1
要求N必须小,这不是求性价比,这是刁难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性价比看咋说了
999/999=1
9.9/9.9=1

这东西看上去很酷,是什么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手白光936,937

二手的就不考虑了,虽然是小作坊,但人多时好歹也要6条焊枪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东西看上去很酷,是什么玩意?

偶最近团的焊台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最近团的焊台 呵呵

DIY的那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性价比看咋说了
999/999=1
9.9/9.9=1

很酷,求链接

网友:
对的 就是就是!

网友C:
就 快客 936A 就行 别迷信 白光 我有FX888 不咋地 现在还坏了 艹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7944-1-1.html

还在团。呵呵

网友:
马云家搜索白菜白光

网友:
安泰信 S-16,才买的,用的还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 快客 936A 就行 别迷信 白光 我有FX888 不咋地 现在还坏了 艹

那个IC很难买到,郁闷中,我有台还在维修当中呢!

网友:
我们公司买的是白光的

网友:
用的都好高大上呀

网友:
安泰信焊台型号更正一下,不是S-16,是 ST-60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7944-1-1.html

还在团。呵呵

谢谢,去看看

网友:
白光吧,很好用,钱不白花

网友E:
ATTEN 8586,风枪+焊台  平均每天开3-4小时,已用4年,换过两次手柄,改装过一次,到现在没毛病。

网友:
今天刚收到快克的焊台,明天试试怎样

网友:
这个年代了,936之类的就不要考虑了, 我感觉 快克的203H 不错, 8 900吧, 安泰信的叫306 便宜点 600多吧, 都是高频焊台, 我感觉回温比白光951好

,烙铁头镀层稍微不如白光原装的,我用刀头,快克一个10块, 白光t12一个接近100, 性价比比白光好多了

你要能承受T12 的价格,直接二手白光951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感觉焊台没必要多高大上,936,888之类的都行。关键在烙铁头,尤其是焊接小焊点的时候。现在用着紫铜烙铁头,导热极好,无铅焊锡,应付0603~1210贴片元件,焊台只要开到240度就行,头子用时间长了,氧化了,用锉刀磨一磨又和新的一样了。唯一要注意的是紫铜头第一次使用的时候一定要上锡保护,否则很快就氧化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个IC很难买到,郁闷中,我有台还在维修当中呢!

你的是 啥问题 ? 我的现在是 上电 以后  没反应,灯不亮 也不热。。。。。。

网友:
我也是
安泰信,具体型号忘了

网友:
白光951妥妥的。个人就买马家的白菜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7944-1-1.html

还在团。呵呵

团购焊台吗?权限不够,看不到,可惜了。

网友G:
黄花的MT-936感觉不错,80W,温升快,200多
不建议买某宝上的T12,隔离做的不是很好,老子打坏了一个Nand 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团购焊台吗?权限不够,看不到,可惜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322r3d016f2
那你只能看这个了 自己旺旺联系了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黄花的MT-936感觉不错,80W,温升快,200多
不建议买某宝上的T12,隔离做的不是很好,老子打坏了一个Nand F ...

所以我第一时间做一个隔离变压器给它

网友:
70w的隔离变压器体积很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是 啥问题 ? 我的现在是 上电 以后  没反应,灯不亮 也不热。。。。。。 ...

我也怀疑是那个IC坏了,看了下规格书,好像是集成了1701C和4运放的IC,想办法搞个转接板用这两个IC代替那个集成IC。

网友:
威乐,之前了解过,还可以的

网友:
本人有台高频焊台,买来就用过两三次,要不。
https://2.taobao.com/item.htm?id ... .1000925.0.0.2RMLjB

网友(2016-04-07):
引用 网友E:
ATTEN 8586,风枪+焊台  平均每天开3-4小时,已用4年,换过两次手柄,改装过一次,到现在没毛病。 ...

这个东西我也有。
这个焊台的热风枪热风量偏小,远远没有现在买的100元左右的热风枪好用(效率差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