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上下拉电阻过小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2015-12-02):
主机:
      外购。
从机:
      去年之前做的一批板子,485通信正常。今年重新做了一批板子,485通信不正常,1m的短线AB接上下拉电阻到1.2k才正常,1.5k都不行,后来用二三十米的线挂了二三十个从机通信正常。

        数据1s一次,前一个图片是未加上下拉的485芯片RX波形,后一个是加上上下拉的波形.
应用:
     同一批的从机线长增加到几百米的通信就不正常了,请问一下是因为上下拉电阻太小的原因吗?

网友:
我也再调485  头疼.

网友A:
上下拉电阻应该主机接好。然后从机只要在最远端接个终端匹配电阻就好
主机端用1.2K的上拉和下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拉电阻应该主机接好。然后从机只要在最远端接个终端匹配电阻就好
主机端用1.2K的上拉和下拉电阻 ...

主机是别人的设备,动不了,每个从机都接了1.2k上下拉,是不是有影响啊

网友B:
485在同一个总线上只能有一处上下拉,两个120Ω终端电阻。按485设计标准挂32个设备,每个设备阻抗>12k.  32个12K并联为375Ω,375和2个120Ω并联,总负载为52Ω左右,因此你的上下拉电阻和这个52Ω串在一起,两端电压为5V,52欧姆上要分得电压至少要200mV以上,上下拉为624欧姆左右。大于这个值都会导致最大负载下空闲总线电平压差低于200mv,为不确定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机是别人的设备,动不了,每个从机都接了1.2k上下拉,是不是有影响啊

肯定不能每个从机都接上下拉啊
上下拉有的一个地方接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5在同一个总线上只能有一处上下拉,两个120Ω终端电阻。按485设计标准挂32个设备,每个设备阻抗>12k.  32 ...

线短了可以,线长了就通信不正常是因为上下拉太小的原因吗

网友B:
线长会出现问题,线短没问题,一般是终端电阻的原因。同样相同的距离,低波特率正常,高波特率错误,也是终端电阻的原因。你以前正常,不代表你设计没问题。最简单的办法,用示波器看波形,绝对有反射,波形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长会出现问题,线短没问题,一般是终端电阻的原因。同样相同的距离,低波特率正常,高波特率错误,也是终 ...

主机的设备有120的电阻,从机都没有,一般一条线10来个从机,加上终端电阻能好些吗

网友:
485布线采用线性拓扑结构,终端要加在起始端和末尾端,你主站在哪里无所谓。主站也是个485设备,和从站一样的。两个终端电阻需要加在线路的首端和末端。你应该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再确定采取何种操作。如果波形变形,电压幅值是够的,则是终端匹配问题。如果波形没有变形,但是电压幅值不够,则是你的485驱动能力不足。更换485 IC即可。

网友:
485通信的上下拉电阻,一般15K~22K,用1.5K就是找死

网友:
如果每个485都接了上、下拉,当设备多到一定程度时,驱动会不够的。
其实上下拉只要主机接就可以了(没有上下拉可以增加设备的接入数,是可以的),终端电阻在长线时是要接入的。

网友:
采集系统里面 目前采集器采用1K~2K的上、下拉,电表全部没有上下拉电阻,连120欧姆的匹配电阻也没有,带个几十块电表还是很轻松的。

对于485的上下拉,最好只有主机加,多台设备同时加,偶尔会造成驱动能力不足,拉不上去,也拽不下来,蛋疼(跟芯片的驱动能力、上下拉电阻强度有关,当然,其中个别几台设备加了,也不会影响通信)。

曾经对于485加强驱动能力做过这样两种尝试,①末端增加上下拉电阻②末端增加匹配电阻,都能达到加强485驱动能力的效果。

总之,全部从机都加上下拉电阻的做法肯定是不妥的,可以适当加上匹配电阻,如果末端驱动不足时。

网友C:
同一个网络内只在主机处加电阻

网友:
RS485的上下拉电阻至少得10K, 或者LZ可以考虑TI的RS485中继芯片

网友:
建议用西门子有源终端,这个比较可靠

网友:
只有主机加,但主机如果是别人设备的建议你从机选-50mv以上就认为1的485芯片,可以避免这一点。如max13085。

网友D:
引用 网友B:
485在同一个总线上只能有一处上下拉,两个120Ω终端电阻。按485设计标准挂32个设备,每个设备阻抗>12k.  32 ...

请教一下:52欧姆上要分得电压至少要200mV以上 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 是硬性规定吗还是说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52欧姆上要分得电压至少要200mV以上 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 是硬性规定吗还是说是什么意思? ...

上下拉电阻的专业术语叫”偏置电路",它的作用是 在总线上所有节点处于接收状态时,保持总线电压为高电平。 RS485的规范里面高电平是压差大于200mV.
当你考虑最坏的情况,就是负载最大的时候52Ω,也需要偏置电路中这个52欧姆总负载上的电压差要大于200mv,低于200mv时RS485接收器的输出状态是不确定的。
当然现在有很多的485芯片都有空闲(压差小于200mv)输出信号保持高电平的功能。偏置电路的存在使得你设计的电路对所有的485芯片来说,都可以让它空闲输出保持高电平。
当然如果你要更深入地考虑485接收器滞回电压,总线信号干扰等因数时,你需要适当地大于200mv这个值。

网友:
485测试时,各种参数测试条件都是在最大负载下为54Ω的测试结果,他们测试的终端电阻为125欧姆,375并两个125及为54.1欧姆。但一般实际应用中终端电阻选择的是120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一个网络内只在主机处加电阻

严重同意,如果每个设备都加,就得算一下并联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下拉电阻的专业术语叫”偏置电路",它的作用是 在总线上所有节点处于接收状态时,保持总线电压为高电平 ...

嗯嗯  明白了 。谢谢   还有很多需要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上下拉电阻的专业术语叫”偏置电路",它的作用是 在总线上所有节点处于接收状态时,保持总线电压为高电平 ...

解释的非常透彻,我估计很多用485的人,都不知道这个200mV; 另外,485组网不一定非要用线性拓朴的,如果有中继器,从广议上来看是可以组成星形的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解释的非常透彻,我估计很多用485的人,都不知道这个200mV; 另外,485组网不一定非要用线性拓朴的,如果有中 ...

用中继可以组成星型,树形等结构,从逻辑上来讲他们是同一个网络。但是从物理上来讲他们是多个网段了。每一个网段也都需要两个终端电阻和偏置电路,节点连接方式也应该用线性。就整个网络来看,它不是线性,但每一个网段还是要遵循线性、终端、负载阻抗的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中继可以组成星型,树形等结构,从逻辑上来讲他们是同一个网络。但是从物理上来讲他们是多个网段了。每 ...

答的非常好啊;RS485专家!
大家有问题可尽管来找这哥们提;

网友:
虫子!专家!前些日子调挤出拉丝的多机联动,就出现过末端乱码,用电脑接收又正常,打开变频器才发现有小小的拨码,可以断开终端电阻。到现在三月了,一切正常!听楼上解释,霍然开朗!

网友F:
现场485会有你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场485会有你想不到的问题。

深有体会,有一次客户反馈的问题,485通信线缆和变频器都放在线槽里,耦合距离达几十米,造成的强干扰导致设备复位重启,但是在重启过程中由于干扰原因,自检未通过,一段时间之后设备正常!但是就反复出现重启。布线无法更改,后面让他加了隔离器,虽然通信有时候不正常,但是至少设备不会频繁重启了!

网友(2016-02-12):
学习了,485的水很深,但各位专家都说出了关键,就是那个200mV。

网友(2020-08-19):
搜索的时候看到这个帖子,有个疑问,485的AB端到底要不要接上拉电阻,很多教材里面都有说接电阻,有的说是10K,有的4.7K有的1K,甚至还有几百欧姆的,另外用万用表测量AB之间的电压多少V为标准,现在有个问题,开始的时候大概2.7V工作一段时间后AB电压只有0.3V,什么原因

网友:
这帖子都几年了,该不该加上下拉并没有直接的答案。如果你只管你设备本身,RS485你唯一要保证的就是,你能够驱动最大52欧姆负载,且输出压差要在1.5V以上。如果你要考虑全局那么你就要考虑偏置电路和终端电阻。

网友:
事实上,RS485系统是不需要上、下拉电阻的。
上、下拉电阻的目的是:空闲时,能得到一个稳定的电平。

我们是:每个从机20K上、下拉电阻,就是为了空闲时波形看着舒服。

网友:
经常用485,这个帖子是我看到说得最明了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