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1.8~5V输入,20V输出的芯片?用来驱动电子墨水屏的

楼主(2015-12-03):
如题, 电流是40mA以下.

淘宝40块钱淘了一块kindle 2的6寸电子墨水屏, 结果它的驱动电压要求 -20V,+22V,-15V,+15V,
找到一个输入1~10V, 输出36V可调的 LT1613芯片, 有用过的么,怎么样?或者有什么其它的芯片给推荐一下.
主要是要低启动电压, 低静态功耗.输出要有15V,40mA.

顺便贴上我搜到的资料:
电子墨水屏是元太的ED060SC4:
LT1613资料直接上链接:http://cds.linear.com/docs/cn/datasheet/1613fs%20chs.pdf

网友:
https://hackaday.io/project/4446-e-ink-raspberry-pi-display

网友:
LT的升压IC 还是不错的

网友:
led驱动有pt4101,我一直在用,输出超20V要加分压电阻,否则会保护。

网友A:
这个耗电这么厉害吗?不是说墨水屏耗电很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耗电这么厉害吗?不是说墨水屏耗电很少吗?

最大功耗有1W,典型应用400mW,这功耗比同尺寸同分辨率的TFT液晶好点.
主要是驱动电压太高,在网上看了看,电子纸低压驱动也是目前的一个研究方向.

网友(2016-01-08):
驱动成功了吗

网友:
二楼资料好呀

楼主:
是,主要是这个屏没寄存器和通讯协议资料,2楼的链接里有人逆向了这个屏的协议。

网友:
同关注。淘宝有套件卖了,价格好贵。

网友B(2016-03-24):
TPS65185  TI的电子墨水屏电源管理芯片, 我做了板子了,已经大概调通了

网友(2016-06-09):
引用 网友B:
TPS65185  TI的电子墨水屏电源管理芯片, 我做了板子了,已经大概调通了

你的 板子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