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CPLD综合后生成的8分频电路

楼主(2015-12-03):
CPLD综合以后的电路,有几个地方没看懂4'h1,5'h03,1'h0

网友A:
来个verilog代码,而不是综合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个verilog代码,而不是综合图,

代码很简单,我就是想看懂这个电路图

网友B:
最左边加法器是实现DIV8加1,然后经过2选1,给DIV8清0重新开始计数,清0条件是计数计到3。这样计数状态共有0/1/2/3 共4种计数值。最后一个触发器用来做二分频。这样先除4再除2,就是除8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左边加法器是实现DIV8加1,然后经过2选1,给DIV8清0重新开始计数,清0条件是计数计到3。这样计数状态共有 ...

4'h1,5'h03,1'h0 这个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4'h1,5'h03,1'h0 这个是什么东西

就是“多少位”“什么进制”的“数值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4'h1,5'h03,1'h0 这个是什么东西

你这是浪费别人的时间,就好像2+3=5,你不认识2/3/5,然后问为什么这个式子是这么算的。。。

网友C:
呵呵哒   你是一页书都不看,净等着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哒   你是一页书都不看,净等着问了

确实没找到哪本书上讲这个内容的,你知道麻烦你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浪费别人的时间,就好像2+3=5,你不认识2/3/5,然后问为什么这个式子是这么算的。。。 ...

我承认我不懂,也没找到书上有讲这个的,麻烦你推荐一个入门级的书籍

网友D:
这根本就不是综合之后的电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承认我不懂,也没找到书上有讲这个的,麻烦你推荐一个入门级的书籍

数字电路基础  Verilog HDL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根本就不是综合之后的电路

你这么确定?我有必要拿这个骗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字电路基础  Verilog HDL基础

4'h1,5'h03,1'h0 verilog 有这个说明吗? 数字电路看的懂,主要这几个符号。我学的是VHDL没发现这些符号,结果被人嘲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浪费别人的时间,就好像2+3=5,你不认识2/3/5,然后问为什么这个式子是这么算的。。。 ...

我学的用的VHDL,这个是 Verilog HDL语法里面的吧

网友:
看电路图,这三个输入应该是常量值。第一个好像是预置数,用于与计数器输出相加,若为零计数器复位。第二第三个,应该是比较常量,用于与计数器输出比较,若相等,输出复位。lz你的图太小,看不太清楚,只能大致分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么确定?我有必要拿这个骗你吗

火气还不小,我读书少,你就算骗我我也没办法。
这是RTL view,不是Netlist view,综合做的事情就是RTL to Netlist

网友:
4'h1 就是计数器不断加1的那个“1”;5'h03我猜想你RTL代码中是不是定义了5位数值用作比较,比如if(div8 == 5'h3),1'h0就是因为比较的是五位,所以添加了1位高位;

网友:
看楼上的吧,感觉说的有道理;

always @(posedge clk)
    if( 5'h3 == count ) en <= 1;
    else                en <= 0;

always @(posedge clk)
    if( !en ) count <= A + 4'h1;
    else      count <= 0;

always @(posedge clk)
    if( en ) VFCLK <= !VFCLK;

网友:
上面的效果不太好,换了一个软件重新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