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量程,高精度电流采样方案

楼主(2015-12-03):
有没有量程0.1~35A,精度<=1%的电流采样方案? 直流,电压4~15V.

网友:
精度<=1%,感觉古老的ADC0809就能满足LZ需求,分辨率1/256

楼主:
使用一个采样电阻,有没有办法做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一个采样电阻,有没有办法做到?

交流直流都不说,使用环境不说,成本效果不说,你问的太笼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直流都不说,使用环境不说,成本效果不说,你问的太笼统了

一般使用环境,直流(电压4~15V),体积尽可能小,成本(仅采样部分)30人民币以内。

网友A:
用 康铜片 采样电阻,淘宝有卖的,随便找个高边采样芯片就行了zxtc1009之类

35A不算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2#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康铜片 采样电阻,淘宝有卖的,随便找个高边采样芯片就行了zxtc1009之类

35A不算大

为了降低功耗,我的采样电阻被限制在1毫欧(不能加大),ZXCT1009在Vsense<10mV时,误差非常大,无法达到1%,而我的要求不仅是大电流时能达到1%精度,要在100mA~35A整个量程都要是1%。

网友B:
分段,小量程放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了降低功耗,我的采样电阻被限制在1毫欧(不能加大),ZXCT1009在Vsense

你滴表述的有问题,如果不分档位的话,你要的是读数精度+-1mA的系统,放大器上AD8205好了,芯片也不太贵 ,最大数字35.000,应该去找16bit的ADC了,比如C805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段,小量程放大。

如果采用分段,那么就是要使用多个采样电阻,在大电流时,多个电阻会增加功耗。

如果增加MOS来选择,整个体积又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滴表述的有问题,如果不分档位的话,你要的是读数精度+-1mA的系统,放大器上AD8205好了,芯片也不太贵  ...

我不知道哪里表述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哪里表述错了?

要不要分档,你没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采用分段,那么就是要使用多个采样电阻,在大电流时,多个电阻会增加功耗。

如果增加MOS来选择,整 ...

采样电阻一个,采样信号分成两路,其中一路放大后进AD的一个通道,另一路调理后直接进AD的另一个通道,
不会是只有一个ADC通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分档,你没说

要分档我就不来这里找方案了

网友C:
高边电流传感器,+ADC_10/12bit +软件校准,如果是满量程1% 总体不难,关键在软件校准,和校准方法,成本<15元

网友:
交流还是直流?交流可以直接用计量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边电流传感器,+ADC_10/12bit +软件校准,如果是满量程1% 总体不难,关键在软件校准,和校准方法,成本 ...

目前用的是ZXCT1020在大电流的时候,也就是Vsense>10mV的情况下精度大概能满足3%,但是小电流就不理想了,在采样电阻1毫欧,实际100mA的情况下,测出来是300mA,

这也没办法,这颗芯片就是这样。校准后也不理想,除非每个产品都进行全量程的曲线拟合,但生产太麻烦。

因此只能用13楼说的方法了。以12位AD算(3.3V为量程),每bit 0.8mV,0.8mV/0.001R = 0.8A.仍无法达到精度要求,如果把外部参考电压设为0.35V,那么每bit就是350/4096= 0.085mV ,0.085mV/0.001R= 85mA还是不行。

网友:
试看INA219是否可用?

网友:
用电表计量芯片可破,找有直流计量功能即可

网友:
不分段的话,不好搞啊

网友:
明明是1/3500,用1%精度芯片,怎么可能?

网友:
楼主直接写1ma精度吧。如果低端采样,加固定增益pga或许有可能。

网友:
速度要求不高的话,INA226.

网友:
用多个4运放芯片,做分档差分放大

网友:
难啊,5位半万用表都没这个精度。

网友:
楼主你的表述确实有问题,通常说精度1%是指全量程的1%,你这个要求的是 1/35000 = 0.00285% (28.5ppm FS)

这个精度要求太高了,不分档的话很难达到

比如我手头的   34465A 六位半万用表给出的指标是 3A 档一年之内精度为 1mA (相当于 333ppm FS)

另外一台 Keithley 2000 六位半万用表给出的指标是 3A 档一年之内精度为 1200ppm + 40ppm FS

编辑原因: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