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装时,云石机等切割打磨使用什么吸尘设备好?

楼主(2015-12-03):
墙壁切割线槽时灰太大了,使用什么吸尘设备比较好?
家用吸尘器肯定不行.

网友:
洒水呀,然后戴3M口罩。

网友:
买个喷壶,调节好喷嘴,喷水雾。

网友:
背个这种喷雾器,绝对很屌,水量充足

网友:
旋风集尘器

网友A:
可以用小狗吸尘器,买大功率的旋风式的,用起来很方便,倒垃圾和清洗也很简单.11年买的,到现在用着还很好,各种垃圾一吸就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小狗吸尘器,买大功率的旋风式的,用起来很方便,倒垃圾和清洗也很简单.11年买的,到现在用着还很好,各种 ...

小狗就是垃圾,吸力太小,漏气厉害

网友:
现在有自带喷水的切割机

网友:
要接水管用的

楼主:
回复ls各位:
口罩肯定要带的,但是切割时即使有人在边上洒水,也是很大的灰,看老外的工作场所和工具,灰大的地方都是直接配吸尘装置.
家用吸尘器肯定不行,看过别人用过.
看来最终还是试试旋风集尘器.

楼主(2016-01-27):
引用 网友B:
灰大,就完事后打扫么,要吸尘干啥

中国人的木工车间,灰大?不是还有鼻毛么?
老外的木工车间,灰去哪里了?

网友:
有喷水组件,搞个小水泵接上就行了

网友(2016-09-03):
买专用的开槽机,比云石机贵点,但是专门设计有个接小水泵的接口,基本没有灰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