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ADC系统的地线问题

楼主(2015-12-03):
是这样的,现在要搞一个24bit的ADC系统,精度要求蛮高,整个系统的电源都是从一个USB接口过来的,我计划将USB的5V电源分两路稳压,一路3.3给系统数字部分供电,另一路4.5V低噪声稳压给ADC和模拟部分供电,那么问题来了,地线要怎么处理,是从USB电源稳压处开始,就把模拟数字地分开走么,这样相当于两个地线最终是在电源处汇合到一起;还是模拟地和数字地用一个磁珠或者0欧姆电阻在ADC下面连在一起,这样就是两个地线实在ADC处单点连接;
我觉得后者应该是正确的,但是这样模拟部分地线的电流就是要穿过数字部分,才能回到电源,这个我又觉得好像不太靠谱啊!!

这方面经验缺乏,之前也搞过一个24bit的,但是效果并不好,个人猜测是layout以及系统地线处理的不好,看摊子里面各路大神,一坐一个24bit,一搞一个六位半,各种羡慕嫉妒恨啊!!

网友:
第一个好一些,单点接地。

网友A:
具体应用具体分析,不过这两电路在对抗干扰有要求的场合都挂的很快,尤其是第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应用具体分析,不过这两电路在对抗干扰有要求的场合都挂的很快,尤其是第一个! ...

我估计也是的,我觉得第二个应该是比较正确的做法,但是感觉也是怪怪的,大神可否细说,就像我这样的应用,一般的地线原则是怎么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估计也是的,我觉得第二个应该是比较正确的做法,但是感觉也是怪怪的,大神可否细说,就像我这样的应用 ...

我只是用第一个电路在EMC上挂得很惨过 ....... 所以我说要具体应用具体分析,如果没有EMC的要求,纯粹考虑采样精度,那么第一个应该是最好的!你既然都 24BIT 了,想必EMC方面应该没啥要求!

第二个电路没见人用过,属于“两点接地”?

网友B:
第二个电路以前用过,高频干扰通过磁珠会把ADC 地抬起来,坑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用第一个电路在EMC上挂得很惨过 ....... 所以我说要具体应用具体分析,如果没有EMC的要求,纯粹考 ...

好吧,我在仔细思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电路以前用过,高频干扰通过磁珠会把ADC 地抬起来,坑死你。

你这么一说,我都不敢下手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电路以前用过,高频干扰通过磁珠会把ADC 地抬起来,坑死你。

如果把磁珠变成电阻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把磁珠变成电阻可以吗?

那就更惨了。磁珠是在高频时才有高阻特性,换成电阻就是全频都有阻抗。电阻你用小了嘛,又堵不住高频干扰,用大了吧地又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更惨了。磁珠是在高频时才有高阻特性,换成电阻就是全频都有阻抗。电阻你用小了嘛,又堵不住高频干扰 ...

直接电阻腿连上

网友:
感觉楼主的两个方案都不好, 还不如不分。

网友:
输入信号地在哪里

网友:
问题是只有以上两种接法,根据具体情况二选一。难道还有第三种接法不成?

网友D:
有些ADC有AVDD和DVDD,却只有一个GND,还有些ADC有AGND和DGND,却只有一个VDD,综合起来只有两种接地法,就是在电源处单点接地,还是在芯片引脚处单点接地。

网友E:
adc芯片分模拟部分,数字部分,接口部分。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属于模拟系统,接口部分属于数字系统。如何接地,要看具体的adc型号。大部分adc都没有数字地的,整个芯片都属于模拟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ADC有AVDD和DVDD,却只有一个GND,还有些ADC有AGND和DGND,却只有一个VDD,综合起来只有两种接地法,就 ...

这位兄台,你说的太对了,问题的关键就是,像这样的电源不隔离的系统,到底是要在电源处一点接地,还是在ADC芯片引脚处一点接地,从电流的路径上看,貌似应该在电源处接地,但是ADC和DAC的芯片使用说明以及很多芯片公司出的相关教材,都是这类新片的数字地和模拟地要在芯片外面以最短的路劲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c芯片分模拟部分,数字部分,接口部分。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属于模拟系统,接口部分属于数字系统。如何接 ...

那么大神,我直接将ADC芯片完全就放在模拟电源和地的系统里面,就是ADC的所有电源和地线引脚都接到模拟域里面,这样ADC芯片就和数字电源没啥关系了,这样可以么?
我用的ADC有分DVDD、AVDD、DGND、AGND这四个电源引脚,但是没有专门的通信IO口电源引脚,像我上面说的这样用,IO口在直接连到MCU的IO口上面,会有干扰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么大神,我直接将ADC芯片完全就放在模拟电源和地的系统里面,就是ADC的所有电源和地线引脚都接到模拟域 ...

把adc型号说一下吧。DGND有可能是IO GND也有可能是数字GND,不同厂家的规范不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adc型号说一下吧。DGND有可能是IO GND也有可能是数字GND,不同厂家的规范不一。 ...

TI家的 ADS1255。
http://www.ti.com.cn/product/cn/ads1255

再请教下,如果DVDD和DGND是IO的供电,是不是就不能连到模拟电源域里面

网友E:
引用 楼主:
TI家的 ADS1255。
http://www.ti.com.cn/product/cn/ads1255

DGND和AGND都放在模拟系统里,DGND可以稍微和模拟部分割开一点,但必须是直接连接,和MCU的数字地不能连接。DVDD不能直接和MCU的数字电源连接,必须通过电感或磁珠。

网友F:
参考一下user guide里的布线吧.
http://www.ti.com.cn/cn/lit/ug/sbau090c/sbau090c.pdf

楼主:
引用 网友E:
DGND和AGND都放在模拟系统里,DGND可以稍微和模拟部分割开一点,但必须是直接连接,和MCU的数字地不能连 ...

谢谢大神,我回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参考一下user guide里的布线吧.
http://www.ti.com.cn/cn/lit/ug/sbau090c/sbau090c.pdf

好东西,收下了,研究研究,谢过!!

网友:
AGND和DGND的连接我认为有一个重点要考虑,数字地的电流回路,模拟地的电流回路要在分割前就保证其区域独立,注意不是器件在空间上的独立一定要电流回路。如果这一步做好了,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区分仅仅是地弹噪声的分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参考一下user guide里的布线吧.
http://www.ti.com.cn/cn/lit/ug/sbau090c/sbau090c.pdf

大概看了下这个demo板子的layout,他这个好像没有区分模拟地和数字地,并且,是直接用了一整面的铺铜,作为整个系统的地线,不过这里只是ADC和模拟部分的系统,MCU的系统不在这个板子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大神,我直接将ADC芯片完全就放在模拟电源和地的系统里面,就是ADC的所有电源和地线引脚都接到模拟域 ...

IO口要串电阻接MCU,降低干扰。手册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概看了下这个demo板子的layout,他这个好像没有区分模拟地和数字地,并且,是直接用了一整面的铺铜,作 ...

demo的layout 是什么样的? 有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mo的layout 是什么样的? 有文件吗?

文件有的啊,就在上面那个坛友给出的链接里面,IO口是串电阻了。

网友:
终于可以发言了

网友(2016-04-05):
如果电源不能隔离,地线还不如不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