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天开始,像使用U盘一样,升级STM32

楼主(2015-12-03):
有没有想过,像使用U盘一样升级STM32固件,非常简单,非常方便

1:        插入电脑USB接口
2:        把升级固件拖到设备盘符
3:        升级完成

抛弃繁琐的USB DFU,抛弃落后的串口升级,让我们来谈谈U盘升级STM32

1. 为什么设计这个BOOT LOADER

在电子产品开发过程中,为了满足市场需要,经常是先开发出一个简单可用的版本,然后逐步迭代升级,修复bug,并增强系统功能
一个稳定,简单,安全的升级方式,就变得非常重要
对于嵌入式系统来说,常见的升级方式为
串口升级(私有协议或者X-Modem)
USB升级(DFU)
U盘升级(OTG)
网络升级
无线升级(OTA)
从技术来说,这几种升级方式大同小异,原理类似:都是一个Loader代理接收数据通道的数据,然后解密,烧录到FLASH中;但用户体验完全不同,拿串口升级来说,首先用户需要一个串口软件,然后对于没有硬件串口的PC来说,就需要一个USB转串口设备,对于不同PC平台,串口软件就不一样,这需要学习成本,过程繁琐;所以在一些需要用户自行升级远程设备的情况下,即便是通过电话指导,80%的用户仍然不知道怎么升级,导致失败

USB的DFU升级,也是类似的问题,它设计的初衷就是面向专业用户的,而不是小白!所以需要安装DFU软件,按照手册来一步步升级

OTA升级和网络升级,体验好些,可用做到无感升级,但不适合所有场景

而U盘升级,用户学习成本最低,U盘大家都知道,然后拷贝一个Bin文件进去,插入设备,重启设备,就完成升级了,非常简单。类似的变种,比如手机升级,是最先进的,直接将手机模拟成U盘,然后用户拷贝数据到手机,重启就好了,非常简单
在嵌入式系统中,还没这么方便的升级手段,虽然ARM的Mbed有一种类似的固件更新功能,但它是专门为调试器设计的,不能内嵌到用户MCU中
所以,我将手机升级的方案引入到嵌入式系统中,从而为大家提供一个实现稳定,安全,零学习成本的升级方案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研究,有了这个USB MSD Bootloader

2. 功能特点

只占用15K FLASH空间
简单易用,直接拖拽文件进行固件升级,无需任何专业知识
采用USB大容量设备类,不用安装任何驱动
支持各种系统(Windows/Linux/Mac/Android)
不用开发任何上位机,提高产品效率
支持各种加密算法(AES256等),轻松安全升级
自动识别Bin,Hex,自定义加密固件(后缀为sec)文件
支持MD5文件校验机制,保证固件升级的完整性
显示设备升级状态信息
支持长文件名升级
多种措施保证系统健壮性,保证Bootloader不会被误擦除,保证APP合法性
支持用户自定义加密算法和完整校验算法,极致安全

3. 系统原理

系统开机上电后,Bootloader接管系统,初始化USB硬件,等待USB连接
Bootloader在启动后1秒内,检测USB是否连接PC:如果连接PC,则进入固件升级模式,执行第3步;超时则跳转第8步,尝试执行用户APP
Bootloader模拟成MSD设备,构建FAT16虚拟文件系统,U盘名为”Bootloader”,容量为100M,但具体实际可用空间,根据用户MCU来确定,建议不要复制除APP之外的无关文件
当用户复制文件到U盘时,Bootloader会判断文件后缀和判断文件size,如果size大于实际的MCU可用FLASH或者文件后缀不合法,则进入错误状态,更新状态文件,重新枚举USB
文件后缀和size通过检测后,Bootloader会截获PC发送文件数据流,并写入MCU 对应的Flash中
如果写入过程中出错,则终止操作,擦除APP内容,进入错误状态,更新状态文件,重新枚举USB
成功写入后,Bootloader更新状态文件,重新枚举USB,显示升级完成;但不会运行APP,只有拔掉USB后,再次重启,才会进入第8步,尝试运行APP
Bootloader检查APP固件的栈和入口函数合法性,只有通过检测后,才开始执行APP。检测判断条件是栈指针必须在RAM地址空间内,入口函数地址必须处于THUMB模式,并LSB为1
停止USB设备,关掉所有的中断,执行APP,APP开始接管系统

4. 支持芯片
STM32F101/3/5/7
重点来了,点击下面链接,下载固件

使用说明手册和使用文档,点击下载

楼主:
上传具体的使用方法截图
希望大家都能用这个工具来实现USB固件升级

网友A:
非常牛,如果能做到5K以下就更好了。

网友:
好,正需要啊。

网友B:
你的 U盘模式,  USB接口 怎么接,  用了STM32什么管脚实现与PC连机.........整毛线啊............

网友:
带U口的设备的实用技能

网友C:
感谢分享,不知道能不能在F407上运行呢?

网友D:
我们的产品都用SD卡升级, 卡还可以用于黑匣子功能的数据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牛,如果能做到5K以下就更好了。

优化一下,可以做到5K左右
现在主要是为了提高速度,刻意增加了内存使用,因为STM32 FLASH是2K的,分配了2个2K的缓冲区

STM32的FLASH已经足够大了,15K占用,应该不是大问题

网友C:
没有源码啊。。。还好之前下过一个开源的。 跟MBed差不多。

网友E:
支持下楼主,新唐的单片机早就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 U盘模式,  USB接口 怎么接,  用了STM32什么管脚实现与PC连机.........整毛线啊............ ...

STM103就只有一个USB
1)Device模式
2)PA11,PA12

基本原理就是模拟U盘,然后做一个虚拟FAT16文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不知道能不能在F407上运行呢?

最近也在用F4,回头支持一下F4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的产品都用SD卡升级, 卡还可以用于黑匣子功能的数据记录.

本来打算也用SD卡升级,后来为了节省成本,用了内置的FLASH,仿真一个100M的U盘
然后就做了这个升级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下楼主,新唐的单片机早就支持了

我瞧瞧去

网友F:
这不就是类似于Nucleo的方式?只不过那个是下载到另一片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不就是类似于Nucleo的方式?只不过那个是下载到另一片STM32

新唐的不熟,哪个系列芯片,我研究研究

Mbed和Freescale采用过这种方式

网友:
就是ST的Mbed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源码啊。。。还好之前下过一个开源的。 跟MBed差不多。

能否分享下,学习学习

网友:
不错,空了仔细看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本来打算也用SD卡升级,后来为了节省成本,用了内置的FLASH,仿真一个100M的U盘
然后就做了这个升级代码 ...

内置的FLASH,仿真一个100M的U盘,怎么做的

网友H:
   对于大批量设备升级程序还是使用U盘升级方式更方便,很多坏境下不能随身带电脑过去。

网友I:
不能升级完后自动重启设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于大批量设备升级程序还是使用U盘升级方式更方便,很多坏境下不能随身带电脑过去。 ...

嗯,应用场合不一样,USB升级,适合小型的消费级产品升级

那个U盘升级的方式,确实适合设备现场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能升级完后自动重启设备吗

可以,刚开始也确实升级完成自动运行APP
但后来考虑了一下,还是采用了复位重启,这样状态更可控

网友J:
你不放源码,我们怎么用加密呢?

(我不要求哈,只是提提,毕竟是你辛苦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内置的FLASH,仿真一个100M的U盘,怎么做的

PC 会通过SCSI命令,来查询设备容量,你截获到这个命令后,然后返回特定的值就好了

理论上:可以设置任意大小容量

这个值需要和虚拟FAT表匹配,不然系统拒绝接受,要求重新格式化

网友:
支持,正在琢磨自己弄这个功能。呵呵,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不放源码,我们怎么用加密呢?

(我不要求哈,只是提提,毕竟是你辛苦开发的。) ...

稍后开放一个lib和相应的加密API给各位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稍后开放一个lib和相应的加密API给各位用

还是不敢用。

等我真需要用这个做产品的时候再找你买源码吧。

(我现在也在玩USB,刚把U盘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是不敢用。

等我真需要用这个做产品的时候再找你买源码吧。

好,多交流

网友K:
尝试烧录进学习板,可是电脑没有识别出U盘,插上没反应。

网友:
学习一下思路。
谢谢楼主。

网友:
虽然暂时没有用到stm32,但还是为你这个新方案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尝试烧录进学习板,可是电脑没有识别出U盘,插上没反应。

哪个片子

网友K:
是STM32F103VE的片子

网友:
这个比较屌,MARK先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STM32F103VE的片子

我也用的也是103VE,用原子的板子调的,JFlash烧录HEX文件
你对比一下原理图

网友L:
这个新唐的,可以参考下,记得坛子里的 LGT仿真器  也是类似方式升级的,另外使用NXP的LPC1343出厂都有这种 MSD的升级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用的也是103VE,用原子的板子调的,JFlash烧录HEX文件
你对比一下原理图

我用的是奋斗的STM32 MINI学习板,用JLink先将固件写入片子,写完后插入电脑USB,没有写用户文件,不知道是不是不识别的原因。

网友:
开放了hex,就已经类似开源了,

不过感觉还是没有SD卡进行升级方便

网友K:
找到原因了,奋斗学习板USB接的是PA11和PA12,和楼主的硬件结构不一样。

网友M:
试了下   可以将文件写入成功   但是无法运行  每次重新上电都是  进入boot  没有启动app

网友:
留个名,以后说不定会用的上

网友N:
功能上与LGT的JTAG工具 在功能与使用上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LGT的这个工具就是使用的新唐的MCU。
1) 刚才试用了一下, 感觉真心不错。
2) HEX加密可以使用标准加密算法,如果不放心,要使用自定义算法怎么操作?

网友:
标记下,明天看下。去年也想做了这个功能,板子都打好了,一直没动,哎。

网友:
这个应该好了对系统的开发与调试太有用了,先MARK下下,谢谢楼主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试了下   可以将文件写入成功   但是无法运行  每次重新上电都是  进入boot  没有启动app ...

用户APP的地址是:0x0800500

运行的时候,先拔掉USB,再上电,不然会一直在Loader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N:
功能上与LGT的JTAG工具 在功能与使用上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LGT的这个工具就是使用的新唐的MCU。
1) 刚才 ...

HEX是标准文件,不需要加密,任何符合Intel hex标准的文件(IAR,MDK,GCC)都可以

SEC文件是加密文件,需要自定义加密头和加密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找到原因了,奋斗学习板USB接的是PA11和PA12,和楼主的硬件结构不一样。

不至于啊,USB都是PA11和PA12
你运行一下自己开发板的USB例子,看能不能跑起来

网友:
这个确实会很方便。学习下

网友:
等楼主开源或出售源代码

网友:
坐等开源

网友O:
这个以前用其他芯片的时候搞过,后来实际应用发现还是有点问题,最终没用了,主要是两个方面:

1 因为boot运行时如果检测到USB连接,则会停留在boot中等待升级,而对于应用程序APP也要使用USB与PC通讯的情况,比如虚拟串口,则不能插着usb上电,必须先上电等app运行之后才能连接usb,影响用户体验

2 遇到用户的PC带有U盘病毒的时候,会往boot虚拟的U盘写病毒程序,虽然有校验,不会刷掉app,但是还是可能会扰乱用户升级过程

还有种情况是客户电脑装了加密系统,禁止U盘拷贝文件,但是允许使用USB串口通讯,这种适合用USBCDC配合上位机更好用,这也是我们公司一直使用的方式,毕竟升级不会很频繁,操作不那么傻瓜化,有时反而能避免非专业人员乱搞,呵呵

网友:
支持一下。有空试试。

网友:
飞思卡尔的K60试过SD卡更新程序

网友:
这个方法好,回头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以前用其他芯片的时候搞过,后来实际应用发现还是有点问题,最终没用了,主要是两个方面:

1 因为boot ...

嗯,确实是这样的

前两个确实是问题

1)进入Boot模式这个问题,如果有外部硬件还好,可以配合一下;现在是1S延时加USB插入检测,也没有太好的解决方案
2)病毒这个,没深入研究,暂时不清楚是什么情况

这种USB升级方式,更适合小白,不需要上位机的简单场合

网友:
确实是个好方法。学习一下。。

网友M:
引用 楼主:
用户APP的地址是:0x0800500

运行的时候,先拔掉USB,再上电,不然会一直在Loader模式 ...

:0x0800500??

不是:0x08005000么?

还有,我的app带ucos的

网友:
备用!!!回头试试

网友P:
openSDA好像也是这样?

网友:
楼主这方式真好,在基本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实现了功能

网友:
能弄个STM32F0系列的吗?

网友:
这个好,之前DFU模式太麻烦,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东西确实大大的方便啊,多谢楼主

网友:
做过U盘升级系统,不过需要单片机支持OTG,用STM32F207实现的,不过没有加密系统。这个很简单,只要把USB OTG搞定,其他的只要会做BootLoader的都知道

网友:
不错,对后期维护就方便多了。

网友Q:
比较好奇楼主的虚拟U盘的做法是怎么实现的,电脑和单片机怎么通讯的?

网友:
这个想法太好了,支持LZ,只是木有源码呀?不开放吗?

网友:
收藏了 后面慢慢看~

网友:
lpc就有类似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源码啊。。。还好之前下过一个开源的。 跟MBed差不多。

能否共享下你下载的?

网友:
哇哦,楼主有心了,多谢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Q:
比较好奇楼主的虚拟U盘的做法是怎么实现的,电脑和单片机怎么通讯的?

USB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0x0800500??

不是:0x08005000么?

额,写错了,少加一个0

网友R:
早就已经在用这种方法了,本来以为大家也都知道这种方法了,没想到还是有那么多人不知道啊

原理其实很简单的,st系列的库函数有usb msd的例子,只不过文件系统是建立在sd卡或者spi flash里面而已,自己将有关sd或者spi的函数删除,然后接管一下电脑发来的命令,将读写操作另外指定到自己想要的地方就行了,我现在不但用了这个方法升级,而且还用内部flash装下了usb cdc的inf驱动文件,这样插上电脑识别U盘,打开u盘可以复制出inf文件装串口线驱动,或者改改还能放自己产品的说明文件等,吧bin文件扔进去就能自动升级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R:
早就已经在用这种方法了,本来以为大家也都知道这种方法了,没想到还是有那么多人不知道啊

原理 ...

是这样的,我把原理也贴出来了

网友:
给小白升级用的工具还是很有必要的。公司里面做维护的不懂技术,每次有新版本更新我又没法去跑现场,就特意开发了U盘升级和在线升级的功能。不过功能做的很简陋,一直想找一个开源的,大家能够一起来维护。

网友:
小白(客户)升级福音啊,,,

网友:
学习下U盘升级程序

网友:
非常实用,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S:
请问楼主加密如何实现?

网友T:
lz我有个问题,我的产品本来就是用stm32+tf卡做了U盘功能的,而且随时插上usb都能访问tf卡(包括关机状态)。那么用这个bootloader的话会出现bootloder的U盘,那么就影响了该产品的正常工作流程。能否实现成进入bootloader后,在某种特殊操作下才进入U盘模式,否则就进入用户app。而且这“某种操作”还需具有普遍意义的操作,而不需要改动现有硬件设计......

网友Q:
介质肯定是USB,是直接用单片机的FLASH虚拟U盘?把APP拷到FLASH里的?那就和其他设备间接拷到FLASH原理一样,就是不太清楚怎么让文件系统在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数据和通过调用STM32的FLASH写入数据的格式、方式真的没区别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稍后开放一个lib和相应的加密API给各位用

如果你要做LIB,我再给几个接口的建议:

1、建议使用内部HSI,8M,2分后12倍频到48M,USB分频为1。这样将不依赖外部晶振,因为不是所有的用户设备都有外部晶振。
     如果怀疑其精度,建议留出时钟初始化(含USB时钟)部分给用户写。
     (我用C8T6从来不用外部晶振,最近测试了USB,效果一样的好!连接电脑时降频到48M,断开后恢复到64M。)
2、提供一个初始化钩子函数,用户可能需要打开USB的上拉电阻开关。
3、由用户指定APP程序起始地址。
4、由用户指定上电时Bootloader等待时长。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收藏一下

网友U:
挺好的 支持楼主
不过“在嵌入式系统中还没这么方便的升级手段”这话不准确哦 如91楼所说LPC11Uxx就自带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以前用其他芯片的时候搞过,后来实际应用发现还是有点问题,最终没用了,主要是两个方面:

1 因为boot ...

usbcdc然后用超级终端传文件,用xmodem协议,这个不错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R:
早就已经在用这种方法了,本来以为大家也都知道这种方法了,没想到还是有那么多人不知道啊

原理 ...

你这个更牛啊,usb复合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T:
lz我有个问题,我的产品本来就是用stm32+tf卡做了U盘功能的,而且随时插上usb都能访问tf卡(包括关机状态) ...

你可以搞成多个u盘的复合设备啊

网友:
论坛已经有好多,搜了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40e87df3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1b260195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d0dac1dd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af5f97e2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f754e1ce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5d56e43f

网友:
这种东西,没有源码的还是不方便用。  找个有源码的用比较好。 不然换片子好折腾。

网友R:
引用 网友J:
如果你要做LIB,我再给几个接口的建议:

1、建议使用内部HSI,8M,2分后12倍频到48M,USB分频为1。这样 ...

LIB 什么LIB呀,这个压根就不是什么难度的,坛子里早就有加密算法的帖子了,还有c源码 AES,DES什么的,自己拿过来改改就是了,除非是考虑到跟自己产品相关不好开源,其他真没什么好藏着掖着

网友:
关注一下,U盘 远程升级

网友:
标记一下,有空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U:
挺好的 支持楼主
不过“在嵌入式系统中还没这么方便的升级手段”这话不准确哦 如91楼所说LPC11Uxx就自带这 ...

用的片子比较少,见识有限,难免孤陋寡闻了
谅解

网友:
学习下,更新程序越来越高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内置的FLASH,仿真一个100M的U盘,怎么做的

100M是欺骗电脑的,你设置成100G都可以,关键就在usb读取储存器描述符的时候告诉他你有多少块数据,每块数据大小是多少就行了

网友:
挺方便的

网友:
可以试试了,这种方式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R:
LIB 什么LIB呀,这个压根就不是什么难度的,坛子里早就有加密算法的帖子了,还有c源码 AES,DES什么的, ...

嗯,是的,难度不大
原理都写出来了,建议你自己做一个,开源给大家

网友:
真有那么方便?

网友V:
写上以后,支持在读出来吗

网友:
好东西   谢谢分享  回头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V:
写上以后,支持在读出来吗

不支持,为了安全,禁止读出任何FLASH数据

网友:
不错,这个在有些时候还是相当方便的。感谢分享!

网友:
非常好,期待F4和带加密的库。先点个赞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U盘升级最实用,,直接插上U盘就可以升级程序了。不需要附带其它。。。楼主这种需要电脑,哪还不如直接用JLINK下载呢????个人意见,,,

网友R:
引用 楼主:
嗯,是的,难度不大
原理都写出来了,建议你自己做一个,开源给大家

有何不可 ?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8894775

网友W:
没什么用处。各位还能开放自己的产品的HEX文件去给客户自己升级不成?那产品的加密还有毛用。人家直接可以山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没什么用处。各位还能开放自己的产品的HEX文件去给客户自己升级不成?那产品的加密还有毛用。人家直接可以 ...

搞笑,STM32都几百年前就是浮云了,如果只是藏着BIN,有心人花点钱就读出来了。

网友:
哈哈,太方便了

网友:
出门左拐咯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8894775

网友:
先收藏下,找时间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R:
有何不可 ?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38810&page=1&extra=#pid8894775 ...

Cool,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103就只有一个USB
1)Device模式
2)PA11,PA12

没有硬件USB怎么办,比如STM32F030

楼主:
引用 网友X:
感谢分享,收藏先!

哈哈哈,这个就无解了
AVR 有个软件USB,你可以研究研究

楼主:
这帖子,属于抛砖引玉
楼上各位大神都给出了一些资料和开源代码,很棒的资料

希望各位都用好USB,有技术问题,欢迎交流

PS:适当的时候,我这份代码也会开源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R:
早就已经在用这种方法了,本来以为大家也都知道这种方法了,没想到还是有那么多人不知道啊

原理 ...

开下元呗~~~

网友:
这一定得支持一下,福音啊!!

网友:
mark一下,很实用啊

网友:
这个要看一下,最近正在做着部分,多谢楼主

网友:
很好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新唐的,可以参考下,记得坛子里的 LGT仿真器  也是类似方式升级的,另外使用NXP的LPC1343出厂都有这种 ...

嗯,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P:
openSDA好像也是这样?

嗯,OpenODA和Freescale可以这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S:
请问楼主加密如何实现?

文件都是数据流,你可以增加一个头和尾来进行文件类型检测和解密,校验

楼主:
引用 网友T:
lz我有个问题,我的产品本来就是用stm32+tf卡做了U盘功能的,而且随时插上usb都能访问tf卡(包括关机状态) ...

你这种情况,USB属于HOST角色
可以参考手机刷机的方案
1)增加硬件机制,比如按着音量键开机
2)检测U盘里面是否存在特定的文件名,存在则进入升级模式,升级完成后,在U盘里面写入一些文件记录信息,比如升级固件的MD5,下次开机检测时,先检测文件,再计算MD5
     如果文件存在,MD5一致,不升级;如果文件存在,MD5不一致,升级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Q:
介质肯定是USB,是直接用单片机的FLASH虚拟U盘?把APP拷到FLASH里的?那就和其他设备间接拷到FLASH原理一 ...

这个,你需要深入研究一下FAT文件系统的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你要做LIB,我再给几个接口的建议:

1、建议使用内部HSI,8M,2分后12倍频到48M,USB分频为1。这样 ...

2/3/4都有考虑,1没考虑到,谢谢指导

网友:
非常适用,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厉害,如果支持加密的话会非常实用

网友:
谢谢分享,研究研究

网友:
学习下,感觉甚是高大上

网友:
这个不错,适合一些需要升级的应用
建议:增加一个按键的功能,上电检测按键有效才运行升级程序,新唐的MSD升级就是这样子的,这样用户APP一样可以使用USB口

网友:
值得学习的内容。但是现在设备用无线或者蓝牙升级的也多了

网友:
楼主厉害,受教了,收下

网友:
楼主这个开源吗

网友:
这还真没有想过和试过,学习了,谢谢。

网友:
不错的思路,有空也用开发板倒腾一下试试。

网友:
的确是个不错的方式!!!!!

网友:
留个名,以后说不定以后参考会用的上。

网友:
越来越智能了,好强大。

网友:
太好了,试用一下

网友:
可以这样真的很方便啊,有空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以前用其他芯片的时候搞过,后来实际应用发现还是有点问题,最终没用了,主要是两个方面:

1 因为boot ...

同意65楼说的,用USBCDC配合上位机更好用,能避免非专业人员乱搞。

网友Y:
楼主有个问题需要请教你一下,我使用的bootloader 现在U盘可以出来上电的时候里面与一个READY.TXT 的文件,然后我把编译好的app的hex文件放到这个U盘中  过一会儿重启 U盘中变成了SUCCESS.TXT文件,然后我将USB断开重新上电 但是APP没有运行 请问是什么原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Y:
楼主有个问题需要请教你一下,我使用的bootloader 现在U盘可以出来上电的时候里面与一个READY.TXT 的文件, ...

1.        运行时不要插USB
2.        断电重启后,如果APP没有执行。不要断电,直接把USB插到电脑上,看看txt文件的名字是什么

网友:
这个东西不错,升级就方便多了

网友:
USB升级,方便多了

网友Y:
引用 楼主:
1.        运行时不要插USB
2.        断电重启后,如果APP没有执行。不要断电,直接把USB插到电脑上,看看txt文件的名 ...

插上USB 后里面好像显示的是READY.TXT

网友:
mask一下,最近正好想这样做;很不错呀!!赞赞!!

网友:
收藏,稍后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
非常好的方法 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Y:
插上USB 后里面好像显示的是READY.TXT

那就是你APP的问题了

网友:
正需要 学习下,谢谢!

网友Z:
之前做产品也用过这个思路,但是后来项目因为安全性给取消了,就不用这种方式升级程序

网友:
学习下U盘升级程序 +1

网友:
好贴留名,回去试试我的 103C8T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你APP的问题了

app应该是好的 我上午的时候没有测试,我等下在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Z:
之前做产品也用过这个思路,但是后来项目因为安全性给取消了,就不用这种方式升级程序{: ...

安全性顾虑主要是指哪方面?

网友AA:
为什么我烧写了USB MSD Bootloader.hex之后重启没有 Bootloader的盘呢,是不是烧写口与所谓的USB设备不是同一个。
这样说来就是需要一个USB的硬件?

网友Y:
楼主 我试了的  有时可以升级成功 有时升级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Y:
楼主 我试了的  有时可以升级成功 有时升级不成功

我这边测试过很多次,都是OK的

您提到的不成功过程,能不能复现?
如果可以的话,请简单的列一下操作步骤

我试试

网友AB:
用 F103C8 试了,很不幸,发生了BUG:

1. 连上后可以识别,但1s后自动断开,如果强行在1s内强行进入盘符,可以看到 READY.TXT,但无法阻止断开;
2. 如果一直连线,则表现为周期性插入、断开,每步均约1s;
3. 禁用了杀毒软件、防火墙,上述故障仍然存在;
4. 出现故障的笔记本上,USB2.0 / USB3.0 的口子都试过,故障相同。

系统是正版 64位 Win8.1 的,担心是系统问题,但仍然心凉半截。记录:

PC:三星3440VC, i5
OS: Win8.1, x64
MCU:stm32f103c8t6, 8M
SCH:

网友:
不错,闲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B:
用 F103C8 试了,很不幸,发生了BUG:

1. 连上后可以识别,但1s后自动断开,如果强行在1s内强行进入盘符, ...

Mark,在win7和mac上面测试了,Win8上面没有测试

这样,你先完全擦除芯片,再烧录BL,不要烧APP,插到电脑上试试
如果还是重启,就可以确认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回去一定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边测试过很多次,都是OK的

您提到的不成功过程,能不能复现?

我回去在试试,今天没有在公司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A:
为什么我烧写了USB MSD Bootloader.hex之后重启没有 Bootloader的盘呢,是不是烧写口与所谓的USB设备不是同 ...

这个是有时候不出现U盘 我有时候要插拔好多次才能出现呢

网友AB:
引用 楼主:
Mark,在win7和mac上面测试了,Win8上面没有测试

这样,你先完全擦除芯片,再烧录BL,不要烧APP,插到电 ...

之前用的是 F103C8 自带串口 bootloader 烧录的,烧写时已经选择了全片擦除了;

这次我用 J-Link v2 的 SWD 模式又试了试,也是先全片擦除再写入固件。

两次操作故障一样,周期性显示插入、拔出......

----------------------------------------------------------------------------------------------------------------------

瞬间感觉 USB 怎么这么难开发,Arduino 的 MEGA32U4 也是各种毛病不断,虽然都是硬件 USB.....

网友:
试了灰常不错哦,楼主你好棒-_^

网友:
不错的思路,一直没搞过,看楼主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自己的陈果。这种升级方法非常好,适合不懂直流正负的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B:
之前用的是 F103C8 自带串口 bootloader 烧录的,烧写时已经选择了全片擦除了;

这次我用 J-Link v2 的  ...

ok,了解了
估计是win8系统的问题,回头我装一个win8虚拟机测试一下

网友:
进不了中断呢

网友:
收藏先!这么简单就可以升级。真是好便利呀!

网友:
收藏学习,最近正好有机会用到

网友:
请教下楼主,更新完成后显示更新完成...我用写程序在底层新建了文件,结果盘里面没有更新..底层修改了存储器的内容,WIN7还打开还是以前的,用WINHEX看已经更新了.系统自己有缓存的样子.

网友:
不知道楼主如何实现的

网友:
这升级方法在好多环境下确实很管用,改天我也玩玩

网友:
感谢分享。回头试试~~

网友:
很有用啊,支持

网友:
过来凑个热闹,围观一下

网友:
这个很厉害  值得学习

网友:
不错,很好的功能

网友:
很好啊   学习一下

网友:
很不错的想法

网友:
这是一个高大上的东西。很有用。

网友(2016-01-06):
引用 楼主:
这帖子,属于抛砖引玉
楼上各位大神都给出了一些资料和开源代码,很棒的资料

楼主,请问你是怎么解决usb设备接收到数据到确认flash烧写正确以及flash写速度不是很快的问题?单片机程序有可能在接收到加密数据,进行解密后再写flash,可能速度上会出问题导致写入数据出错?

网友AC:
大哥,给源代码吗? 这个东西不复杂,但是要费点力。还有就是希望固件可以像u盘文件一样拷过去。然后重启usb进行固件下载,然后希望这个U盘文件就自动消亡了。是这个的吗?

网友:
思想很先进,下载下来看看,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大哥,给源代码吗? 这个东西不复杂,但是要费点力。还有就是希望固件可以像u盘文件一样拷过去。然后重启us ...

和你想的一样,就是这个效果

网友:
希望你能自动识别芯片类型f1,f2 f3 f4和晶振自动适配usb。这个容易。
还有就是要找一种机制,使得这个usb接口用户还可以用。比如usb上电,等等3秒,然后运行用户的程序,或者当用户打开一个软件再打开再插上usb,则下载固件,否则就是运行程序

网友:
必须顶你啊,能共享源代码就好了!

网友:
fsl用OPENSDA就是这样部署程序的

网友:
这样不是需要电脑么,工业设备觉得还是USB host 读u盘或使用SD卡方便客户升级程序

网友:
学习中,最近一直想学习这个,好资料

网友AD:
按楼主教程放进HEX后  出现了SUCCESS.TXT 然后重启 断开USB线 程序还是原来的程序。反复验证还是如此,求解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帖子,属于抛砖引玉
楼上各位大神都给出了一些资料和开源代码,很棒的资料

都2016年了,说了要开放的源码呢?没人逼你放源码,你要是小气,就别说这大话。

网友:
USB 在线升级,mark。感谢楼主!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必须反复MARK

楼主:
源代码奉上,共同学习
另: 有些同学提到Win10的问题,我暂时没有安装win10,哪位哥们帮忙测试下

网友:
U盘 IAP  STM32

网友AE:
引用 楼主:
源代码奉上,共同学习
另: 有些同学提到Win10的问题,我暂时没有安装win10,哪位哥们帮忙测试下 ...

谢谢!  什么MDK版本,打不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源代码奉上,共同学习
另: 有些同学提到Win10的问题,我暂时没有安装win10,哪位哥们帮忙测试下 ...

难得经过这么长时间终于开源了,谢谢分享,这个一定得定顶!学习一下,跟另一个楼主分享的开源资料有何优势和不同。

网友:
不错学习下新的升级思路!

网友AF:
引用 网友AE:
谢谢!  什么MDK版本,打不开

  同感,既然都愿意拿出来分享了,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为何找不到工程文件名,如何打开?而且我自己瞎折腾了一下,居然还不能正常编译通过,总有这样那样的小错误,看来不是原版编译好的工程文件包,似乎拷贝出来的还有些问题。。。
刚开始,是因为一个库文件找不路径,具体是HARDWARE目录
添加了后,有出现如下问题
linking...
..\OBJ\UsbCardReader.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FATSetStatusFileName (referred from main.o).
..\OBJ\UsbCardReader.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FATReadLBA (referred from mass_mal.o).
..\OBJ\UsbCardReader.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FATWriteLBA (referred from mass_mal.o).
..\OBJ\UsbCardReader.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STMFLASH_Read (referred from mass_mal.o).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E:
引用 网友AF:
同感,既然都愿意拿出来分享了,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为何找不到工程文件名,如何打开?而且我自己瞎折腾 ...

楼主不会是还留一手吧???

网友:
问下楼主 应用程序IAR的修改哪些设置??
是图片中内容吗?

还有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5000);  //BOOTLOAD 这句是加在main()函数里的吗?
//----------------------------------------------------------------------------
void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5000);  //BOOTLOAD
  Clock_Config();              //
  .
  .
  .
  .
//----------------------------------------------------------------------------

网友:
已收藏,回头再好好研究

网友:
回头试试

网友AG:
引用 网友AE:
楼主不会是还留一手吧???

我用KEIL5.17编译没有错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我用KEIL5.17编译没有错误啊

不好意思,我多想了。sorry,楼主,我邪恶了

网友:
先MARK下下,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要是有源码就好了。

网友:
强大

先留名收藏

有空再研究

网友:
记号,STM32模拟U盘升级程序。

网友:
貌似很强大,收藏

网友(2016-02-23):
多谢楼主分享,以后估计会用到

网友(2016-04-19):
引用 网友AD:
按楼主教程放进HEX后  出现了SUCCESS.TXT 然后重启 断开USB线 程序还是原来的程序。反复验证还是如此,求解 ...

我的和你的一样

网友:
小白升级福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源代码奉上,共同学习
另: 有些同学提到Win10的问题,我暂时没有安装win10,哪位哥们帮忙测试下 ...

感谢!
有些激动。

网友AH:
引用 网友AG:
我用KEIL5.17编译没有错误啊

楼主似乎不再理会这个贴了!!!
成功了吗?可以上传一下你的工程文件?

网友:
谢谢LZ分享,   抽空研究下

网友:
有源码就好了

网友:
感谢LZ分享。。。很好很强大

网友AG:
引用 网友AH:
楼主似乎不再理会这个贴了!!!
成功了吗?可以上传一下你的工程文件? ...

用的楼主的工程,测试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值得好好学一下啊,升级方便

网友:
好几年前NXP的1766就有这个了,但是一直没有STM32的,现在完美了。

网友:
像使用U盘一样升级STM32固件   收藏收藏。。。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AI:
引用 网友AG:
用的楼主的工程,测试没有问题~

你好,请教一下。
我用LZ的工程重编译也没问题。
但另一块开发板是12MHz晶振,没试成功?
除了要将 stm32f10x.h 里面的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8000000)  改成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12000000)之外,
还需要改动哪里吗?

网友AG:
引用 网友AI:
你好,请教一下。
我用LZ的工程重编译也没问题。
但另一块开发板是12MHz晶振,没试成功?

倍频系数是不是应该改成6

网友AI:
引用 网友AG:
倍频系数是不是应该改成6

还是不行,
已经在 static void SetSysClockTo72(void) 函数里 将 RCC_CFGR_PLLMULL9 改了 RCC_CFGR_PLLMULL6

网友AG:
引用 网友AI:
还是不行,
已经在 static void SetSysClockTo72(void) 函数里 将 RCC_CFGR_PLLMULL9 改了 RCC_CFGR_PLLM ...

那就不知道了,应该还有别的地方需要改,没用过12M

网友:
好强啊!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G:
那就不知道了,应该还有别的地方需要改,没用过12M

谢谢解答,问题已解决,是线路接触不良的原因。

现在还有1个问题是:
使用 HEX格式 显示烧写成功,但断开USB,重启运行后还是以前的程序,说明新程序没烧写进去;
但如果使用 bin格式 就没问题。
注:hex、bin格式 都是MDK 编译得到的

实验对象:STM32F103RC、GD32F103RE,8M外部晶振,100ms闪烁LED、1s闪烁LED

网友AI: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
也遇到相同情况——HEX格式 显示烧写成功,但断开USB,重启运行后还是以前的程序;但如果使用 bin格式 就没问题。

网友:
真心感谢大神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源代码奉上,共同学习
另: 有些同学提到Win10的问题,我暂时没有安装win10,哪位哥们帮忙测试下 ...

楼主,你的代码可以优化。去掉FATFS。直接虚拟,可以参考电脑圈圈的  假U盘

网友:
谢谢楼主共享源码,下来研究研究

网友(2016-05-26):
其他带自编程和USB的单片机,也能实现吗?

网友:
来学习  这方面楼主的研究的还是比较超前的  以前我一直用SD卡的方式

网友:
这更新确实很牛叉...

网友:
是的,新塘的牛桥就是这个

网友(2016-06-28):
谢谢,用起来真的很方便

网友:
学习一下U盘模式升级方式

网友(2016-08-04):
为什么没有开放源码呢?

网友(2016-09-06):
BootLoader 这种东西,设计到产品安全,黑盒子的东西,估计没多少人敢用吧!!!!!!!!!!

网友:
像使用U盘一样,升级STM32   mark

网友:
像使用U盘一样升级STM32固件

网友:
MARK!以后肯定会用到!

网友:
不错,这个方案我们也做了,方便简单,网络升级和OTA的GPRS升级也做出来了。

网友:
谢谢分享 留下了  找个时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I: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
也遇到相同情况——HEX格式 显示烧写成功,但断开USB,重启运行后还是以前的程序; ...

一样问题,大家解决了没

网友(2016-10-20):
有没有支持STM32F429的版本啊?

网友:
这个方法适合频繁升级的仪器仪表

网友:
这玩意N年前就搞了,又不是啥高新技术,还当个宝....论坛里至少能找出10篇文档来

网友:
学习一下  以备后面使用

网友:
挺方便,收藏了

网友AJ:
打算以后开源吗?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J:
打算以后开源吗?期待

很早就上传代码了,你翻翻帖子里面的回复

网友:
这个功能太赞了,支持楼主,收藏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早就上传代码了,你翻翻帖子里面的回复

好的,谢谢

网友:
标记一下,明天上班试试

网友:
问一下楼主:USB 的D+的1.5K上拉电阻是否需要一个三极管开关来控制一下.我的没有那个控制开关,一直没法成功

网友:
这个比较酷!

网友(2016-11-26):
STM32USB升级标记!!谢谢

网友:
Win10一直识别不出来U盘。。。

网友:
烧进去 PC读不出来,验证硬件接口是好的!有人试过可以用吗

网友:
学习下U盘升级

网友:
很好的想法,资料下载收藏下

网友:
支持楼主,后面学习一下。

网友:
兄弟  你那个bootloader 在win8 win10 都不能识别U盘

网友:
在线升级我已经给客户做了两个案子,很实用。

网友:
在线烧录功能呀,强大,很适合现场升级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我还在找收藏按钮

网友(2017-01-10):
以后可以搞个在线实验室哈

网友:
这个确实可以用,但是有个bug,如果usb线不拔,那么永远无法进入APP应用程序,这就造成了一个隐患,如果设备恰好是usb的设备,那么这个升级方式就没有什么卵用了,哈哈

网友:
其实楼主可以修改下,就是上电后,按键多少时间才进入u盘,否则就跑APP程序,要不你现在这个一上电就检测usb,如果有就进入dfu了,实际中,不怎么使用,小建议

网友:
USB 升级,标定一下,留用

网友:
感谢楼主共享。
但是我发现在Mac上虚拟盘不断自动弹出,应该是系统往里写文件造成的。
另外在win7上,只有第一次能正常写入,之后再更新虽然显示成功,可程序还是原来的。

网友(2017-02-20):
前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不错,STM32 U盘功能,这个我们以前的产品中做过类似的。还是挺楼主,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早就已经在用这种方法了,本来以为大家也都知道这种方法了,没想到还是有那么多人不知道啊

原理 ...

,授人以渔

网友:
我原来的程序是要用到usb作为HID接口的,按照你的做了以后,程序是可以拖拉进去升级的,但是运行到一半就重新启动了。原来的程序有OS,有看门狗,用到USB-HID,会不会跟我程序里的hid冲突呢

网友(2017-04-18):
再来看了一下,重新开始试一下

网友:
STM32:U盘升级程序

网友:
问一下。支持不支持STM32F407?

网友:
学习一下,不知道能不能支持stm32f429

网友:
为什么插入电脑。。显示U盘一会连接,一会断开

网友:
楼主你好,我的是烧录进去了,都正常,但是运行程序就不正常,比如用串口发送数据,单片机就会死机了

网友:
正需要这个功能,下来试试,谢谢!

网友(2017-05-20):
有源代码了吗?是否支持m0内核?

网友(2017-06-29):
mark  像使用U盘一样,升级STM32

网友:
期待楼主能开放源码,共同学习,研究。

网友:
学习! U盘升级程序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STM32 U升级

网友:
谢谢分享,有空尝试一下!

网友:
能不能修改U盘的名称呢?

网友:
能开源就好了

网友:
renjun大侠法力无边

网友:
晚上回去试下,直接将mcu设备模拟为U盘

网友:
不错不错,留着以后用!

网友:
各路大神,求WIN8和WIN10无法使用的BUG解决办法

网友:
同问啊,win8和win10无法升级!!!

网友(2017-07-29):
不错,学习了,以后试试

网友:
好资料,其他MCU也可以使用吗

网友:
这么久以前的帖子,现在才知道,是不是太落后了啊.....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楼主辛苦,感谢提供
希望能支持更多的芯片

网友(2017-12-07):
学习了,先记录一下

网友:
受教了,感谢分享。

网友(2018-04-08):
学习到新思路

网友:
话说QQ群还有密码?

网友(2018-07-18):
顶,这个东西虽然不复杂,但是绝对是需要花心思和时间来做的,对于以996作息制度为荣的程序员来说,还是很奢侈的,顶楼主

网友(2018-11-27):
马克一下,哪天试试

网友:
我一般用串口升级  很好用

网友(2019-04-01):
这个可以有  有空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USB好像比串口更复杂

网友:
准备也尝试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2021-10-21):
很不错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