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霍尔BLDC的启动波形,适应不同的电机

楼主(2015-12-03):
最近测试了,同行业的做无刷直流电机控制的无霍尔控制器,启动很好,带不同的电机均能够成功启动,包括带载的情况下,下面上波形,希望一切学习和研究
图中: 黄色、 绿色、红色是比较器输出信号,       蓝色:某一相的相电流;

楼主:
第一个,希望有回帖,大家一起学习,这是怎么控制启动的,启动过程有几种不同的策略

网友:
我也正在研究启动这个问题,可以跟着你学习学习

网友:
哪家的产品?
我也买了几个。

楼主:
我板子上的丝印是LH-PWOERTOOL-140105

网友A:
波形请楼主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请楼主解释一下

我也在测试,和猜测中,先贴出图片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看不懂,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在测试,和猜测中,先贴出图片希望高手指点

一起等高手解释下

网友:
最近公司准备搞直流无刷电机,关注下!

网友:
想做这块很久了,但一直没开始

网友B:
电机这一块算法是最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这一块算法是最重要的。

是的,有什么高见,指导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有什么高见,指导下

现在流行的六段S型算法我也没找到详细的资料。

网友:
顶起,期待高手解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流行的六段S型算法我也没找到详细的资料。

这个6段S型算法,是什么时候提出的啊,有在使用吗

楼主:
我也只是听说过S曲线加减速的,没有听说过6段S型算法

网友:
这个波形感觉好像没有定位,直接启动的

楼主:
看起来没有,实际上已经包括在里面了

楼主:
现在看到的是6步换相内肯定能检测到过零点的跳变,切入闭环

网友(2016-01-07):
看起来很强,不知里面的原理,
正在学习中!

网友(2016-02-22):
图没怎么看懂,目前研究启动中!
感觉楼主的示波器不错,比我用的好多了,羡慕中!!!!!!!!

网友(2016-03-29):
看波形挺漂亮,就是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网友:
示波器不错。我公司也有一台

网友(2017-06-03):
这是灵鸿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