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SDK Builder 不能通过program来烧写芯片么?

楼主(2015-12-03):
总是提示"did not find any usb device".
而在AVRStudio中又能够使用调试器。

感觉LGT/AVR比起STC的串口下载、ARM烂大街的xLINK,在工具上差了好多。

楼主:
另外,在AVRStudio中老是提示要升级MKII固件,但是又老无法升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在AVRStudio中老是提示要升级MKII固件,但是又老无法升级。

SDKBuilder这个问题我也遇到, 我们尽快修复哈。
另外, 调试器你要根据使用IDE 版本更新我们的SWDICE mkII固件。固件在我们网站上有下载,
解开后里面有针对不同IDE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KBuilder这个问题我也遇到, 我们尽快修复哈。
另外, 调试器你要根据使用IDE 版本更新我们的SWDICE mk ...

原来如此。
另外,LGTSDK 里面有些函数只是声明,没有实现?
比如GPIO,SDK中只有一个初始化,别的操作函数都没有,还得自己实现        ~

网友:
我的情况是:调试好使时,下载不好使:下载好使时,调试不好使。

楼主:
AVR/LGT还是太老了,或者干脆做成串口ISP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