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采样请教

楼主(2015-12-04):
请教一下大家一个8位单片机采样,我用的单片机是12位AD,现在对AD采样,采样处理后转换出来的温度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即转换出来是AA.X,      AA.X是处理好后看到的十进制温度值。因为12位AD中是分两个寄存器存放的,一个存放8位AD值,另一个存放4位AD值,现在我把8位AD值采样32次求得平均值用作AA,即整数部分显示,把另外4位用作.X显示,问题出来了,那4位转换成10进制数后跳动很很厉害,一时间显示个“0”,又一舜间显示个“9”或8 或其它数,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处理一下这个4位AD?

网友A:
你那样做不对, 把12位全取出来,32次平均后再转为AA.x格式。

网友:
unsigned int getad(void) {
    unsigned int adres_ad0 = 0;
    ADON = 1; //使能AD
    NOP();
    NOP();
    NOP(); //采样电容充电
    ADGO = 1; //开启AD
    while (ADGO);
    adres_ad0 = ADRESH; //00000000 00001111
    adres_ad0 = adres_ad0 << 8 | ADRESL;
    ADON = 0;
    //if(adres_ad0>=2047)
    //{return(4095);}                                //禁止AD转换
    return (adres_ad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样做不对, 把12位全取出来,32次平均后再转为AA.x格式。

现在问题是取出来后,再平均,转换为AA.X,后面的那位X跳动得很严重

楼主:
luybpotter ,能不能文字说明具体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是取出来后,再平均,转换为AA.X,后面的那位X跳动得很严重

那就把平均次数加大,
单片机的速度比人的速度快的多,
要想稳定显示,简单的平均算法不是最好的。

网友B:
12位 算不算什么高精度  一般单片机里面集成的ADC  INL 和 DNL 不超过 4LSB 。跳的 厉害 可能是你的 传感器 或硬件 问题  硬件问题解决了 再用软件滤波算法。。

网友:
如果跳的历害,有二种方法,一种是采用软件滤波看能不能做到,另一种是用12位进行采样后,降低精度(当然前提是降下来的精度是你产品能接受的)。还有一种,是在进行显示更新的时候,可以进行延时更新,在感观上是可以看到显示变化不那么历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位 算不算什么高精度  一般单片机里面集成的ADC  INL 和 DNL 不超过 4LSB 。跳的 厉害 可能是你的 传感器 ...

太对了,何况跳动又怎么样,在误差范围内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由于中间太忙就没怎么弄,至今还未解决。不过当时试了坛里前辈们的一些办法,我用的是中值滤波,有所改善。

网友:
取十次,分别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再求平均值

网友:
用什么显示的,显示刷新太快也会抖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luybpotter ,能不能文字说明具体点
unsigned int getad(void) {
    unsigned int adres_ad0 = 0;
    ADON = 1; //使能AD
    NOP();
    NOP();
    NOP(); //采样电容充电
    ADGO = 1; //开启AD
    while (ADGO);   //等待AD转换完成
    adres_ad0 = ADRESH; //00000000 00001111  12位AD的高4位存到adres_ad0
    adres_ad0 = adres_ad0 << 8 | ADRESL;    //取完整的12位结果
    ADON = 0;//关AD
    return (adres_ad0);//返回12位AD值
}

LZ取AD值有问题,要完整取出12位。
如果抖动厉害的话,可以加上软件滤波,如限幅平均值法

网友:
平均+递推滤波可以做到不跳

网友:
用软件滤波不错,可以百度一下10种经典的软件滤波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