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移植到LPC1788

楼主(2015-12-04):
        LPC1788的外部存储控制器(Emc),可以对动态存储器和静态存储器的支持,可以接SDRAN、NAND_FLASH、NOR_FLASH等多种存储器!有了这些存储器的支持,就有更大的空间存储我们的代码和数据,把Uboot移植到开发板上,有了这个强大的程序支持,就可以在上面跑UCLinux操作系统,还可以吧程序放到NAND_FLASH里面运行。好处是大大的有啊!好了废话不多说咱们开始。
        首先要做的是安装Linux系统,我装了个虚拟机里面跑的是CentOS。具体如果安装就不多说了网上有很多的教程。这里说交叉编译器的安装,我用的是4.5.1的版本,这个东西是开发ARM过程中最重要的东西了。具体安装步骤如下。

在根目录下创建“/disk/m3”的路径,将交叉编译器放到这个路径。以后的开发就在这个路径里进行。现在用“tar”命令解压编译器,如上图。这个是我自己的习惯。

        解压完后将WB_ARM拷贝到“/opt/”路径下,如上图。

        编译器就在“/opt/WB_ARM/toolschain/4.5.1/bin/”路径下。用“ls”命令可以查看到如上图。

        用vim编辑器,把交叉编译器的路径添加到家目录下的“.bash_profile”文件中。使用vim的方法如上图。

        上图就是将路径添加后的结果,注意不要写错了。完成后保存退出。然后注销CentOS,按键盘上的“Ctrl+Alt+字符删除键(←)”,就可以注销。

注销完成后在终端里输入arm-然后按键盘上的“Tab”键两次,就会出现如上图的交叉编译器。
接下来就可以编译uboot。

        将uboot拷贝到我们创建的路径下并解压,因为这个源码包是zip包,不是tar包,所以不能用tar命令解压,要用unzip命令解压。如上图。

        解压后进入,里面就是uboot的源码文件。

        在“board/nxp/”路径下就有1788的开发板如上图,但是这个开发不是我们自己的开发板,不过有1788的就好。查看了官方的ea-lpc1788的电路图,用的是串口0,旺宝的1788开发板也是用的串口0,按道理说,编译后下载到板子串口0会有信息输出。接下来就编译试试看。

        在uboot的顶层目录,先用make clean清除一下,再用make ea-lpc1788_config将uboot配置成1788的uboot,最好make编译,如上图。

不编不知道一编吓一跳,还有错误,这可如何是好啊!他说,找不到‘raise’这个符号,思来想去,符号应该就是一个函数,是不是那个地方定义了后,没有写这个函数,结果我搜索了一遍什么都没有啊,那感觉就像在孙悟空身上拔了一根毫毛,兴奋的一吹什么都没有啊。最后想了想,居然没有这个符号,那我就给它一个这样的符号。

        找了一个命令的路径,用vim打开里面有一个main.c如上图。

        在里面添加了一个raise的函数保存退出,如上图。

        继续编译。

        奇迹出现了,呵呵!!出来了一个u-boot.bin这个就是我们要用到的。如上图。

把u-boot.bin下载到lpc1788的0地址处,连接开发板的USB转串口到电脑。打开centos的minicom。打开前先将USB转串口转接到虚拟机的centos里,将minicom设置为/dev/ttyUSB0,8位数据位,没有校验位,一位停止位。具体设置的详细过程网上有很多。连接后复位开发板,就会有信息打印出来,这说明我们的uboot成功的运行起来了,由于旺宝的lpc1788开发板和官方的不一样,所以NAND就出现问题了!如上图。

        现在在uboot里面输入help就会显示出uboot的命令,到了这一步感觉很是高兴啊!不过要成功引导加载UCLinux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啊!这次先写到这里吧!希望能够坚持到那一步。帖子会不定期的更新,并加上源代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给我前进的动力!
        操作系统,CentOS
        交叉编译器版本,4.5.1
        开发平台,旺宝 悍马1788开发板。
这里有交叉编译器和uboot源码的链接:http://pan.baidu.com/s/1i32h36X 密码:ga6g

网友:
谢谢,可能用的上

网友:
uboot还能移植到单片机啊,一直以为只有支持mmu的cpu才能用。

楼主:
uboot就是一个裸机程序,不过就是太庞大了,里面的代码写得也非常好!让人一时半会儿反应不过来。

网友:
感谢分享!请问是基于什么开发板移植的吗?

网友A:
这个需要占多少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占多少资源?

什么资源?uboot要不了多少资源。

网友:
这个强大啊

网友:
uboot还能移植到单片机啊,一直以为只有支持mmu的cpu才能用

网友:
淘宝搜索到了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3080065500,看看庐山真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