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 8266模块CWJAP设置失败

楼主(2015-12-04):
第一步:AT+CWMODE=1 设为station模式
第二步   发送:AT+CWLAP  显示无线列表
第三步AT+CWJAP="2F01","01234567"  加入无线网络
前两步都能设置成功,但是第三步设置时出现“fail”,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这是什么模块,82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模块,8266?

是的,发送AT+RST后,串口调试上回有ready,过了一会就显示wifi  disconnect

网友B:
楼主你好,你把重启放在更改模式后执行试试。一般是工作模式改变后重启有效,然后再连接wifi的。

网友:
还没用过AT指令,都是买的可以网页配置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把重启放在更改模式后执行试试。一般是工作模式改变后重启有效,然后再连接wifi的。 ...

谢谢,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把重启放在更改模式后执行试试。一般是工作模式改变后重启有效,然后再连接wifi的。 ...

能解释一下WiFi模块是如何和PC通信的吗?

网友:
一般是用串口或者SOCKET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怎么解决的?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出现WiFi disconn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