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26在Keil5找不到PACK怎么解决

楼主(2015-12-04):
各位大神,小弟勇Keil5 编写Kl26逻辑程序,但是安装Keil5后,在pack选项中找不到kl系列的器件,怎么解决?

网友A:
project->manage->pack installer->找到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ject->manage->pack installer->找到下载

里面找不到KL系列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找不到KL系列的东西

楼主:
能不能留下QQ  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留下QQ  交流一下

看我账号,去掉字母就是QQ

楼主:
下载的装不上,现在可以了  换了5.15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的装不上,现在可以了  换了5.15就行了

我用的是5.1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