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就是STM32的USB更新程序么,源码奉上,不藏着掖着

楼主(2015-12-04):
起因 原帖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8746-2-1.html

原本以为这是个很简单的,地球人都知道东西了,没想到还有那么多人感兴趣,原帖作者没有提供源码,刚才我花了个午休时间整理出来一个,下位机boot源码,上位机AES加密小软件源码,全部裸奔提供,仅供测试和实验用,让更多人知道其中原理,仅供学习交流,里面的东西实现了STM32F103的usb接入电脑,电脑显示一个200多k的U盘(因为我的测试芯片flash可用就200多k,设置大了也没用,如果你喜欢,设置成200M也没事),然后用上位机AES加密小软件将APP加密生成enc后缀的加密后文件,最后将这个加密文件扔进u盘即可完成更新,断电重启可以启动app

由于只共研究学习用,所以没有做的像原帖那样支持bin,hex,等更多功能,但是相信只要懂得原理,那些功能实现起来并不难的,现在这个程序只支持单一enc加密文件

硬件连接: PA11,PA12 接usb(注意PA12的上啦电阻,没有的话usb不认的哦),PC4接led用于看led闪烁说明app已经在跑,PB14用于进入usb功能,接地然后插入usb,稍等片刻电脑能识别,接高电平则直接跳转到app

由于时间仓促,没有搞的很工整,而且程序结构也比较随意,主要是验证功能而已,让大家笑话了

忘了说了,上位机为C#编写,用VS2010打开,没装VS的话直接在工程目录bin文件夹内就有可以直接运行的exe文件,boot为IAR6.6版本编译

源码在此,请笑纳:

网友:
看起来很好玩,

网友:
正在研究USB,下下来参考下,谢了。

网友:
这个必须顶一个

网友:
多谢了    这个才是才是最需要的   谢谢分享。。。

网友:
最近是牛人辈出啊,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
标记,有时间玩一下

网友:
干的漂亮!
我也是看过那个的,一个hex,瞄了一眼且过吧;没成想,你这都放大招了;
其实我是觉得这种USB当U盘的方式,纯属花招;
没甚鸟用; 远远不如U盘来得实用;

网友: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赞楼主

网友:
楼主息怒,从门外左边跟过来的。
呵呵
顶楼主

网友:
楼主好人啊。收了。感谢

网友A:
的确是,USB更新程序,好多开发板都有例程,这个已不是什么牛逼的技术,只是USB的学习门槛高一点而已。

网友B:
感谢分享,正有学习usb

网友:
笑纳了,这帖子不错!

网友:
公司产品,一直用U盘升级固件,出差带一个U盘,几十台设备,一会就搞定。

网友:
MARK,以后用得着

网友C:
楼主牛!不过USB干这个和用串口下载没什么大区别,都是接一根线到电脑,下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牛!不过USB干这个和用串口下载没什么大区别,都是接一根线到电脑,下载程序。 ...

串口需要上位机配合控制,还要装驱动什么的,用这个的话就不用任何东西辅助了,还不挑电脑,理论上win,linux,mac各种系统都能兼容的吧

网友:
欧耶,欧耶

网友:
感谢提供的例子~刚好在调USB 虚拟u盘

网友:
还没用过,赞lz,

网友:
收藏再收藏,慢慢研究

网友:
感谢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精神!我们小白有福了。

网友:
欣赏过楼主好多帖子了,非常感谢!

网友:
原帖已经授精了,强烈建议也给此贴授精

网友:
这个我最早是在 nxp的例子里看到的  楼主赞一个

网友:
谢谢螺柱的无私奉献,

网友D:
楼主不错,别人抛了个砖,没想到真引出了楼主这个玉来了;这个要支持。

网友:
精神可嘉,楼主写的是串口升级?

网友:
楼主牛人,无私奉献源码,已经建议给你置酷了

网友:
楼主威武,给你点赞了

网友:
这个还不错,学习下,谢谢了。

网友:
1024,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支持楼主真的开源了

网友:
不错!造福大众!

网友:
这个必须顶起!!!!!

网友:
楼主好人,学习一下

网友E:
楼主无私,我们如果学不会都有点对不住了。

网友:
这个不错 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好人,顶一下

网友:
嗯,这是个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无私,我们如果学不会都有点对不住了。

小玩意都把版主引出来围观了哈哈

网友:
顶楼主,明天看看,研究一下

网友:
收藏下,感觉楼主就是传说中的大神

网友:
很方便实用的功能,感谢楼主的无私

网友:
大大的赞一个!!!

网友:
备用,顶!d=====( ̄▽ ̄*)b楼主

网友:
出门左拐,拐到这里了,

网友:
無私讚一個

网友:
楼主好人,这样的项目有源码是必须的,否则完全没有安全感..

网友:
谢谢分享。不学习一下不行。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帖子已经火了,离授精不远了~

网友:
楼主好人,谢谢无私分享!

网友:
虽然不用STM32,还是给LZ点赞!!!

网友:
虽然我这菜鸟  用不上   不管怎么样  楼主的分享精神 一定要顶     如今这样子的人越来越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错,别人抛了个砖,没想到真引出了楼主这个玉来了;这个要支持。

    +1024

网友:
太赞了!LZ威武!

网友:
哈哈,人家是想做稳定 商业化 ,原理嘛简单 做起来 还是得花点时间,  现在都喜欢RS485 CAN USB 升级了 好 顶一个。

网友:
树个大拇指

网友:
怎么没人给撸主授精

网友:
楼主威武,收藏了慢慢研究,stm32解决了加密问题就可以放心使用了。

网友:
不开源的都加精了,这个看来会穿酷了

网友:
  楼主牛逼 么么哒

网友:
楼主好人,赞一个

网友:
很复杂啊

网友:
我是来顶楼主的。

网友:
楼主无私,目前项目中都采用RS485升级固件

网友:
楼主V5啊 哈哈哈 那个不开源的 我都笑了

网友:
支持楼主哈,做的很不错,棒棒哒

网友:
搞usb好久了,也没啥突破,向大神致敬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USB升级还没做过,有机会试试楼主的方式。

网友:
开源共享才是论坛的主题

网友:
多谢分享,牛人真多啊,赶紧学习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收下了。

网友:
感谢提供,已测试成功~,绝对是加精贴子

网友:
楼主精贴,必须要学会,谢谢分享!

网友:
看了那个帖子,正在研究.  谢谢楼主的源码

网友:
必须要顶起。支持。非常好的升级程序方法。

网友:
MARK.点赞是必须的。暂时不用

网友:
实际证明楼主是块玉

网友:
mark,貌似很有趣的功能,没见过,收藏

网友:
我也是来顶楼主的,感谢分享~~~

网友:
喜欢技术贴,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多谢分享,这种更新方式比较简单。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要学习下,给赞是必须的!

网友:
本来有一份的,下载下来参考一下子

网友:
STM32的USB更新程序源码,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感谢开源,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
usb/u盘 升级在老东家整过不过没加密部分,现在都是一个应用级处理器(IMX6)通过iic/spi/uart等给单片机升级,boot也可以升级boot swap 功能

网友F:
请问楼主:测试app程序,PC4接led会闪烁.enc 文件起什么作用?拖进去(虚拟U盘)出现了一个unkonw.txt ???

网友:
学习一下怎么加密,谢谢LZ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测试app程序,PC4接led会闪烁.enc 文件起什么作用?拖进去(虚拟U盘)出现了一个unkonw.txt ???

enc文件为上位机对原始bin文件进行AES256加密操作后生成的加密文件,复制进去不会出现txt的,一定是哪个地方没有正确操作

网友F:
用你的方式是可以升级,但是每次重启都是运行Boot程序,并没有运行app代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你的方式是可以升级,但是每次重启都是运行Boot程序,并没有运行app代码哦 ...

演示原理用,只支持enc文件,另外有一根引脚是作为进入usb和运行app切换的,请问你仔细看1楼说明了没有?

网友:
#define BOOT_DISCONNECT                      GPIOB
#define BOOT_DISCONNECT_PIN                GPIO_Pin_12
#define BOOT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楼主的代码里控制进入usb和运行app的是PB12脚吧?

还是要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演示原理用,只支持enc文件,另外有一根引脚是作为进入usb和运行app切换的,请问你仔细看1楼说明了没有? ...

现在OK了,发现楼主的代码比我想象的更高级!
USB插上电脑,进入BootLoader;
UISB插上移动电源(USB_DM,USB_DP引脚悬空),等待1S,自动进入App;

网友:
这个好,有空研究

网友:
马克一下 虽然用不上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 运用这个

网友:
顶楼主,没想到还有很多人对U盘升级感兴趣,我之前也移植了一个,直接放BIN文件,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所以我一直觉得意义不大,只是自己玩玩还是可以的

但是楼主这个居然加密都搞上了就应该有一定的意义了,如果哪个比较懒都差不多可以直接用了,

网友:
前贴抛砖,引该帖之玉。两个帖子都收下了。支持给该帖加精穿裤。

网友:
现在就需要这样子的好人啊。支持

网友G:
楼主 我使用你的源码将工程移植到了MDK工程,bootloader也已经编译成功,下载到自己的板子中也认出来了U盘,然后我打开了一个简单的工程编译生成bin文件使用你的软件加密为enc文件,但是断电 PB12接高电平 上电app没有启动,然后我断电PB12接地  这个时候U盘也认不出来了  感觉是bootloader被覆盖了 但是app也没有运行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我使用你的源码将工程移植到了MDK工程,bootloader也已经编译成功,下载到自己的板子中也认出来了U盘 ...

这个建议你先用我生成的那个enc例子文件试试吧,那个肯定是好的,然后源码都给你了,又问题就自己研究一下行了

网友:
分享USB升级代码,感谢楼主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建议你先用我生成的那个enc例子文件试试吧,那个肯定是好的,然后源码都给你了,又问题就自己研究一 ...

楼主 我只在你这个帖子中下载到了bootloader源码还有上位机源码 没有你说的你生成enc文件的例子源码,我个人估计是地址设置得不对 所以才没有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建议你先用我生成的那个enc例子文件试试吧,那个肯定是好的,然后源码都给你了,又问题就自己研究一 ...

还有一个问题,楼主你的U盘中的USB驱动是通过什么软件生成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我只在你这个帖子中下载到了bootloader源码还有上位机源码 没有你说的你生成enc文件的例子源码,我 ...

enc没有源码,直接就能用来测试了,里面的inf文件时st原厂的CDC虚拟串口驱动,目前用不到,就放在里面让你知道可以这么做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enc没有源码,直接就能用来测试了,里面的inf文件时st原厂的CDC虚拟串口驱动,目前用不到,就放在里面让 ...

哦  感谢 楼主指点

网友G:
不过 我使用你的代码 放到u盘中出现我自己编译app的情况一样,PB12接高电平 重新上电 app没有运行,然后PB12接地 插上USB 电脑识别不出来U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过 我使用你的代码 放到u盘中出现我自己编译app的情况一样,PB12接高电平 重新上电 app没有运行,然后PB1 ...

不应该是PB14吗?1楼说明了

网友:
不错,这个必须得顶

网友:
无私奉献的好帖!

网友:
这才是精华贴,谢谢的。原理官方其实都有,只是不想花太多时间来用。
更赞楼主的精神,,,正是这里所需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应该是PB14吗?1楼说明了

我看了代码  里面是用的PB12哈 不使用的PB14

网友:
谢谢,楼主,下来研究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看了代码  里面是用的PB12哈 不使用的PB14

我看了代码。
也是PB12。
我没测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看了代码。
也是PB12。
我没测试过。

嗯 我使用楼主的代码U盘可以读出来的,但是放入app的时候一直没有升级成功,然后在次插入U盘也识别不出来了

网友:
楼主无私,在此膜拜一下

网友:
支持楼主的这种分享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正有学习usb

哈哈哈,刚愁没开源,就有大侠挺身而出。

网友:
太有分享精神了,牺牲大,订一个。虽然我是一个伸手党。

网友I:
已经改到MDK上了,非常好用,稳定。U盘里面文本文件我也改了,呵呵,楼主好人啊!~~~就是发现不能开编译优化,开了就不能识别了。上位机软件下载个SharpDevelop 5.0和.NET4.5就能改了,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简明扼要的讲述,让人觉得确实有意思。
回头看下。

网友I:
有点要注意,用MDK不优化会大于23K,导致复制入APP后,bootloader尾部也被擦掉了,改也很简单的,宏定义flash start改到0x80008000

网友:
楼主,再写个详细的说明和电路,不穿酷不行呀!

网友:
牛逼,好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点要注意,用MDK不优化会大于23K,导致复制入APP后,bootloader尾部也被擦掉了,改也很简单的,宏定义fla ...

原来是这个问题哟,我使用这个的时候只要将app放入 U盘中 重新上电连bootloader都不运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已经改到MDK上了,非常好用,稳定。U盘里面文本文件我也改了,呵呵,楼主好人啊!~~~就是发现不能开编译优 ...

你说的U盘文本文件是啥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已经改到MDK上了,非常好用,稳定。U盘里面文本文件我也改了,呵呵,楼主好人啊!~~~就是发现不能开编译优 ...

我也改在MDK上了,但是升级的时候将app放入U盘中 重新上电app不运行,而且bootloader也不运行了

网友:
有没有KEIL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已经改到MDK上了,非常好用,稳定。U盘里面文本文件我也改了,呵呵,楼主好人啊!~~~就是发现不能开编译优 ...

能否传一下MDK工程

网友:
楼主V5,精神可嘉,仰望之

网友:
感谢楼主的奉献精神

网友:
这个一定要抽时间玩一玩才行了,不能辜负楼主的一片热心

网友:
重磅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无私,这个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网友:
不错!支持!拿走研究研究。

网友:
隔断时间总有有价值的代码共享,这里氛围还是不错的

网友I:
传下MDK工程,但要注意的是我改动了一些地方,因为原始的没有了.
1.上位机的AAAABBBBCCCC...的识别头我改了.
2.上位机增加了文件大小,在识别文字后面4字节.用winHEX可以看到
3.盘符改了,里面的文件改成了文本文件,自己可以随便写.
4.下位机没用GPIO识别进入,没连接USB上电等待约2秒自动进入APP.
5.LED改到PC12了
6.保留版权说明
7.扩展名改变了
8.断开USB不会进入休眠模式
9.更新完成后会重新枚举
10.尺寸改大到0x8000,起始地址改到0x8008000,
11.问题不能开优化,一开优化就无法识别,不知何解

网友:
本来想更新完成后,显示一个Finish.txt的文件,但明明RAMDISK里面已经改了就是不能显示.好像WINDOWS会缓存,我只能重新枚举下才能正常显示,不知道谁有更好的方式 .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传下MDK工程,但要注意的是我改动了一些地方,因为原始的没有了.
1.上位机的AAAABBBBCCCC...的识别头我改了.

大赞!!!

网友I:
用原始的IAR工程改成MDK工程也很容易的,里面都有把各个文件夹都添加进C/C++选项卡的include paths...

stm32f10x.h 可能要加一句typedef enum {FALSE = 0, TRUE = !FALSE} bool;

网友:
引用 网友I:
传下MDK工程,但要注意的是我改动了一些地方,因为原始的没有了.
1.上位机的AAAABBBBCCCC...的识别头我改了.

好人啊,和楼主一样可爱……。

网友:
出门左拐,拐到这里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不错,非常感谢~! 支持开源的,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I:
已经改到MDK上了,非常好用,稳定。U盘里面文本文件我也改了,呵呵,楼主好人啊!~~~就是发现不能开编译优 ...

你改的SDK上的,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
很不错,谢谢楼主,有时间测试一下

网友J:
请问一下 模拟出的那个U盘中的inf 文件是如何加入的阿?
代码中没找到相关部分阿?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一下 模拟出的那个U盘中的inf 文件是如何加入的阿?
代码中没找到相关部分阿? ...

文件转换成16进制数组,放到芯片flash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传下MDK工程,但要注意的是我改动了一些地方,因为原始的没有了.
1.上位机的AAAABBBBCCCC...的识别头我改了.

你好,麻烦请教一下,我用你程序测试了一下,为何出现U盘拷贝进程序后,再重启,APP的程序没有运行?具体现象是,插入电脑,显示出U盘,拷贝近APP后重启,仍然显示出U盘,测试板运行现象显示APP未运行,BOOTLOAD程序运行指示灯闪烁?
然后我将你的程序的芯片类型做了修改,改为103VET6,下面为USB_IAP和APP的地址设定,但是编译完,重新再测试一遍,也和上面现象一样,APP未运行,但是USB_IAP的程序运行重新插拔后好像仍然没有变化
修正说明一下:下图的截图是我弄错了名字,应该互换一下才对。

网友G:
引用 网友K:
你好,麻烦请教一下,我用你程序测试了一下,为何出现U盘拷贝进程序后,再重启,APP的程序没有运行?具体 ...

你APP中的Flash跳转地址设置了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你APP中的Flash跳转地址设置了吗?

请教APP中flash跳转地址怎么设置呢?不是我上面截图的位置设置吗?option中设置[vet6为512K]start:0x0800 8000   size: 0x0007 8000,难道还有别的地方?
如果不用自己写的APP,直接用你给到压缩包中的例程stm32f103vd_led_pc12,不知道程序中哪里设置跳转,我看主程序只有LED显示,后面的代码应该是没有作用吧?
因为我没有你测试用的VD芯片,你的APP测试没成功怀疑是芯片不一样造成的,主要往U盘里拷贝完后断电重启,仍然现象是显示U盘,APP未运行的现象,
所以没办法才自己重新修改芯片类型,其他地方未做修改,但是修改后仍然测试未成功,不知原因何在?再次请教一下。

网友:
我记得mbed+lanchpad的开发方式就是这样更新程序的方法,当时觉得好不可思议..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看样子可以直接接U盘来升级

网友K:
引用 网友K:
请教APP中flash跳转地址怎么设置呢?不是我上面截图的位置设置吗?option中设置[vet6为512K]start:0x0800 ...

想快速解决问题,求人不如求自己,通过不断摸索,问题已解决!

网友(2016-01-03):
引用 网友K:
想快速解决问题,求人不如求自己,通过不断摸索,问题已解决!

厉害呀  点赞

网友K:
主要我的测试程序中涉及到滴答时钟中断要进入,测试发现不正常的地方就是滴答时钟怎么未工作。如果没有滴答时钟,倒是一切很正常,难题就是解决了滴答时钟工作的问题。

网友:
收藏了先,有时间再研究,感谢分享。

网友:
看起来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主要我的测试程序中涉及到滴答时钟中断要进入,测试发现不正常的地方就是滴答时钟怎么未工作。如果没有滴 ...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传下MDK工程,但要注意的是我改动了一些地方,因为原始的没有了.
1.上位机的AAAABBBBCCCC...的识别头我改了.

今天又完整仔细看一边帖子,上面请教问题的几个回复,感觉很好笑,怎么回复错人了?今天对jxyctwt抱歉一下,原来资料是你上传的,我居然以为另一个人了,所以回帖回错了
这次正式请教正根MDK的提供人jxyctwt点问题,你的USB_IAP-MDK,我已经测试正常,确实很方便。鉴于我的芯片是VET6的,我将U盘识别改成了480K,再测试APP流水灯带滴答
时钟中断的,测试也正常,这样的目的是为了平时写的程序大多数含有中断也可以采用这种方式,原以为就此可以放心使用该usb更新bootloader,但事情往往没那么简单,我通过USB更新了一个
91K的程序,结果结果就不正常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现象是更新程序不采用USB更新直接烧写,可以运行,带液晶屏显示文字正常,若换USB升级烧写则没有任何显示,表明程序并没有正常运行。
目前测试小程序,大概5K左右倒是没发现什么问题。请问这个跟程序大小有关系么?

网友:
强顶楼主,虽然我还没有用过!

网友:
楼主技术大拿,拜摩中

网友:
牛逼+无私,顶一个

网友:
无私的牛人,强力支持

网友:
USB 在线升级源码,mark!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mark stm32 USB程序更新

网友:
IAP都是产品的基础功能之一了

网友:
LZ好人LZ一生平安

网友:
可以下来试试了,以后可以用用

网友:
还没用过,先看看

网友:
不理解怎么解析USB指令的,USB写数据的指令也会包括文件名等其他信息啊,怎么区分开文件体的数据呢?

网友(2016-02-04):
为楼主的分享精神赞一个

网友:
持续关注的好帖子!

网友(2016-03-17):
很不错的帖子

网友:
发现程序在IAP后,程序运行过程会出现死机现象,搞了几天了,终于找到问题所在。APP要把总中断开了,IAP要把外部中断关了在进APP。

网友:
感谢,记号一下

网友:
正在研究USB,谢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
先收藏在学习  得顶啊

网友:
关于USB升级程序的资料已经找好久了就是没有找到,感谢楼主开源。。。

网友:
最近正在看关于USB的书,楼主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网友:
感谢楼主开源,正在研究USB .

网友:
刚才看了下,已经收了,谢谢。想想收了很多东西,觉得有点惭愧

网友:
学习STM32实现模拟U盘来升级APP

网友:
非常感谢!最近在研究IAP

网友(2016-04-20):
虽然暂时用不到,但是还是要赞一下楼主。

网友:
习惯点收藏才发现,已经收过了,谢谢楼主

网友:
还没验证,先收藏,谢谢分享!!!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赞一个,666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认真读了一下楼主的代码和FAT文件系统,终于写出自已的USB IAP啦,啊哈哈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看了一下源码,FAT还有优化的空间,具体可以参考电脑圈圈的 我的假U盘。

网友:
不知安全性如何,学习学习~

网友(2016-05-26):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STM32 usb LOAD
51 时代弄过一些,STM32还真没弄过,谢谢分享

网友:
多谢分享相关资料

网友(2016-07-11):
新手 最近也在研究这东西 好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牛!不过USB干这个和用串口下载没什么大区别,都是接一根线到电脑,下载程序。 ...

区别大了, 如果都是自己搞, 当然没区别. 但是让行外人来升级. 串口如果你用完整的db9座, 占位置不说, 串口线对一般人来说不好找的, 不用db9座, 你还得解释半天线怎么接. mini usb线则好找的多, 估计问10个人, 保守估计至少有5个人能找到这个线. 串口线问10个人很可能10个人都没有.

网友L:
改成 给103C8T6用, 编译不过了

Error[Lp011]: section placement failed
          unable to allocate space for sections/blocks with a total estimated minimum size of 0x5dfc bytes (max align 0x8) in <[0x20000000-0x20004fff]> (total uncommitted space

楼主:
引用 网友L:
改成 给103C8T6用, 编译不过了

Error[Lp011]: section placement failed

RAM不足了,在程序内把不是关键的数组什么的减小,测试芯片资源比较充足,所以没有刻意节约,自己改改

网友:
引用 网友L:
改成 给103C8T6用, 编译不过了

Error[Lp011]: section placement failed

很多一部分可以改到ROM

网友:
mark  stm32 USB下载程序

网友:
楼主  程序卡在启动文件的
LDR     R0, = SystemInit_ExtMemCtl ; initialize external memory controller
BLX     R0
这个位置  可能是啥原因啊

网友L:
我用DELPHI仿楼主的 加密程序,   但是 加密结果 ,  楼主的 文件尾会多 16个字节数据,  不知这个是怎么来的,  看源码 也没分析出是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用DELPHI仿楼主的 加密程序,   但是 加密结果 ,  楼主的 文件尾会多 16个字节数据,  不知这个是怎么来的, ...

大波妹自己研究研究吧,年代久远具体细节我也记不清了,抱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波妹自己研究研究吧,年代久远具体细节我也记不清了,抱歉

   玩不转了.........弄个 闪LED的测试程序,  能跳到用户区执行,  LED也能正常闪了....

换我另一程序USB HID的, 已改为0x8006000,   写进去了,   可是 连机 不能识别USB HID了.     把程序读出来,  没有覆写BOOT区数据....

不知什么问题了...

网友:
牛人 请受小弟一拜

网友(2016-08-13):
LZ,怎么没附带介绍些个人的设计思路?

网友:
不错,这个对客户确实很方便,升级没门槛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刚好要用到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改成 给103C8T6用, 编译不过了

Error[Lp011]: section placement failed

改到C8T6,会因为其RAM只有20K 而#define RAMDISK_SIZE    32*1024   是超出了。。请问你这个解决了吗,

网友:
无私  顶起来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确是,USB更新程序,好多开发板都有例程,这个已不是什么牛逼的技术,只是USB的学习门槛高一点而已。 ...

这个还有用的,好比飞思卡尔的那个OpenSDA,就U盘模式跟烧录结合了。

网友:
最近在研究STM32的IAP,参考一下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刚好有需要,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M:
改到C8T6,会因为其RAM只有20K 而#define RAMDISK_SIZE    32*1024   是超出了。。请问你这个解决了吗, ...

改RAMDISK_SIZE为8*1024

还有 那个FAT_FILE_NAME  usb转串口的inf驱动 数组弄掉...相关代码也弄掉

网友:
改到C8T6,已去掉FAT_FILE_NAME,FAT_FILE_DATA,部分,程序在初始化USB_Init();上跑飞了。
系统中启用了滴答时钟。
在网上其他地方找的例程也会跑飞,怪了。硬件确认没问题,我原来的HID还能正常。

网友(2016-09-19):
stm32 USB升级  mark !

网友:
先下载下来再说

网友(2016-10-26):
要是ST自己做个USB ISP之类的多好,要不然要实现USB boot类的,每个人写的都不一样,更希望有通用版的

网友:
Mark一下,希望继续讨论!

网友:
这个帖子我Mark过没有,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6-12-06):
非常感谢。。。我先看到了那篇帖子,然后百度上找代码,有回到我们的论坛了,哈哈,饶了个大圈子

网友:
个人觉得用SD卡升级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感谢分享,原理明白了,才能做深入研发。

网友:
mark~以后用得着~

网友N:
引用 网友I:
用原始的IAR工程改成MDK工程也很容易的,里面都有把各个文件夹都添加进C/C++选项卡的include paths...

stm3 ...

我用的芯片是stm32f103vet6 我接usb的管教是D6把这个改过来之后下载你的程序并没有枚举出U盘,这个是因为啥,你的程序测试的时候没问题?

网友:
好东西,抽空研究一下。

网友:
点赞,连加密都有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下载看下,正好在做一个STM32的项目

网友O:
兄弟 你试过你的在win8或者win10 能识别U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原始的IAR工程改成MDK工程也很容易的,里面都有把各个文件夹都添加进C/C++选项卡的include paths...

stm3 ...

怎么感觉差好多。。。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今天又完整仔细看一边帖子,上面请教问题的几个回复,感觉很好笑,怎么回复错人了?今天对jxyctwt抱歉一 ...

你确定滴答定时器测试能用?

网友(2017-01-12):
引用 网友O:
兄弟 你试过你的在win8或者win10 能识别U盘么

WIN8 WIN10没试过,到是安卓手机OTG试过可以识别,可以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用的芯片是stm32f103vet6 我接usb的管教是D6把这个改过来之后下载你的程序并没有枚举出U盘,这个是因为 ...

可能你要检查下硬件或管脚是不是改到了,我那个是几台电脑都试过的,手机OTG都可以认到的.我那个管脚USBDM=PA11,USBDP=PA12,枚举=PD3

网友:
相对我来说还是很高级的东西

网友(2017-03-11):
只在学习中,只能给作者点个赞,没有其他方式表达感谢

网友(2017-05-22):
这个对Sram 有要求吗?如果Sram 只有64k ,怎么接受大于64k 的代码?

网友:
非常感谢LZ的开源分享

网友(2017-07-20):
测试了是可以升级,但是有个问题,如果程序代码量小,那没有问题,如果放到实际项目里面,就挂了,无论怎么说,还是支持开源!!

网友:
很不错的东西

网友P(2017-09-09):
引用 网友I:
传下MDK工程,但要注意的是我改动了一些地方,因为原始的没有了.
1.上位机的AAAABBBBCCCC...的识别头我改了.

新手请教一下,为什么修改 Mass_Block_Count = 252*1024/SECTOR_SIZE;
   Mass_Block_Size =  SECTOR_SIZE;
   Mass_Memory_Size = 252*1024;这个参数,U盘容量不会变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P:
新手请教一下,为什么修改 Mass_Block_Count = 252*1024/SECTOR_SIZE;
   Mass_Block_Size =  SECTOR_SIZ ...

自己解决了。

网友(2017-10-14):
学习了。非常感谢楼主,而且同样用IAR的

网友(2017-12-27):
学习了。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这个很有用

网友(2018-01-29):
之前一直忽略升级模块,现在开始做USB升级!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服务大众的行

网友(2018-03-01):
有时间试试

网友:
win8/win10系统不能用

网友(2018-06-06):
你好,我看了你的USB更新程序的源码,有几个疑问:
1.你程序中在platform.h文件中定义BOOT_DISCONNECT管脚为PB.12,该管脚在硬件上是如何连接的?有需要外部按键触发才能更新程序吗?也就是你在main函数中注释的“读usb_boot启动引脚”

2.你在Mass_Mal.c文件中的MAL_Write()函数中,注释“//检查是否有”AAAABBBBCCCCDDDDEEEE“标记“,请问bin文件中如何加入”AAAABBBBCCCCDDDDEEEE“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I:
传下MDK工程,但要注意的是我改动了一些地方,因为原始的没有了.
1.上位机的AAAABBBBCCCC...的识别头我改了.

我正在看你的源代码,mass_mal.c文件中MAL_Write()函数中if(Writebuff[0]==0x4548494C && Writebuff[1]==0x4C5F474E && Writebuff[2]==0x38383948 && Writebuff[3]==0x4644555F && Writebuff[4]==0x454C4946)这个判断,满足判断条件才写入U盘。请问这是要修改bin文件吗?在原有bin文件的前部增加512字节,有上述判断条件和文件字节数信息。

网友(2018-07-18):
顶,原来坛里已经有USB升级的东西了,不用去隔壁了

网友:
先收藏了,有时间再研究

网友:
正在玩这个,刚好学习学习!大赞!!

网友(2018-12-01):
感谢楼主的分享,很早就下载了,这几天搞STM32F105的BOOTLOADER刚好参考一下。

网友(2019-01-08):
感谢楼主分享,目标是会用电脑就可以更新程序

网友:
每过一段时间就会看到这个帖子,看来大家需求广泛啊,为什么没加酷呢

网友(2019-05-25):
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太厉害了!~~膜拜一下!~~

网友(2020-02-12):
下载了,谢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Q(2020-05-08):
有人移植到STM32F4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有人移植到STM32F4吗?

你正好自己移植一下练练手啊

网友:
usb更新程序

网友:
远程升级需要网络,U盘升级也不失为一个快捷方法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谢谢

网友:
论坛高手很多,逛逛还是有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R:
你正好自己移植一下练练手啊

试过了,u盘可以识别,但是格式化失败

网友:
厉害,技术就是需要探讨

网友:
感谢分享,有空移植到STM32F303上试一下

网友(2020-09-04):
谢谢分享,计划做自动升级

网友(2020-10-14):
bootloader+加密app

网友(2021-09-29):
太好了  刚好需要,感谢分享  MARK  STM32 USB更新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