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网络连接方式想不通,特来求助万能的坛

楼主(2015-12-04):
事情是这样的,最近一时兴起玩起家庭NAS,先是买了个D2550的小主板,带双千兆网卡,装了群晖感觉还不错。
后来看到淘宝上又有WD的my book live 的套件卖,也是千兆网口,不带硬盘才80,就又入了个。
现在家里的路由器都是百兆的,目前的想法是把 my book live接在群晖下面这样他们两者间有传输需求的话
也可以有千兆速度,但是第二个网卡要怎么设置才能让两者都能在局域网被访问到呢? 求指点
为了方便理解,特意画了示意图如下:(自带画板,见笑)

网友:
"后来看到淘宝上又有WD的my book live 的套件卖"
求链接

网友:
两个网卡做交换就行了

网友:
这个。。。没法实现吧。因为两者有传输需求时,数据包也得经过百兆的交换机吧?

网友:
只需把群晖的LAN1 LAN2桥接就行

楼主:
楼上几位想要的自己去搜吧 我就不放广告了 反正关键字都在这里
6楼说的桥接,在群晖里估计难实现,网络配置很简单,没有选项

网友:
不知道转发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几位想要的自己去搜吧 我就不放广告了 反正关键字都在这里
6楼说的桥接,在群晖里估计难实现,网络配置 ...

没找到80的卖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