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刻钢网的部门,为什么都不可以帮客户拼下板,如...

楼主(2015-12-05):
嘉立创刻钢网的部门,为什么都不可以帮客户拼下板,如果可以帮忙拼版,我想我家的好多钢网都会在嘉立创刻的,我现在都是在淘宝58元一张刻的,因为他们帮忙拼版

网友A:
我的钢网拼板都是自己拼的,楼主若非你的钢网拼起来,难度很高吗?把PCB文件复制粘贴就可以啊,自己拼的好处,是很容易搞清楚哪个小板子在哪个位置,要不然钢网做出来,一片洞洞

网友:
嘉立创帮你卖了算了

网友B:
你不在嘉立创做的板吧?如果不是,嘉立创拼的板和你们PCB供应商拼的板怎么保证拼板的间隙一样呢?

网友C:
叫 嘉立创给你生产,给你组装,给你卖,你直接收钱就好了。

网友D:
楼主您好,单个板要出拼板文件如果只做钢网的话目前确实不帮拼,钢网拼板只会涉及到一个钢网层,正如楼上所说可能保证不了PCB生产跟钢网生产拼板一致。而且钢网工程师拼板很多情况下是按经验拼,但是做板时可能会有一些特殊调整。也正是因为有这些情况,目前没有更好的方法解决,暂时不帮拼。所以提供做板的拼板文件那样会更加准确。

网友:
画个拼版示意图就行了 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钢网拼板都是自己拼的,楼主若非你的钢网拼起来,难度很高吗?把PCB文件复制粘贴就可以啊,自己拼的好 ...

我都是无缝拼接,两个板子的KEEP OUT LAYER线很难拼的重叠在一起,我自己还没找到正确的方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在嘉立创做的板吧?如果不是,嘉立创拼的板和你们PCB供应商拼的板怎么保证拼板的间隙一样呢? ...

我的板都是无缝拼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好,单个板要出拼板文件如果只做钢网的话目前确实不帮拼,钢网拼板只会涉及到一个钢网层,正如楼上所 ...

我公司好多led铝基板,都是V割的,板和板直接没间隙,拍个照片过去,应该很好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叫 嘉立创给你生产,给你组装,给你卖,你直接收钱就好了。

不就是拼个板吗?又不是让你拼,你出现也不说个拼板方法,直接攻击我显得你有本事呀。我看你就是捣糨糊的。不想帮人看看就行了,至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在嘉立创做的板吧?如果不是,嘉立创拼的板和你们PCB供应商拼的板怎么保证拼板的间隙一样呢? ...

铝基板嘉立创又不做,而且铝基板都是无间隙拼版,有间隙的肯定不敢让别人帮忙拼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基板嘉立创又不做,而且铝基板都是无间隙拼版,有间隙的肯定不敢让别人帮忙拼版的 ...

既然你不是在JLC做板,你自己又把事情说的那么简单,拼错了谁的责任?不能说你不会,就认为别人有义务帮你
教你一个简单的拼板方法可以把两个板子的keepoutlayer拼到一起,切换到keepoulayer层,复制的时候对齐这个层的最外面的边,最好选择两条边的顶点,粘贴的话因为在同一层,只要距离够近会自动吸附过去
复制的时候出现十字架选择的点就是参考点的,如果选择到某个顶点就很方便对齐了,如果你随便选那你就慢慢折腾吧,及时是这样,只要你的间距是步进值的整数倍,要对齐也不是很难的

网友:
钢网也有无缝拼板?我听了有点晕啊。

PCB的外形,不等于钢网的外形,因为PCB上贴片器件所占据的位置空间,实际只是整个PCB的一小部分,不同用途的PCB,分别情况还各不相同,差异很大的。我做钢网拼板,一般先确定好钢网的外围尺寸,这个参考嘉立创各个规格钢网支持的最大内部尺寸即可,然后把要做钢网的PCB的TOP层,整体复制进去,把所有走线,铺铜,直插器件等等,通通删掉,只留下贴片器件,这样把一个个要做到PCB贴片部分拼合在一个钢网上,利用率是最高的,因为很多PCB经常要升级改进,所以钢网也要频繁更新,这也是降低耗材成本的一个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是无缝拼接,两个板子的KEEP OUT LAYER线很难拼的重叠在一起,我自己还没找到正确的方法吧 ...

将PCB文件  网格属性全改为1MIL,  这样拖动就容易重叠一起

网友:
以做PCB线路图为准,钢网拼板要对得上PCB线路。不拼是为了避免纠纷。不妨告诉一下,叫他放多几个文件在同一个钢网上。

网友:
拼版嘛,在他家做板子,就资料统一了,你拼版,钢网就一样
板子不做他家,比如我的纸板是红胶的,那就让板厂把拼好的文件发过来。或者自己拼好,然后发给两家。
不过有个问题,有的板子是一大块比如15*20那么大,然后贴片的部分只在一侧,JLC在做钢网时是按照板子的中心做的,这样出来的钢网的洞洞都偏在一边了。感觉不好。不知道能否留言要求更改,按照贴片部分的中心或者向中心靠拢一些尺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