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8变数宣告问题

楼主(2015-12-05):
请教高人
在C51里可用以下方式宣告
unsigned char bdata home;
sbit father     = home^0;
sbit mother1 = home^1;
sbit mother2 = home^2;
.
.
.

而在XC8里
要如何宣告?

网友:
安装完毕以后有一个用户手册或者参考,一般在安装目录下可以去参考下

网友:
很多编译不支持SBIT 这种位定义.C51 支持。

楼主:
sbit是c51用的
在xc8当然不会直接用
xc8下需改成bit
如下
unsigned char bdata home;
bit father     = home^0;
bit mother1 = home^1;
bit mother2 = home^2;
.
但编译后出错
错误讯息指示这个宣告不正确

当然
XC8是有宣告方式
如下例子
// Register: PORTA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ORTA @ 0x005;
#ifndef _LIB_BUILD
asm("PORTA equ 05h");
#endif
// bitfield definitions
typedef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RA0 :1;
unsigned RA1 :1;
unsigned RA2 :1;
unsigned RA3 :1;
unsigned RA4 :1;
unsigned RA5 :1;
unsigned RA6 :1;
unsigned RA7 :1;
};
} PORTAbits_t;
extern volatile PORTAbits_t PORTAbits @ 0x005;

but
太复杂
所以请教高人
XC8有无较简单的方式宣告

网友:
PORTAbits.RA0等这类格式

楼主:
感谢各位提供意见
自己回答下
改用以下方式宣告即可
union{
  unsigned char family ;
  struct {
    unsigned father   : 1 ;
    unsigned mother : 1 ;
    unsigned boy1    : 1 ;
    unsigned boy2    : 1 ;
    unsigned boy3    : 1 ;
    unsigned girl1     : 1 ;
    unsigned girl2     : 1 ;
    unsigned girl3     : 1 ;
  } ;
} h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