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老万用表质量远超新表,新表越来越垃圾了

楼主(2015-12-05):
之前买了个胜利VC9807A+的万用表,回来就发现有时候测量有问题,1.5V的电池被测量成2V多,有时候又正常,但大多数时候不正常,拿去换说过一周还是一个月了只能修,结果修完还是那个鸟样子,只能报废。

我有一个是老式的VC9807A的万用表,到现在寿命已经有差不多15年了,后面的塑料支脚已经坏了,表笔插孔的塑料套子也坏了,测量也大概正常,但是精度不知道如何,前些天公司仪器校验我就顺便拿过去测量了下,发现这个表的精度出我所料,电压测量交流误差:最大-0.3%, 直流误差:最大-0.7%,欧姆档:最大-0.5%,帮忙测的哥们也说已经很准了,

这个表读数都偏小,不过感觉已经非常不错了,比很多新表好不少,不知道为何新表却质量越来越垃圾呢,

一直觉得老表不行了,准备买一个新表,看了一遍国产新表一拆出来就像吐,没看到那个不错的,FULKE低端又没啥意思,高端好就是太贵,难倒非要搞个189不成?

网友:
现在还有189吗?

网友:
确实如此,新买的VC9808+二极管档不能用。

楼主:
二手,或者新的28X类的

网友:
F家的低端也比国产好啊

网友:
朋友库房里发现一块2000年左右产的UT56,基本没用过,被我要过来在家当主力用,非常好使,新买的UT58跟它比差远了。

国内厂家都这个尿性,用料越来越差!

编辑原因:修改错别字。

网友:
万用表还是选福禄克吧

网友A:
不知lz需求是不是很高
我一直用mastech的表感觉都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lz需求是不是很高
我一直用mastech的表感觉都还好

也一直用它,其实我觉得他不耐用。

网友B:
我用日货SANWA CD771,便宜又好用!

什么胜利、华谊早就扔了,烂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日货SANWA CD771,便宜又好用!

什么胜利、华谊早就扔了,烂货!

SANWA CD77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70282
是这个吗,看着也是台湾的IC,看内部比17B还是差很远啊

网友:
余第三季度thdjy

网友C:
我是2009年买的VC9807A+,现在还能用
拆开看过,硬封芯片
你拆拆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SANWA CD77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70282
是这个吗,看着也是台湾的IC,看内部比17B还 ...

就是这个!
一般来说,也就是用用通断检测、电压、电阻什么的,真正精确的测量我会用数字电桥,不过这个表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LED点亮的功能,测贴片LED时不太方便,但比FLUKE便宜啊!

网友:
我的是06年左右的胜利表,没有对比过,感觉还凑合,误差不大。
新表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2009年买的VC9807A+,现在还能用
拆开看过,硬封芯片
你拆拆看

硬封的,我的表都十几年了,那个时候可能用绑定的应该比较少,

网友D:
买了胜利的表,表没有用几次,前两天发现表笔根部漏着铜线,辜负了对国产货的好感。

网友:
有一个楼主的表,后来出了换了一个安捷伦的

网友E:
1.5V竟然能侧成2V多 这个表也太不准确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了胜利的表,表没有用几次,前两天发现表笔根部漏着铜线,辜负了对国产货的好感。 ...

我当时买了一个17B和胜利的表,结果胜利的表拿回来就坏的,有时候好像是好的,但大多数时间根本没法测,没人敢用,后来扔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V竟然能侧成2V多 这个表也太不准确了哦

坏的,不是准不准的问题,是质量问题,所以对国产表真的没啥好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坏的,不是准不准的问题,是质量问题,所以对国产表真的没啥好感

会不会是电池没电了呢  还有可不可以推荐个好的万用表品牌呢 最近想入手一个万用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当时买了一个17B和胜利的表,结果胜利的表拿回来就坏的,有时候好像是好的,但大多数时间根本没法测, ...

你想想,以前的胜利表多少钱,占你月工资多少比例?现在呢?
现在那一点钱只够做个垃圾。至少要两三百块钱才能买到像点样的表。因为物价水平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想想,以前的胜利表多少钱,占你月工资多少比例?现在呢?
现在那一点钱只够做个垃圾。至少要两三百块 ...

我如果出17B的钱能买到17B类似或者差不多的产品吗?介绍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如果出17B的钱能买到17B类似或者差不多的产品吗?介绍一个?

呵呵,胜利做不出这种档次。
胜利现在的能用的表也就两三百块钱左右。低于一百块钱的不可能好用,更贵的他们也没有能力做的更好
我手上有个VC70C,接近两百块钱,用了几年了一直不错。。。

网友:
有折腾的时间买个福禄克吧

网友:
福禄克 117c 买了不后悔

网友:
现在还是25元那种

网友(2016-01-13):
现在东西越来越差了啊

网友:
可能是翻新吧,前一阵买了个9806+的,从20V档位转到2V的时候单位直接变成HZ,关了重开还是那样,就得在换个档位后换回来才行,不知道什么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