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X+LPC1788问题

楼主(2015-12-05):
LPCI788+RTX使用闪存运行无问题,改成RAM运行死机,请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
MDK的安装目录里面不是有LPC1788的flash和ram的运行方式么,也有问题? 按说没问题的。直接可用,注意要在调试状态才可以用。

楼主:
如果不用RTX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LPCl768应用也无问题,一样的RTX,用l788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