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运转异步单相电机调速,干扰电源,如何解决

楼主(2015-12-05):
朋友接了个净化器的项目维修,故障是这样的,电机是220V电容式异步单相电机,用继电器接入电容来调速,切换时会出现MCU复位,MCU电源是通过220V交流电经过开关电源降到12V,再提供给LM2596降到3.3V,实测切换时3.3V电源抖动严重,以前没弄过这种电机,如果有弄过的帮下忙,不胜感激

直流电源侧波形,就是这个干扰造成MCU工作混乱

继电器切换调速电路,看不太懂

网友A:
先检查电源供电电路吧。以前能正常用,那肯定是电源出毛病了。电容干了就会造成瞬间掉电。

网友B:
MCU电源和继电器12V电源隔离,mcu光耦输出控制继电器。我们投切6组30千乏电容屁事没有,稳定的很!

网友:
非常同意上楼上, 把继电器驱动电源隔与MCU供电隔离,MCU通过光耦来控制继电器。
驱动过很多电磁阀之类的装置, 稳定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电源供电电路吧。以前能正常用,那肯定是电源出毛病了。电容干了就会造成瞬间掉电。 ...

之前应该就是有问题,电源设计的根本没考虑干扰,板子胡乱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U电源和继电器12V电源隔离,mcu光耦输出控制继电器。我们投切6组30千乏电容屁事没有,稳定的很! ...

光耦电路设计是加了,不过电源没有隔离,还是共地的,就是一个NC板,可是最好不用改板子,找一个方案可以解决,跳线也可以

网友:
单电源加光耦也是没卵用,继电器那边单独用个电源吧!地要分开,不然也是有个卵用。发现汉语真是博大精深有没卵用都是一个意思

网友(2018-08-02):
mark 最近刚好遇到类似问题 就是楼主线路图上 1.5uf的安规电容 我们用的是CBB21 的电容 结果产品用一年以后 容量下降得厉害 正头疼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