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嵌出厂镜像SD卡烧入无法启动

楼主(2015-12-06):
问题如图,我怀疑是uboot的问题,但是是文件夹中就这么一个uboot,没有其他的可以使用,刚拿到板两天,真不知道怎么办,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拨码开关对了没?

楼主:
开关没问题,我估计是U-Boot 和内核的版本不匹配,正在学习

网友A:
你的核心板是CORE_B还是CORE_C ?TQ210的出厂镜像包里,只有一个u-boot镜像,你可以使用usb下载方式,把u-boot先下载到nandFlash,再用nand启动,下载kernel和rootf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核心板是CORE_B还是CORE_C ?TQ210的出厂镜像包里,只有一个u-boot镜像,你可以使用usb下载方式,把u-b ...

COREB ,对 是只有一个uboot,我只用了SD卡的烧录方式,USB的并没有使用,这个我可以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成,稍等回复,多谢你的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COREB ,对 是只有一个uboot,我只用了SD卡的烧录方式,USB的并没有使用,这个我可以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成 ...

你用光盘里面的TQ SD Maker来做SD启动卡吧,最好用4GB以上的SDHC卡

楼主:
多谢了,USB烧录的就没有那个问题了,现在可以正常开机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