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下前一段时间做的DSP+FPGA的板子

楼主(2015-12-06):
由于是单位的资料,所以不能开源,请广大电工谅解,哈。其实也不复杂,瞄一眼大概就知道啥原理,主要是实现了一个控制平台。采用了双机冗余(热备份)设计,8层PCB,每个单独的处理模块包含双路can,oc门输出,rs422(接惯组),5V(1A)可双向功率输出,uart接口(接GPS),EEPROM,SRAM,12位AD,此外板子上有地磁传感器HMC5883。
此外板子是第一版,PCB图是更改后的,主要是优化了一下功能和布局,增加了Zigbee无线通信和一个继电器。

网友A:
大哥好厉害,我现在只会stm32平台的双层板,几年才会成长到您这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好厉害,我现在只会stm32平台的双层板,几年才会成长到您这高度?

哪里,兄弟过奖。上大学的时候经常做这些硬件,毕业后做硬件的机会就少了,只不过这次单位刚好有个项目,就自己做做。
后来发现其实硬件原理做来做去各家做的都差不多,关键是在硬件细节的处理,还有就是软件的算法,如何提高产品可靠性了。

网友B:
楼主也不说用的什么软件?用了多长时间?做完有什么心得?

网友C:
请教热备份是怎么实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热备份是怎么实现的呢?

其实双机冗余的切换方式比较麻烦,我只是暂时用了一个比较简单的:
A机定时通过can总线发送同步数据到B机,如果B机在一定时间内收不到A机的同步数据,则B机将A机的电源切断,由B机代替A机完成所有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也不说用的什么软件?用了多长时间?做完有什么心得?

嗯,那我补充一下
画图软件用的altiumdesigner,板子是用业余时间,加一起估计1周。dsp软件用ccs,fpga软件用libero。
做完之后的心得:这个可能比较适用于我个人,以后应该多下些功夫在算法上,硬件总是反复在调试各类iic、uart、ad、总线啥的没有提升。

楼主:
是的,呵呵,比较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那我补充一下
画图软件用的altiumdesigner,板子是用业余时间,加一起估计1周。dsp软件用ccs,fpga软 ...

一周做出来,
个人感觉应该是比较快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周做出来,
个人感觉应该是比较快的了……

只是硬件而已,后来软件调试了好久

网友:
两边的插座叫啥?不是SCSI吧?

======================
啊J30J……

网友:
看起来 好复杂的感觉

网友D:
你的28346  BGA封装给我个行吗?懒得看datasheet或者强官网找了,还有你怎么焊接的?风枪?

网友E:
是不是用在军工行业?似乎J30J都是军工行业才用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用在军工行业?似乎J30J都是军工行业才用心

中科院也爱用?

网友F:
敢问一下这款dsp与28335的优劣?为何不选用有名的28335啊?资源也多一些啊,呵呵

网友G:
冗余+actel一看风格就知道是哪个行业了
J30J没啥反正单位有的是钱,咋不用J30V2?
你这个算法计算量不大,也就是个姿态解算电机控制之类的,6层pcb就够了
惯导解算用28的单片机是不够的

网友F:
楼主可是隶属于AVIC系统的,这种板子我很眼熟的说,^_^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是隶属于AVIC系统的,这种板子我很眼熟的说,^_^

肯定不是,actel出卖了他

另外问一句你们那不是国产化100%么?另外钽电容限制使用么?

网友H:
眼力不好,没看到电阻

网友:
看接插件就不是一般领域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28346  BGA封装给我个行吗?懒得看datasheet或者强官网找了,还有你怎么焊接的?风枪? ...

我是拿出去找别人焊接的,封装我是在网上百度下载的,你要不搜一下,下不到的话我发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敢问一下这款dsp与28335的优劣?为何不选用有名的28335啊?资源也多一些啊,呵呵 ...

28335之前确实用过,只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大ram的器件,调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冗余+actel一看风格就知道是哪个行业了
J30J没啥反正单位有的是钱,咋不用J30V2 ...

不知道还有j30v2,下次有机会了解一下。这个不做惯导解算,目前只是一些控制算法和任务管理,以后是要加上3或者4个无刷电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G:
肯定不是,actel出卖了他

另外问一句你们那不是国产化100%么?另外钽电容限制使用么? ...

这种小课题不要求国产化。另外,国产化现在我们这还没有提到要100,顶多双90。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眼力不好,没看到电阻

全在背面了,哈

网友:
高大上的设计

网友:
高大上的板子。

网友:
敏感部门就别贴了,你也不怕有关部门找你

网友I:
军品吧,用那么多的J30J?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军品吧,用那么多的J30J?

一个小课题而已

网友:
真的是AV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