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们赐一个win7 64位能用的IAR软件

楼主(2015-12-06):
自从电脑换了操作系统以后,驱动总是装不上,求大神们赐一个win7 64位能用的IAR软件,非常感谢。

网友:
IAR 对应不同类型MCU,软件不同。 最简单的方法是去官网下载试用版,然后在坛里找XXX

网友:
我的5.60.3 运行在win7 64位无问题,建议找这个版本或比这个版本新的,应该都可以的。

网友:
IAR 新版本都能在WIN7 64 下运行,官网可以下载到。

网友(2016-02-28):
IAR  64  win7 官网就可以下载

网友:
找资源也是种能力

再不济问学长 → →

网友(2016-03-30):
表示win7、8、10 64位都能用啊

网友:
现在下软件都去百度云

网友:
你应该去找的是个好的系统,而不是IAR。至少IAR4.21都可以在正常的win7-64上运行的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