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Keil调试出现Trace HW not Present问题的原因

楼主(2015-12-07):
在使用keil调试STM32F072,想采用trace调试,但是设置之后出现Trace HW not Present弹窗,求教这是Jlink不支持还是MCU不支持?

网友A:
看楼主的配置是想用ITM printf功能,如果是的话,必须使用SW调试即可,JTAG不可以的。

另外就是确定下STM32F072采用SW调试时,是否有SWO引脚,这个引脚是用来给电脑上传和下传数据用的。

现在我们用的JLINK只能用ITM Trace功能,ETM Trace功能要使用 J-Trace调试器才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配置是想用ITM printf功能,如果是的话,必须使用SW调试即可,JTAG不可以的。

另外就是确定下STM3 ...

目前就是ITM Trace不成功,ETM Trace没试过。在STM32F103,STM32F105调试ITM printf均可以成功。在STM32F072采用keil相同配置以及程序增加以下代码(已勾选MicroLIB)失败:
#define ITM_Port8(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E0000000+4*n)))
#define ITM_Port16(n)   (*((volatile unsigned short*)(0xE0000000+4*n)))
#define ITM_Port32(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0000+4*n)))

#define DEMC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EDFC)))
#define TRCENA          0x01000000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Add whatever needed */ };
FILE __stdout;
FILE __stdin;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if (DEMCR & TRCENA)
    {
        while (ITM_Port32(0) == 0);
        ITM_Port8(0) = ch;
    }
    return(ch);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就是ITM Trace不成功,ETM Trace没试过。在STM32F103,STM32F105调试ITM printf均可以成功。在STM32F0 ...

F0系列好像不支持这个功能,看了下STM32CubeMX里面,F072没有SWO引脚啊,没有这个引脚数据是无法上传的,估计F0系列没有ITM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F0系列好像不支持这个功能,看了下STM32CubeMX里面,F072没有SWO引脚啊,没有这个引脚数据是无法上传的, ...

重新试了在STM32F103 KEIL环境下,Jlink在SW模式下,调低速率500K可以成功,1M速率时有成功时有失败。如果采用ST LINK-V2四线(GND3V3 SWDIO SWCLK)一直失败,难道STLink不支持ITM?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试了在STM32F103 KEIL环境下,Jlink在SW模式下,调低速率500K可以成功,1M速率时有成功时有失败。如 ...

支持的,我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的,我试过。

SWD也是四线吗?

网友:
跟JLINK一样。

网友(2017-08-14):
引用 网友A:
F0系列好像不支持这个功能,看了下STM32CubeMX里面,F072没有SWO引脚啊,没有这个引脚数据是无法上传的, ...

STM32l0系列同样不支持SWO脚。。。

网友(2017-10-18):
楼主Trace HW not Present的问题有没有解决,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