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tm32f030, PWM最大能达到多少分辨率啊?

楼主(2015-12-07):
求教,stm32f030, PWM最大能达到多少分辨率啊?PWM频率能最大能达到多少呢?

楼主:
48Mhz的频率 下

网友:
感觉问题有点问题。。。
飞思卡尔的 KE系列,分辨率等于内核频率除以PWM频率,例如48M内核时钟,20K频率,分辨率为1/2400,11位过点;如果是1K,则分辨率是1/48000,接近16bit,030没用过它的TIM

网友(2017-06-12):
你要的频率都没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