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数传3G模块

楼主(2015-12-07):
最近公司项目要用到3G或4G的数据传输,之前没有接触过,还请大家给推荐一下,价格最好是100左右。另外处理器的RAM,flash一般要配套多大才能跑起来?谢谢啦

网友:
数据量不大的话串口就能跑起来,模块里跑得linux不用操心,中兴模块一大把,simcom也有很多,价格主要看供应商关系硬不硬了。